’‘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多路uart最好用fpga来做,arm的总线来收数据

我现在用过的一个产品就是用了32路串口,用actel fpga实现,只做发送,没做接收。

网友B:
还是用FPGA/CPLD芯片来做好,只要用VHDL做好一个uart,10个uart就是例化10次,而且每个uart都是并行的,互相不干扰,用arm做编程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