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psoc designer 5.0 的CSD问题?

楼主(2009-04-30):
使用5.0配置了CSD后,排除了看门狗原因;一调用CSD_1_InitializeBaselines();或者CSD_1_ScanAllSensors();就再也返回不了主函数了。
在配置完成后出现了两个警告如下,请高手看看是否与这两个警告有关:
一:
*** Warning: File `D:\mlwwif\mlwwif\mlwwif\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4-29 12:46:26 > 2009-04-29
二:
*** Warning: File `D:\mlwwif\mlwwif\mlwwif\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4-29 12:50:08 > 2009-04-29
具体内容如下:

GENERATE/BUILD 'MLWWIF' PROJECT (F6)
Generating mlwwif project...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Warning: File `D:\mlwwif\mlwwif\mlwwif\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4-29 12:46:26 > 2009-04-29 12:46:24)
lib/csd_1.asm
lib/csd_1hl.asm
lib/csd_1int.asm
lib/csd_1table.asm
lib/psocconfig.asm
lib/psocconfigtbl.asm
./boot.asm
./main.c
sed: can't read HTlinkOpts.lk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anded_libs =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Pro  V9.61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Mon, 25 May 2009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68Eh (  1678) of  2000h bytes   ( 20.5%)
    Data space           used    82h (   130) of   200h bytes   ( 25.4%)
Comparative memory usage (excludes absolute areas and stack variables)
    ROM used:  1329 bytes
    RAM used:   122 bytes
mlwwif - 0 error(s) 1 warning(s) 12:46:26

BUILD ‘MLWWIF’PROJECT (F7)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Warning: File `D:\mlwwif\mlwwif\mlwwif\memory.inc' has modification time in the future (2009-04-29 12:50:08 > 2009-04-29 12:50:06)
lib/csd_1.asm
lib/csd_1hl.asm
lib/csd_1int.asm
lib/csd_1table.asm
lib/psocconfig.asm
lib/psocconfigtbl.asm
./boot.asm
./main.c
sed: can't read HTlinkOpts.lk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panded_libs =
Linking..
HI-TECH C COMPILER (Cypress PSOC) Pro  V9.61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Mon, 25 May 2009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68Eh (  1678) of  2000h bytes   ( 20.5%)
    Data space           used    82h (   130) of   200h bytes   ( 25.4%)
Comparative memory usage (excludes absolute areas and stack variables)
    ROM used:  1329 bytes
    RAM used:   122 bytes
mlwwif - 0 error(s) 1 warning(s) 12:50:08

网友A:
试试这个方法

打开memory.inc文件, 做一点无关紧要的改动,保存.再build一下project.
如果还是不行, 重装PD5.O. 还不行,换个性能高的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