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小弟的问题,多时了,也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06):
 /*频率计*/
//声明
#include<reg51.h>
#define SEG P1
#define SCANP P3
char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char disp[4]{0xc0,0xc0,0xc0,0xc0};
//声明定时器
#define yanshi 5000
#define H (65536-yashi)/256
#define L (65536-yanshi)%256
char times=0
//声明其他基本变量
bit status-F=1;
char scan=1;
unsigned int freq=0;
sfr16 DPTR=0x82;

//测量函数
void measure (void)
{
    SCANP=0Xff;
    IE=0x8a;
    TMOD=0X51;
    TH0=H;TL0=L
    TH1=0;TL1=0;
    TR0=1;TR1=1;//启动T0,T1
}
//一中断程序
void T01S (void)interrupt 1()
TH0=H;TL0=L;
if (++times==20)//若达到1s
{
    times=0;//qingling
    status-F=1;//zhuangtaibiaozhiwei
    TR1=0;TR0=0;//guanbit0t1
    DPL=TL1;
    DPH=TH1;
    freq=DPTR;
    disp[1]=TAB[freq/100]
    disp[0]=TAB[freq/10]
}
//xianshihanshu
void display(void)
{
    char i;
    while (1)
    {
        scan=0x01;
        for (i=0;i<2;i++)
        {
            SEG=0Xff;
            SCANP=~scan;
            SEG=disp    ;
            delay 1m(4);
            scan<<=1;//xiayigesaomiaoxinhao

        }
    }
}
//yanshihanshu
void delay1m(int x)
{
    int i,j;
    for (i=0;i<x;i++)
        for(j=0;j<120;j++);        //1ms

}
//zhuchengxu
main()
{
    while(1)
    {
        status-F=0;
        measure();
        while (status-F==0);

    }
    desplay();
}

程序在上面,总是用KEIL编译时,困扰啊。总是显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ext1.c...
TEXT1.C(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问题

char times=0

这句后面缺了个分号

网友B:
先学会根据keil报错的信息找到错误的地方,再修改

粗略看了下,语法有以下表面上的错误.
1.char disp[4] = {0xc0,0xc0,0xc0,0xc0};
2.char times=0;
3.void T01S (void)interrupt 1()
TH0=H;TL0=L;
中断服务程序不是这样写的,并且 无"{  }"
4. disp[1]=TAB[freq/100];
    disp[0]=TAB[freq/10];
    缺分号,是否要考虑数组溢出
4.delay 1m(4);有空格
5.main函数还是存在逻辑问题,肯定运行不正常
如measure();总是在初始化
 desplay();不会被执行
..........................
建议先找块开发板研究下别人写的范例程序,多看看C语言的书~~~~

网友C:
TH0=H;TL0=L

后面要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