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的中文编译通不过?

楼主(2009-05-06):
keil c51 的中文编译通不过,提示如下: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_unicode.c...
MAIN_UNICODE.C(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D0 skipped
MAIN_UNICODE.C(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MAIN_UNICODE.C(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已经按网上的说明修正过0XFD的问题(xiao-qi 写的那个ccKeilVxx.exe
)。
程序中加了中文就编译通不过。
如:
unsigned int code TestChina[]={'谢'};//您好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嘿嘿

把'谢'改成"谢"就没问题了
一个谢相当于俩字符,俩字符搁一块就不是字符,而是字符串了。
当然整个这一行都要改:
unsigned char code TestChina[]={'谢'};//您好

网友B:
字符定义只能用char

字符或者字符串定义只能用char,
虽然汉字确实是2字节,对应一个int,然而这样定义自作聪明,
这个定义在其他编译器环境下依然通不过。

楼主:
原来是char 和INT的原因

^_^^_^曾试过字符与字符串都通不过。原来是char /int 的问题。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