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不错,谢谢

楼主(2009-05-07):
1. 传指针时,我们可以通过指针来修改它在外部所指向的内容。但如果要修改外部指针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可能的。例如传递外部指针到函数内来分配空间,必须传递指针的指针或指针的引用。

2. char carry[10] = {0}; 编译器会将其后所有的东西都置0;

3. 函数返回值为const时,返回的东西付给一个类型相同的标示后其不能为左值;

4. const int *i; int const *i; int * const i; 前两个功能相同,说明i所指向的内容不变;最后一个说明指针指向的地址不变,但内容可变。

5. 类中的const成员函数。定义为在原型后加const。常量函数不能修改类中的任何属性。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修改。

a)         {(myclass *)this->member1 = values;}

b)        将一个成员定义成mutable即可被常量函数修改。

6. 类中的常量const 类型的,不能在类中被用来定义数组。而enum {ONE=100; TWO=2};定义的ONE、TWO却可以。通常的enum定义的置分配问题:enum A{ L=9, Z};此时Z的值为10。

7. 用const定义的int可用来开辟数组,但const定义的常量数组中的元素,不能用来定义数组。

8. 用sizeof计算变量的空间,如果是数组,按实际空间返回;常量字符串(实际上是在静态内存区开辟的变量)sizeof返回比实际长度加一。如果是指针则不考虑它指向的空间大小,仅仅返回指针类型的大小。如果用sizeof计算函数的行参,即使是属组也仅仅返回一个相关类型指针的大小。

9. 形如int iarray[] = {12, 124, 433};编译器会自动给iarray分配3个元素的长度。元素长度的个数计算公式为sizeof(iarray) / sizeof(*iarray)。

10.拷贝构造函数:当形参和实参结合时,如果是复杂对象的传值类型,则调用拷贝构造函数生成一个临时对象作为实参,退出函数时,临时对象被调用析构函数释放。当返回值是复杂对象时,也是调用拷贝构造函数来赋值。这就出现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被调用次数不相等的情况。拷贝构造函数的原型为A(A&),我们可在类中重载。(缺省的拷贝构造函数是使用位(bit)拷贝方法:浅层拷贝,不拷贝指针指向的内容)。

11.volatile类型的变量告诉编译器,本变量不需要进行代码优化。在多线程的应用中,我们如果读入一个变量到寄存器,此时时间片到期,去处理其他线程了,在重新获得处理机时,volatile类型告诉处理机,重新从变量读取数据到寄存器,而不是用寄存器数据直接处理,这样可以防止脏数据。

12.class 和struct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同的功能,只不过前者缺省的成员是私有的,后者在缺省时成员为公有的。故而class不是c++必需的保留字

13.c和c++编译器,对相同的函数名编译后生成的相同的标示不同,故而在引用c的库文件时必须使用extern “C”告诉编译器,它是c的函数,按c的规则编译。通常我们使用的标准头文件已被处理过。

14.#include “filename”; #include <filename>,前者先在当前目录下寻找文件,如果找不到再到系统规定的路径下找,后者直接到系统规定的路径下找。

15.任何地方分配的静态变量(static),其生命周期和主进程相同。第二次定义一个已存在的static变量,对变量的内用无影响,但它的可见范围只在定义的范围内。(考研曾作错!)(从静态变量的特性不难理解,类中的static类型是所有对象共享的)

16.内联函数(inline)在实现上实际和宏类似,在内联函数出现的地方将函数展开来避免函数调用时的出栈、入栈,提高效率。但内联函数的代价是:代码增大。inline函数适合成员函数和自由函数。在类中实现的函数自动为内联函数。inline必须定义到函数的实现上,例如:inline int PlusOne(int) 是无效的。友元函数在类的体内被实现自动变为内联函数。

17.#include <iostream.h>

#define DEBUG(X) cout<<#X"="<<X<<endl

其中的#X表示X被当作字符串输出。

18.assert(0 != 0); 如果assert中的条件为假,则运行期间回退出程序,且报告出错代码的行号。(#include <assert.h>)

19.静态对象在main结束或exit()被调用时才调用自身的析构函数。这意味着,在对象的析构函数中调用exit()是很危险的,有可能进入一个死循环中。调用abort()来退出函数,静态对象的析构函数并不会被调用。我们可以用atexit()来指定跳出main或调用exit时要执行的操作,用atexit注册的函数,可以在所有对象的析构函数之前调用。

void exit_fn2(void)

{

   printf("Exit function #2 called\n");

}     //处理函数

atexit(exit_fn2);

20.全局变量实际上用的是静态存储。静态变量的构造是在进入main之前调用的,在main结束时调用它的析构函数。变量的名字由小范围(c++而言):

//*.cpp

int a; //静态变量,但为 extern int a; 即它是全局的,外部可见的

static int b;       //静态变量,static 和extern相反,只在*.cpp中有效,对其他单元(文件)是不可见的。函数的定义和上面相同。

main()

{     }

类的静态成员变量可以如下赋值:int X::s=23;(在*.cpp中,无**私都可以)

21.名字空间(namespace): 定义一个名字空间,然后使用unsing就可以将当前的类型上下文转换名字空间所定地的.

namespace math

{

       enum sign{positive, negative};

       class integer{

       int i;

       sign s;

       public:

       interger(int I=0): i(i) {………}

       sign Sign() {………}

       …………………..

       };//end class

interger A, B, C;

interger divide(interger, interger);

}//no ;

void q()

{

       using namespace math;

interger A; //hides math::A

A.Sign(negative);

Math::A.Sign(positive);

}

22.         一般对于函数float f(int a, int b); 某些c++编译器编译后生成_f_int_int的名字,有些c编译器则生成_f的名字。故在c++中链接c的库函数时要用extern “C”告诉编译器,按c的规则来编译函数。类似的还有extern “C”{#include “myhead.h”},c++还支持extern “C++”{}.

23.在函数调用时,传引用也是将指针压栈。

24.构造函数、析构函数、赋值构造函数、重载的=,四者的调用顺序:(三种函数都已实现)

a)    X  x;     X  a=x;

result:

X:construct

X:copy_struct

b)    X x;        X a;        a=x;

Result:

X:construct

X:construct

X:copy_stru

operator =

X:destruct

如果没有赋值构造函数则结果:

X:construct

X:construct

operator =

X:destruct

(如果直接X a=x;这不掉用一般的构造函数,调用复制构造函数)

   指向类的成员函数的指针:设 int X:: a(void){}

X x;

                 int (X:: *pf)(void)= &X::a;

                 (x.*pf)();

指向成员变量的指针: 设int i; 是X的成员变量

                    int X::*pm = &X::i;

                 X x;

x.*pm=12;

                 X *p=&x;

p->*pm=11;

25.++的操作符重载

const X& operator++() //++b;            const X operator++(int ) //b++

其中的第二个参数为哑元,永远也不使用到。

26.自动类型转换

a.)class one{ b}

class two{

      public:        one(){}                                          public:       two(const one &){}

             };              };

void f(two) {}

main(){ one ONE;       f(ONE);     }

此时会调用two中的一个构造函数进行类型的自动转换。但效率不高。可以阻止隐含的类型转换。方法如下:将类two给为

class two{ public:  explicit two(const one &){} };

explicit只对构造函数起作用。此时必须这样调用函数:f(two(ONE));

27.    一个理想的string类,它知道如何从string转换到char *:

      class string

{

      private:       char *s;

       public:

               string(const char *S="")

               {

                       s=new char[strlen(S)+1];

                       strcpy(s, S);

               }

               ~string(){delete s;}

               operator const char *() const {return s;}

};

     int main(void)

     {

       string str1("lizhihui2");

       string str2("lizhihui2");

       strcmp(str1, str2);

     }

28.    如果从一种类型到另一钟类型有多种转换方法,则会出错:

      classs Y;

      class X

{

             public:      operator Y() const; //convert X to Y

      };

      class Y{

             public:       Y(X) ;//convert X to Y

      };

      void f(Y);

      main()

{

      X x;

      f(x); //error: ambiguous conversion

}

29.删除数组对象:

      foo *fp = new foo[100];        delete []fp; 或 delete [100]fp;

      使指针更像数组:int *const q=new int[10];这样q不能移动则更像数组。

30.new堆内存用完时的异常处理器函数

void out_of_memory() {printf(“out of memory!\n”);        exit(1);}

main() { set_new_handler(out_of_memory); …………….}

31.new和delete的一种全局重载方法

void * operator new(size_t sz)

{

       printf("operator new :%d bytes\n",sz);

       void *m=malloc(sz);

       if(!m) puts("out of memory\n");

       return m;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m)

{

       puts("operator delete.\n");

       free(m);

}

class s

{

       int i[100];

public:

       s(){puts("s::S()");}

       ~s(){puts("s::~S()");}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p=new int(23); //operator new :4 bytes

       delete p;                  //operator delete.

       s *pp=new s;           //operator new :400 bytes

       delete pp;                 //operator delete.

       s*pa=new s[3];       //operator new :1208 bytes, more 8 bytes for array info

       delete []pa;              // operator delete.       (C++Bilder unsupport)

       return 0;

}

缺省的系统new和delete是调用malloc和free来工作的,系统要维护一张内存分配表。分配出去的内存要记住它的大小和起始地址,释放时根据起使地址释放。

32.重载new在特定的内存上分配空间

class s

{

       int i;

public:

       s(int ix=0){i=ix;}

       ~s(){puts("s::~S()");}

       void * operator new(size_t  d, void *loc) {return loc;}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len[10];

       s *ps = new (len+1) s(3412);

//第一个函数相当于告诉new从哪里开始分配空间(隐含);

//它的值则是要分配的长度。特殊的分配要注意需特殊的释放。

       return 0;

}

new 在len的空间上分配空间给s对象。(new重载第一个参数必须为size_t系统会自动传给它一个大小尺寸)

33.跳转函数setjmp、longjmp

void OZ()

{

       printf("there 's no placelike home\n");

       longjmp(kansas, 47);

}

jmp_buf kansas;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setjmp(kansas)==0)  OZ();

       else       printf(" I have a dream..\n");

       return 0;

}//执行完OZ()后,会立即跳转到printf(" I have a dream..\n");执行

setjmp()是一个特别的函数,当被调用的时候,它吧当前的进程状态的相关信息放到buff中,并返回0;如果使用longjmp对同一个buff操作,这就像再次从setjmp中返回,即正确弹出setjmp的后端。这时返回值对于longjmp是第二个参数,所以能发现实际上从longjum中返回了。

34.异常定制和抛出

class up{};

class fit{};

void g();

void f(int i) throw (up, fit)

{

       switch(i)

       {

               case 1: throw up();

               case 2: throw fit();

       }

       g();

}

void g(){throw 47;}

void my_unexpected()

{

       printf("unexpected handle!\n");

       exit(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et_unexpected(my_unexpected);

       for(int i=1;i<=3;i++)

       {

               try{ f(i);}

               catch(up)  {printf("catch up\n");}

               catch(fit){printf("catch fit\n");}

       }

       return 0;

}

set_unexpected设置处理系统不认识的异常情况(缺省是中断)(异常处理安装器缺省指向terminate())。上面我们定义了up、fit两种异常抛出类,并抛出了这两种异常,来捕获。抛出异常时也生成了异常的一个对象。Catch(…){}捕获所有异常。( 但失去了截获的异常类型)

35.当有未被捕获的的异常时,系统缺省调用terminate(),它调用abort()函数直接从进程中退出,此时静态全局变量的析构函数未被调用。可以使用set_terminate来安装自己的terminate函数,用法和上面的几个安装起一样。他返回的typedef void (*terminate_handler)();为老的处理器指针。

       当一个构造函数在分配资源时,如果这时有unexpect异常到达,系统会结束而不会调用析构函数来释放已 分配的堆内存。

36.运行期间的类型判定(run-time type identification, RTTI)

a.) 编译器实现。

使用函数typeid(objname).name()就可得到函数的名字。实际上typeid()返回全局typeinfo类的常量对象的一个引用。使用before来判断一个对象是否在另一个对象前定义。

fit ft;

       up u;

     if(typeid(ft).before(typeid(u))) printf("lzh\n"); //is true

b). 安全方法向下映射法

        C* pc = dynamic_cast<C*>(pd);   // ok: C is a direct base class
                                         // pc points to C subobject of pd
 判断pd时不是一个C*类型的对象,如是则返回一个指针,否则返回NULL.是通过试图指派法来断定的,与第一种方法不同。

网友A:
贡献了lz以后多做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