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1602和1604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因手上有个LCD 1604,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是1602的资料,想请教前辈们,1604和1602的区别,不能那位大侠能给个1604的测试程序,基于AVR的。

   以下是我在1602的基础上有改动,调试时程序会进入死循环,显示的效果是一和三行全亮,不知那位高人愿意救救小生,帮忙看看程序如何更改才能用,谢谢!
winavr 编译器   325v的mcu , 1m内置振荡器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avr/io.h>        //io端口寄存器配置文件,必须包含
#include <util/delay.h>       //GCC中的延时函数头文件

//端口位定义
#define RS PA4           //数据/命令控制端 0命令,1数据
#define RW PA5           //读/写选择控制端 0写,1读
#define E PA6            //使能端          下降沿读,高电平写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LCD_DispBuff1[]="Let's study AVR";
unsigned char LCD_DispBuff2[]=" WWW.LT430.COM";
unsigned char Disp_Number;

//函数声明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LCD_Com);   //LCD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LCD写数据
void Check_Busy(void);   //读写检测函数,每次对液晶操作前都要进行读写检测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在任意位置处显示字符
    //Write_Com(0X80+0X05);   //发送字符显示位置指令。0x05可以换成00-0f,40-4f之间的任意值
    //Write_Data('a');        //发送要显示的字符

    //下面这段程序演示在LCD上显示两行字符
    while (1)
    {
     Write_Com(0X80+0X0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5;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1[Disp_Number]);
        _delay_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4;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2[Disp_Number]);
        _delay_ms(5);
    }
    }

    /*
    下面这段程序演示在LCD上显示两行字符,字符从屏幕右边移动到屏幕左边
    Write_Com(0X80+0X1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5;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1[Disp_Number]);
        _delay_ms(5);
    }
    Write_Com(0X80+0X5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4;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2[Disp_Number]);
        _delay_ms(5);
    }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6;Disp_Number++)
    {
        Write_Com(0X18);
        _delay_ms(200);
    }
    */

    /*while(1)
    {
    Write_Com(0X80+0X1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5;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1[Disp_Number]);
        _delay_ms(5);
    }
    Write_Com(0X80+0X5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4;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2[Disp_Number]);
        _delay_ms(5);
    }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6;Disp_Number++)
    {
        Write_Com(0X18);
        _delay_ms(200);
        Write_Com(0X80+0X1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5;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1[Disp_Number]);
        _delay_ms(5);
    }
    Write_Com(0X80+0X50);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4;Disp_Number++)
    {
        Write_Data(LCD_DispBuff2[Disp_Number]);
        _delay_ms(5);
    }
    for(Disp_Number = 0;Disp_Number < 16;Disp_Number++)
    {
        Write_Com(0X18);
        _delay_ms(200);
    }

    }*/
}

void Port_Init()
{
    //LCD数据端口设置
    PORTB = 0X00;         //
    DDRB = 0X0F;           //配置端口PB全部为输出口,LCD数据端口

    //LCD控制端口设置
    PORTA = 0X00;         //
    DDRA |= (1 << RS) | (1 << RW) | (1 << E);
    //DDRA |= (1 << RS) | (1 << RW) | (1 << E);  //配置端口PA的第4、5、6为输出口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01);  //清屏
    _delay_ms(5);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_delay_ms(5);
    Write_Com(0X0f);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光标显示,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光标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_delay_ms(5);
    Write_Com(0X06);  //光标设置,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光标加一,整屏不移动
    _delay_ms(5);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LCD_Com)
{
    Check_Busy();

    PORTA &= ~(1 << RS);     //RS=0,写命令
    PORTA &= ~(1 << RW);     //RW=0,写指令
    PORTA |= (1 << E);       //E=1,写操作
    _delay_ms(5);
    PORTB = LCD_Com;         //指令送数据端口
    PORTA &= ~(1 << E);     //E=0,停止写操作
    _delay_ms(5);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
    //Check_Busy();

    //PORTA |= (1 << RS);      //RS=1,写数据
    //PORTA &= ~(1 << RW);    //RW=0,写指令
    //PORTA |= (1 << E);      //E=1,写操作
    ////_delay_ms(5);
    //PORTB = LCD_Data;        // 数据送数据端口
    //PORTA &= ~(1 << E);    //E=0,停止写操作
    //_delay_ms(5);

}

void Check_Busy()
{

    DDRB = 0X00;             //PB口置为输入口,准备读取数据
    PORTA &= ~(1 << RS);      //RS=0,读命令
    PORTA |= (1 << RW);    //RW=1,读指令
    PORTA |= (1 << E);      //E=1,使能

    while(0X80 & PINB);   //监测忙信号,直到忙信号为0,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PORTA &= ~(1 << E);   //E=0
    DDRB = 0XFF;          //PB口置为输出口,准备向端口发送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