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link出错误,请教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5-12):
Linking..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73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UART_RAM' item of 32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4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2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2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data' item of 1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W warning: the value 0 is written to location 0x163 more than once.
!W warning: the value 0 is written to location 0x172 more than once.
!E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Overlap.txt(0) Address from 0x150 to 0x17a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HID_Example.rom] Error 1

网友A:
兄弟您这是哪种芯片,是在5.0还是4.4环境下编译

C语言,还是汇编写的,请说明,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C语言的,谢谢大家了

C语言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CY7C64215,5.0SP4

网友B:
试试

Project >> Settings >> Linker - 'Relocatable code start address' 改大一些试试,例如400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ni_labview、jxin,是这个问题,改大一些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