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一个使用VHDL实现十分频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9-05-16):
    一个是希望让其输出为初始值“1”,一个是希望计数器cnt初始不为0从而实现移相,可是在定义的后面加:=赋值模拟出来的波形居然是一样的,郁闷死我了。请大虾指教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呀?谢谢了!

    这么简单的东西搞了一个下午搞不定,真是惭愧呀=.=

下面是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v5_5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div10:    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div5_5 is
        signal cn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_temp    :std_logic;
        signal d        :std_logic;
        constant m        :integer:=4;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m then
        clk_temp<=not clk_temp;
        cnt<="00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10<=clk_temp;
end;

网友A:
发现一个错误,

if cnt=m then
        clk_temp<=not clk_temp;
        cnt<="000";
end if;
    else
        cnt<=cnt+1;
    end if;

注意第一个end if,很久没用VHDL,其余的错误有待你自己发现,如果要赋初值,加入以复位信号即可。

网友B:
可以通过别的方法移相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iv5_5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div10:    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div5_5 is
        signal cnt    :integer rang 0 to 9;
       signal clk_temp: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cnt)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9 then
        cnt<=cnt+1;
else cnt<=0;
        end if;

    end if;
if cnt<5 then clk_temp<='1';
else clk_temp<='0';
end if;
end process;

div10<=clk_temp;
end one;

网友C:
呵呵,是这里错了

cnt<=cnt+1;
改成
cnt<=cnt+'1';

VHDL与C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