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模块出现错误

楼主(2007-11-28):
编写了一个gpio驱动程序,准备以模块的方式加载它,先在PC上使用命令
arm-linux-gcc -O2 -D__KERNEL__ -c -I/home/YLP2440_linux2.6.12/include iodriver.c
对其进行编译,得到iodriver.o文件

将该文件拷贝到开发板上/tmp文件夹内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insmod iodriver.o

结果提示:
Using iodriver.o
No module found in object
cannot insert `iodriver.o': Invalid module format (-1): Exec format error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

谢谢

网友A:
切换到tmp目录,改成insmod ./iodriver.o

或insmod /tmp/indriver.o

楼主:
内核版本的问题

我的内核是2.6.12,是否应该使用*.ko文件加载内核?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从*.c生成.ko,在网上找了点资料也没有弄懂
请高手指点

才接触ARM一个月,比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