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RF-CC2431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C51RF-CC2431,我现在按照光盘里的实验来测试系统,刚刚学习单片机,有的地方理解不了,因此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

  1:安装的是IAR的EW8051-EV-730B版本,然后打开光盘中的各个实验的工作空间后有提示:The project file '****' is in an old format.Would you like to convert it for use with this version?(The converted project will not work with older versions of EW,but a backup copy of the original file will be made.)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运行后是否对程序造成影响。

  2:实验1,下载运行后,不是所说的绿灯闪烁,而是红灯闪烁。

  3:实验2和实验3,下载运行后,发现无论按板子上的哪个按键都没反应,但是实验目的就是通过按键操作小灯,就是说按下按键,小灯就要亮起或者闪烁,而且还发现当我把手靠近模块或者触摸到模块突出的引脚时时,小灯就会突然亮起,或者闪个不停,我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接触有问题。

  现在想知道板子本身或者软件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RE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第二个应该是程序定义的管教和原理上不一致才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第三个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B:
请LZ搞清楚软件版本,程序与板子是否对应等问题

    我也做过相关实验,不知是否与LZ的相同:
    1、建议使用720H试试;
    2、检查程序IO口定义是否与板子使用的IO口对应;
    3、个人认为板子没问题,如果做需要用到按键的实验,事先先把短接了的CANLE按键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