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f1611的DA输出电压,总有问题,谢谢找错……

楼主(2009-05-20):
往下看, 括号里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cry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keypoint=0;

void delay(int v)               //延时函数
    {
        while(v!=0)v--;
    }

unsigned char key(void)          //按键分析函数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x=0xff;
    P2OUT=0Xe0;                 //扫描第一行
    a=P2IN&0X0F;
    switch(a)
      {
      case 0x0E: x=0;break;
      case 0x0D: x=1;break;
      case 0x0B: x=2;break;
      case 0x07: x=3;break;
      default:break;
      }
    P2OUT=0Xd0;                //扫描第二行
    a=P2IN&0X0F;
    switch(a)
      {
      case 0X0E: x=4;break;
      case 0X0D: x=5;break;
      case 0X0B: x=6;break;
      case 0X07: x=7;break;
      default:break;
      }
    P2OUT=0Xb0;            //扫描第三行
    a=P2IN&0X0F;
    switch(a)
    {
      case 0X0E: x=8;break;
      case 0X0D: x=9;break;
      case 0X0B: x=10;break;
      case 0X07: x=11;break;
      default:break;
    }
    P2OUT=0X70;            //扫描第四行
    a=P2IN&0X0F;
    switch(a)
    {
      case 0X0E: x=12;break;
      case 0X0D: x=13;break;
      case 0X0B: x=14;break;
      case 0X07: x=15;break;
      default:break;
    }
  return(x);
}
unsigned char keypress(void)        //分析按键是否按下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P2OUT=0x00;             //键盘硬件:P20--P23为列线,最左边一根为P20,列线120k电阻上拉,
  if((P2IN&0X0f)!=0X0F) x=1;      //P24--P27为行线,最上边一根为P24,
  return(x);             // 无按键,返回 0;  有按键返回 1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key(void)
{
  if(keypress())
     {
         delay(300)  ;   //消抖
         if(keypress())
           {
            keypoint=key();
           }
         while(keypress());   //等待按键松开
     }
   P2OUT=0X00;
   P2IFG=0X00;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P2DIR=0Xf0;               //P20到P23输入  P24到P27输出
  P2SEL=0X00;               //p2为普通I/O管脚
  P2IES=0X0f;              //列线下降沿允许P2中断
  P2IE=0X0f;               //P20到P23允许中断
  P2OUT=0X00;
  P2IFG=0X00;              //中断寄
}
void action(uchar p)
{
  switch (p)
     {
     case 0:
       DAC12_0DAT+=0X03D;    //BUJIN 0.1v
       DAC12_0DAT&=0XFFF;
       DisplChar(6,1,'0');
     /*case 1:            (从这开始)
      DAC12_0DAT++;
       DAC12_0DAT&=0XFFF;
     case 2:
        DAC12_0DAT-=0X03D;
       DAC12_0DAT&=0XFFF;
       DisplChar(6,1,'1'); */
     case 3:
       DAC12_0CTL&=~ENC;
     case 4:
       DAC12_0CTL|= ENC;
     case 5:
       DAC12_0DAT--;
       DAC12_0DAT&=0XFFF;
     case 6:
       DAC12_0DAT++;
       DAC12_0DAT&=0XFFF;  (结束)
     }
}
void main (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2CTL0=REF2_5V+REFON;     //内部参考源2.5V
  DAC12_0CTL=DAC12IR+DAC12AMP_5+DAC12ENC;
   DAC12_0DAT = 0x0666;                      // 1V
  init();
  _EINT();
  while(1)
   {
     if(keypoint!=0)
          action(keypoint);
        keypoi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