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keil uVision2的啊?

楼主(2007-11-29):
我正在学习单片机,下载了一个单片机的仿真学习软件keil uVision2,但是研究了好几天,发现只能运行一些最简单的功能,例如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nVar1;
  SCON=0x52;
  TMOD=0x20;
  TCON=0x69;
  TH1=0xf3;
   printf("Input somewords\n");
  printf("Test to output somewords\n");
 nVar1=getchar();
  printf("\n");
switch(nVar1)
{case('0'):printf("case 0 switched\n");
  break;
  case('1'):printf("case 1 switched\n");
  break;
  case('2'):printf("case 2 switched\n");
  break;
  default:printf("default case \n");
  break;}
  while(1);

}
 该程序可以运行,也可以看到结果,但是如果用scanf函数输入一个函数,编译没有问题,可是就看不到结果了(输出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个人建议不要用scanf和printf这些东西

楼主:
请教2楼

我C学的也不是很精通,不用printf和scanf用什么啊,大部分c教程里都用的这两个函数啊!

网友B:
不是建议,我是根本就不用

网友C:
找本书看一下不就得了

如果没钱或舍不得就到网上找电子书

网友D:
从来不知怎么用的.

都是用串口调试小精灵的,呵呵

网友E:
脱离上学的东东吧!!

上学的很多东西现实中没有用,那都是纯软件的东西.搞PC有用,搞IC没用

网友F:
有个串口窗口不是可以查看吗?

view/seirl wondows#1或#2
但是我没用过
也是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的

网友G:
scanf()是从串口取数据

要是运行它的时候得从串口中输入数据,并且最后一位要注意,好象是回车的码吧,不了解。

如果要用串口输入数据,自己写吧,别用这个函数。

网友H:
天呀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