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红外线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07-11-30):
//该程序可以将遥控码通过1602液晶显示出来
//不要的朋友可以将其部分删除即可

//版权所有比尔单片机
//更多资料详见Http://www.brmcu.com
//著作:billxiong
//E-mail:billxiong008@163.com
//QQ:4171529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1602lcd.h"

#define c(x) (x*110592/120000)

sbit Ir_Pin=P3^2;
unsigned char Ir_Buf[4]; //Save decode result

code const uchar NumCode[]={'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int Ir_Get_Low(void);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void);
void IR_Process(void);
void IntSys(void);

void main(void)
{
 Init1602();
 IntSys();
 ShowMessage(1,1,13,"www.brmcu.com");
 ShowMessage(0,2,5,"code:");
 while(1)
 {
  IR_Process();
 }
}

void IntSys(void)
{
 TMOD=0x21;
 EA=1;
 ET0=1;
 TR0=0;
}

unsigned int Ir_Get_Low(void)
{
TL0=0;
TH0=0;
TR0=1;
while(!Ir_Pin && (TH0&0x80)==0);
TR0=0;
return TH0*256+TL0;
}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void)
{
TL0=0;
TH0=0;
TR0=1;
while(Ir_Pin && (TH0&0x80)==0);
TR0=0;
return TH0*256+TL0;
}

void IR_Process(void)
{
 unsigned int temp;
char i,j;
do{
   restart:
   while(Ir_Pin);
   temp=Ir_Get_Low();
   if(temp<c(8500) || temp>c(9500)) continue;//引导脉冲低电平9000
   temp=Ir_Get_High();
   if(temp<c(4000) || temp>c(5000)) continue;//引导脉冲高电平4500
   for(i=0;i<4;i++) //4个字节
   {
    for(j=0;j<8;j++) //每个字节8位
    {
     temp=Ir_Get_Low();
     if(temp<c(200) || temp>c(800)) goto restart;
     temp=Ir_Get_High();
     if(temp<c(200) || temp>c(2000)) goto restart;
     Ir_Buf>>=1;
     if(temp>c(1120)) Ir_Buf|=0x80;
    }
   }
   ShowMessage(5,2,1,&NumCode[Ir_Buf[0]>>4]);
   ShowMessage(6,2,1,&NumCode[Ir_Buf[0]&0xF]);
   ShowMessage(8,2,1,&NumCode[Ir_Buf[1]>>4]);
   ShowMessage(9,2,1,&NumCode[Ir_Buf[1]&0xF]);
   ShowMessage(11,2,1,&NumCode[Ir_Buf[2]>>4]);
   ShowMessage(12,2,1,&NumCode[Ir_Buf[2]&0xF]);
   ShowMessage(14,2,1,&NumCode[Ir_Buf[3]>>4]);
   ShowMessage(15,2,1,&NumCode[Ir_Buf[3]&0xF]);
  }while(1);
}

网友A:
死查询方式,不入流的设计

楼主:

非查询方式,上面的楼主理解错了

网友B:
同意洗碗机观点

网友C:
哈哈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同意洗碗机观点

洗碗机??
哈哈~~~~

网友D:
呵呵!

这个只能解NEC格式的红外编码格式
看看我们的红外码识别模块可以解任何格式的红外码!
真正万能解码!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
http://www.yofeng.com/串口输出的红外码识别模块.asp

网友E:
洗碗机?显微镜呢

网友F:
当老徐成为热点

徐静蕾也要让个两分半

新闻界

网友G:
晕!

怎么又跑出来个“洗碗机”XWJ,这么捉弄小跳鸟大虾!
不平啊

网友H:
while(Ir_Pin);这种不是死查询是啥呀?

网友E:
6f的没有公开一点资料,没办法学,,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呵呵!

这个只能解NEC格式的红外编码格式
看看我们的红外码识别模块可以解任何格式的红外码!
真正万能解码!

网友I:
性玩具。。哼哼,这个牛x吧

网友J:
6楼是不是有点夸张,可以解任何格式的红外码??

严重怀疑。

网友J:
刚刚看了6楼的原理图

不说别的,我就想问问6楼,无载波格式你的红外码识别模块恐怕无能为力吧?

网友A:
呵呵,我来个FSK方式的你也学不了的

网友D:
to zjh006

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产品就知道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们做到了!

网友D: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我们已经开发成功了可以学习载波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
载波频率在 20k-100kHz之间都可以学

网友J:
我看了你的原理图

你用的是一体化的接收头,不要说无载波的你学习不了,38k载波以外的都会有问题。

网友D:
呵呵!

无载波的能作红外遥控码?
最多1-2米
无载波的可以有线方式直接送进模块就可以解码

38k是现在常用的载波,市面上的遥控器绝大部分是38k的

而且我们现在也开发出了可以识别载波频率的模块

网友A:
只有遥控器用38KHz载波,其他稍微数据多点的场合都是用的高

手机、电脑的红外接口 传输速率较高,目前4M速率的FIR技术已被广泛使用,16M速率的VFIR技术已经发布
没用硬件支持想学到它谈何容易?

所以还是少吹点牛为好.

网友D:
我们的模块

本来就只是用于普通遥控器的解码
不是拿来做数据传输或高速应用的

网友K:
没什么难度

只对一种波特率和只对一种码型做解码,其实没什么难度

俺用 1美元的ARM 做了个 学习型的遥控器,能学习(解码)任何的波特率的红外遥控器,楼主可以试试做出这种功能~~~~~~~~~~

网友J:
21楼要明白以下两点

1.无载波不仅能作红外遥控,而且不比有载波的方式差,遥控距离与载波方式没什么区别,国外的很多电视采用的是无载波方式。
2.你说的“38k是现在常用的载波,市面上的遥控器绝大部分是38k的”,这句话仅适用国内遥控器,欧美市场的遥控器载波频率范围比较宽,从20k--80k的都有。

网友D:
哦!

看来还是我孤陋寡闻!
不知道国外的遥控器还有这么多载波,看来我这个模块用于国内还可以!
但有点不明白,无载波方式难道只是把数据波直接传输吗?
数据波的频率一般较低!能做远传吗?

网友J:
无载波格式---举个例子

网友D:
这样的波直接送进模块是可以解码的

没问题!
现在不能接收的主要是一体化的接收头,它必须接收带载波的信号
问题不在解码算法本身

网友D:
to zjh006

你举的无载波的信号如果直接驱动红外发射管能发射多远?
有没有试验过!
接收端又是如何放大信号的?
有没有实际的遥控器采用这种信号?

网友J:
如果你不用一体化的接收头,你的解码程序可能要改了

因为接收头出来的信号和原始信号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是发送载波那一段有很大区别。

网友L:
请问,无载波的接受头如何区分太阳光?

网友B:
乱了乱了……

~~,捋捋,捋捋……

网友J:
to xxdcq

我也曾经怀疑过无载波格式的发射距离,后来我弄了一个无载波接收模块(从一个电视配件厂弄的,这种模块主要销往国外,用在电视机上),我测试过发射距离,与有载波格式几乎没有区别。
另外,你可以找个国外的多功能遥控器,里面有不少发码格式是采用无载波方式的。

网友D:
to zjh006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直接测试红外发射管的A极,看是不是你上图画的那样的波形?
你上图画的那种波形红外发射时间是26.7uS,它的倒数正好是38kHZ
这个频率和载波基本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波型里本来就隐含有载波
这种应该算是脉位调制吧!

网友D:
to zjh006

如果接收那边能准确还原出这个波形送进我的模块就可以解码
我的模块可以识别最小3us的脉冲宽度

网友M:
无载波的摇控器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脉宽或者曼彻斯特编码了

我想它已经用软件进行比较复杂的调制了。
载波适合滤波和放大,所以距离比较远,一般都有十米以上, 是无载波所不能比的。

网友J:
26.7uS,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宽度从几个us到几十us不等,甚者还有更宽的。
对你下面这句话不理解:
"如果接收那边能准确还原出这个波形送进我的模块就可以解码"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模块没有接收端。

网友J:
我不知道36楼的结论是分析出来的,还是实践总结出来的?

网友D:
当然有输入端子

我的模块实现的是解码算法,
与硬件接收没有太大配合,只要接收端提供出有效的波形就行了
而不用管波形有什么具体的含义

网友M:
re:

to 38楼:
我是猜的。。。因为红外数据传输的距离一般远远小于红外摇控的距离。

网友J:
"只要接收端提供出有效的波形就行了"

你的接收端是收不到无载波信号的,何来解码?

网友A:
呵呵,LS正解

撇开硬件光谈软件的话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无疑是又一座空中楼阁

网友D:
to zjh006

你不是弄了一个无载波接收模块(从一个电视配件厂弄的,这种模块主要销往国外,用在电视机上)吗?

这个模块输出的什么波形出来?不会是直接就是数据输出吧?
把这个波形送进我的模块就可以解码

网友E:
又长见识了

网友J:
xxdcq

那别人用你的红外解码模块,还得到别处去买个一个无载波接收模块,你说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