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hdl调试问题

楼主(2009-05-24):
用altera的EPM7128做地址译码和IO扩展,代码如下:

`define  IOCADDR   9'h1f8        // IO_C地址, (0x1F800-0x1F8FF), input
`define  IOFADDR   9'h1f9        // IO_F地址, (0x1F900-0x1F9FF), input
`define  IOAADDR   9'h1fa        // IO_A地址, (0x1FA00-0x1FAFF), output
`define  IOBADDR   9'h1fb        // IO_B地址, (0x1FB00-0x1FBFF), output
`define  IODADDR   9'h1fc        // IO_D地址, (0x1FC00-0x1FCFF), output
`define  IOEADDR   9'h1fd        // IO_E地址, (0x1FD00-0x1FDFF), output

`define  CSRAM     9'h1f8        // 外部扩展RAM选通信号, 126k空间 (0x00000-0x1F7FF)

module Main (lowAddrData, highAddr, lowAddr, ale, wr, rd,
             csRAM, ioaVector, iobVector, iocVector,
             iodVector, ioeVector, iofVector) ;
  inout [7:0] lowAddrData ;
  input [16:8] highAddr ;
  input ale, wr, rd ;
  output [7:0] lowAddr = 8'hff ;
  output csRAM = 'b1 ;
  output [7:0] ioaVector = 8'hff ;
  output [7:0] iobVector = 8'hff ;
  input [7:0] iocVector ;
  output [7:0] iodVector = 8'hff ;
  output [7:0] ioeVector = 8'hff ;
  input [7:0] iofVector ;

  wire [7:0] lowAddrData ;
  reg [7:0] lowAddrData_Input ;
  reg csRAM ;
  reg [7:0] lowAddr ;
  reg [7:0] ioaVector ;
  reg [7:0] iobVector ;
  wire [7:0] iocVector ;
  reg [7:0] iodVector ;
  reg [7:0] ioeVector ;
  wire [7:0] iofVector ;

  always               // 锁存低8位地址
    @ (negedge ale)
    begin
      lowAddr = lowAddrData ;
    end

  always               // 地址译码,RAM CS为低电平
    @ (ale or highAddr)            // 电平触发
    begin
      if ( ale == 1 )
        csRAM = 'b1 ;
      else
        if ( highAddr < `CSRAM )
          csRAM = 'b0 ;
        else
          csRAM = 'b1 ;
    end

  always               // 写数据
    @ (negedge wr)     // 下降沿触发
    begin
      if ( highAddr >= `IOEADDR )
        ioeVector[7:0] = lowAddrData[7:0] ;
      else if ( highAddr >= `IODADDR )
        iodVector[7:0] = lowAddrData[7:0] ;
      else if ( highAddr >= `IOBADDR )
        iobVector[7:0] = lowAddrData[7:0] ;
      else if ( highAddr >= `IOAADDR )
        ioaVector[7:0] = lowAddrData[7:0] ;
    end

  assign lowAddrData[7:0] = lowAddrData_Input[7:0] ;

  always              // read data
    @ (negedge rd)    // negedge trig
    begin
      if ( highAddr >= `IOFADDR )
        lowAddrData_Input[7:0] = iofVector[7:0] ;
      else if ( highAddr >= `IOCADDR )
        lowAddrData_Input[7:0] = iocVector[7:0] ;
    end

endmodule

用quartus 5.0时正常,但在quartus 7.1中出现很多警告,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是与单片机

这个是与单片机接口,异步时序的话会有告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