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众网友关注,下午公开答案

楼主(2007-12-05):
hotpower 早就把这道题的题意和解法基本说穿了。可惜没人注意到:

1、不能打断的(函数)时间必须小于节拍时间。字谜实际在函数的间隙上。
2、只要不出现时间的误差积累,就应该"算准"。否则就别玩了。
3、只要秒脉冲不丢,什么都好奔出来。

三个努力方向,一清二楚。追求其他的细节问题,连方向都不对了。

还有所长好像说过:“裸奔是串行处理,OS是并行处理。”(所谓并发....)。简单明确的概括。所以OS只要符合任务分割规则,其他的只需要编程员单独考虑每个任务,互相牵连正是裸奔的缺点。

所以,这道题这不合理,那互相矛盾,都是对裸奔编程员来说的,对利用OS编程者,只需处理简单的事。

没那么多合理的联系。
   有网友说:用OS实际就是请了个“管家”。很形象。要是我什么都考虑,请管家干什么?
    还有网友说,OS是给傻瓜用的。没错,傻瓜根本不会像裸奔高手那样考虑到的那么多合理的关系。

/******************************************************************************/
/*                                                                            */
/*                     wxj1952.C:  A RTX-51 Application                       */
/*                                                                            */
/******************************************************************************/

#include <rtx51tny.h>

/******************************************************************************/
/*       Task 0 'job0':                                */
/******************************************************************************/
job0 () _task_ 0  {

  os_create_task (1);
  os_create_task (2);
  os_create_task (3);
  os_create_task (4);
  //os_create_task (5);
  //os_create_task (6);

  while (1)  {

    os_wait (K_IVL, 1, 0);
    .
    .
    .
     DX_1;
    F05();
     EX_1;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1 'job1':                                    */
/******************************************************************************/
job1 () _task_ 1  {
  while (1)  {

    os_wait (K_IVL, 60, 0);
    .
    .
    .
     DX_1;
    F071();
     EX_1;
   // os_send_signal (2);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2 'job2':                                    */
/******************************************************************************/
job2 () _task_ 2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1);
    .
    .
    .
      DX_1;
    F072();
       EX_1;
// os_send_signal (3);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3 'job3':                                                      */
/******************************************************************************/
job3 () _task_ 3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2);
    .
    .
    .
       DX_1;
    F073();
       EX_1;
// os_send_signal (4);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3 'job4':                                                      */
/******************************************************************************/
job3 () _task_ 4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3);
        .
        .
        .
       DX_1;
    F074();
       EX_1;

   os_switch_tast();

  }
}

DX_1/EX_1 语句高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这是陈明计书上提供的语句.

哇!睡了一觉,没想到“窝里斗”这么快就开演啦!

12月5号 以前挺安静的,高手好像都没时间,怎么现在突然一下都那么兴奋起来了。都有时间了。

网友A:
下午到了啊,

我迫不及特

网友B:
占个位置,好看结果

都16:46了还没出来,都过了傍晚到晚上了,我这里都黑天了。

网友C:
公开什么答案

网友D:
什么答案?

网友E:
等着看结果

网友F:
现在还在中午撒,急啥~~~俺准备等一个中午~~~

网友G:
呵呵,几点开始算下午啊?

网友H:
呵呵,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

网友I:
完了,现在已经奔晚上去了~

网友J:
现在是16:35 ,广告位,出租!

网友D:
~~,别最后是……

千唤万唤始出来,犹抱‘键盘’半‘拉’面

忽忽……

网友K:
16:46

网友G:
下午几点钟结束啊?

网友D:
5点30分以后算做一个下午的结束

网友L:
16:55,进入倒计时

网友M:
我要看答案

网友D:
犹抱‘键盘’半‘拉’面啊,半‘拉’面……

5:00整

网友N:
在过会就是晚上了

网友O:
看不到了,马上下班了

当前时间:《17:10》

网友P:
俺要下班了

到底是me答案啊

网友Q:
哎,刚好5点半拉

网友R:
我晕啊。

这就是所谓的“答案”吗?我以为有时间压缩算法,把时间压缩从2.8秒压缩到0.5秒。

废话少说,先解释一下如何做到“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网友S:
re

终于出来啦,占个座先

网友R: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表达不清楚,程序更是弄得乱七八糟。BS之...

网友R:
太弱了

什么是细节问题?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这一条基本上属于FP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4个紧密关联的函数,每个运行开销700ms, 设其为F071(),F072(),F073(),F074();要求4个函数必须顺序运行。

int main(void)
{
    while(1);
    return 0;
}

这样不是更好?忽略所有细节问题?

---------------------------------------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楼主: 感谢众网友关注,下午公开答案

hotpower 早就把这道题的题意和解法基本说穿了。可惜没人注意到:

1、不能打断的(函数)时间必须小于节拍时间。字谜实际在函数的间隙上。
2、只要不出现时间的误差积累,就应该"算准"。否则就别玩了。
3、只要秒脉冲不丢,什么都好奔出来。

三个努力方向,一清二楚。追求其他的细节问题,连方向都不对了。

---------------------------------------

网友T:
切,忽悠

估计楼主的代码n多人都看得明白。
但是楼主却看不明白n多人贴的思路或代码。
拿DX/EX来当宝贝忽悠大家。

记得有一个兄弟时序图画得相当不错,哈

网友F:
哈哈~~~搬个凳子看楼主如何挨批~~~

俺该说的都在原来的帖子里面说过了,这里没必要再重复一遍了~~~

网友U:
再过5分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啦

赶快让我们看看那只纸老虎是什么样子!

从之前的帖子中看到LZ佩服了某个帖子的观点,这才知道LZ原来不是道中人,是个外来户。

网友V:
顶上去,新闻联播已经过了6分钟了

网友W:
看来我菜菜得不得了了,惭愧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看过陈工的代码!!哈哈哈……

“DX_1/EX_1 语句高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这是陈明计书上提供的语句.”

网友Q:
?????答案贴哪了???>

网友X:
18:03了

网友A:
32楼说的对,我来说两句

我怀颖楼主的这个框架做出来的时钟不可能准,不丢秒才怪,
我来说一下原因
1 EX_1,DX_1用在LZ说的不可中断任务两边,
想必是开关中断.

2 在F071-F074中某个函数运行时
关中断达到700ms,难保这中间不发生定时器中断,
使得RTX51内部使用的Timer0不正常工作,
而系统调用wait什么的是一定要到定时器数据的.
所以要丢秒.

3 把代码写得这么难看,可想而知其程序水平如何.

网友K:
LZ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LZ说的话用回LZ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

网友K:
俺说的是“裸奔是串行化处理,OS是并行化处理”

不是简单的串行和并行概念

网友H:
忽悠,尽情忽悠

网友Y:
要真正的并行处理只有多核

网友H:
裸奔也可以并行化处理

OS也好,并行处理也好,还有什么状态机……这些编程思想,还不都是人想出来的。机器可以做到的事,人也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1楼: 俺说的是“裸奔是串行化处理,OS是并行化处理”

不是简单的串行和并行概念

网友Z:
wxj1952 输定了

os 的技术核心在于时间片和调度,这两者 裸奔 也能做到,毕竟 裸奔 的场合大多不是复杂的应用。os 的灵活性和通用性可以做到动态调度,裸奔要做到这点,就有衣服,不在是裸奔了。

wxj1952 你拿固定任务去挑战 裸奔,你的衣服会被终结 --- 裸奔了。

网友AA:
其实我想问问

60秒后 F05() 和 F071() 的竞争问题~~~~~

网友AB:
俺不参与政治斗殴~~~俺还是喜欢做俺的3小时PIC24FJ速成菜鸟~~~

网友AC:
搞技术来不得半点忽悠,楼主是块做营销的料。

网友F:
哈哈~~~~49楼这个图真是爽呀~~~太夸张了吧,那人真惨...

网友AD:
晕~~~现在才知道被人拍的滋味有多么好受了~~~

网友AE:
天使?

鸟人?

楼主:
看高手内讧挺好玩的,明天再来玩了

哇!睡了一觉,没想到“窝里斗”这么快就开演啦!

12月5号 以前挺安静的,高手好像都躲在阴处没时间,怎么现在突然一下冒出这么多高手,各个都那么兴奋,像打了**血似地,都有时间了。

网友AF:
46楼

不错,就是两种任务的时间竞争,如果楼主这样写程序

void TASK0(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 (1)
    {
        F05();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2);
    }
}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 (1)
    {
        if (分钟到)
        {
            F071();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F072();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F073();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F074();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
    }
}
那就乖乖等着挨砖头吧!!哈哈!!

网友AG:
大跌眼镜

网友AH:
楼主可能这样不行吧

LZ的这点水平不行吧
首先是保证每秒的一次500ms的任务运行,可是现在你的软件不能保证呀
另个关联紧密的4个任务是不是不再紧密了呀
LZ先说明你如何保证的每S的一次500ms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实现目标: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4个紧密关联的函数,每个运行开销700ms, 设其为F071(),F072(),F073(),F074();要求4个函数必须顺序运行。
4、为简化题目,只做秒、分2位。

要求:各函数时间开销严格,运行期间不允许打断(即不允许被中断或抢占)。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程序运行F071~F074,这段时间软件耗费至少700msX4=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肯定要丢数(因为“要求”说了,F071~F074运行必须顺序,不允许抢占。可以被调度)。怎么解决?"
这是你的原文

网友AH:
呵呵,不知是谁打自已的耳光

"/******************************************************************************/
/*                                                                            */
/*                     wxj1952.C:  A RTX-51 Application                       */
/*                                                                            */
/******************************************************************************/

#include <rtx51tny.h>

/******************************************************************************/
/*       Task 0 'job0':                                */
/******************************************************************************/
job0 () _task_ 0  {

  os_create_task (1);
  os_create_task (2);
  os_create_task (3);
  os_create_task (4);
  //os_create_task (5);
  //os_create_task (6);

  while (1)  {

    os_wait (K_IVL, 1, 0);
    .
    .
    .
     DX_1;
    F05();
     EX_1;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1 'job1':                                    */
/******************************************************************************/
job1 () _task_ 1  {
  while (1)  {

    os_wait (K_IVL, 60, 0);
    .
    .
    .
     DX_1;
    F071();
     EX_1;
   // os_send_signal (2);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2 'job2':                                    */
/******************************************************************************/
job2 () _task_ 2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1);
    .
    .
    .
      DX_1;
    F072();
       EX_1;
// os_send_signal (3);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3 'job3':                                                      */
/******************************************************************************/
job3 () _task_ 3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2);
    .
    .
    .
       DX_1;
    F073();
       EX_1;
// os_send_signal (4);

   os_switch_tast();

  }
}

/******************************************************************************/
/*    Task 3 'job4':                                                      */
/******************************************************************************/
job3 () _task_ 4  {
  while (1)  {
//os_wait1 (K_SIG, 3);
        .
        .
        .
       DX_1;
    F074();
       EX_1;

   os_switch_tast();

  }
}

DX_1/EX_1 语句高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这是陈明计书上提供的语句.
"
LZ认为你的这个满足了要求了吗?
如果满足了要求的话,猪都会上树

网友AH:
这是俺在你原来贴上裸奔的

292楼: 看看俺裸奔一下

main()
{
  while(1)
   {
    if(time到)
    {
     time到=0;
      if(time>=66)
       {
           f04();
           //f05();
         time-=6;
       }
      else if(time==64)
      {
          f03();
          //f05();
      }
     else if(time==62)
      {f02();//f05();
      }
      else if(time==60)
      {f01();//f05();
      }
      else if(time>60)
      {
       f05();
      }
      else
     {     delay300ms;f05();}
    }
  }
}

interrupt time1s
{
time到=1;
time++;
}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2-6 9:23:32 修改者:senda_3526

网友AI:
实在无聊

实在无聊.
有什么意思?

网友AJ:
唉!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介绍下我的态度:
我不反对用OS,但资源少的MCU、任务明显的东东,尽量不要用OS。我现在的项目51的,程序量十几万行,几百K字节,不也就是状态机搞定?不过OS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学习的,什么消息呀、信号呀、状态机呀什么的。

但是32BIT的东东,还是用OS方便。我上个项目就是有TCP/IP、MPEG、GUI等等,不用OS,天,不写死?

总之要看项目、看MCU说话。期待拍砖!

网友AF:
唉,无语了!!

楼主这个程序不但无法保证“每秒运行一次”500mS任务,而且时间长了700ms任务的顺序执行恐怕也无法保证

网友AA:
楼主,先解决我46楼的问题呀

F05() 和 F07 会在某一时刻同时 去竞争CUP的使用权 ,无论优先给谁最高或同等,无论谁抢赢,都算是打断了对方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哦,学习中,哈哈

网友AK:
原来是只华南虎

网友AL:
又盖烂尾楼,挖坑埋了

这次挖小坑
开始挖...

到底了

楼主:
优胜者已经出来了.

头一名1万元奖金.我来准备一下,星期一公布名单.

高手还有三天的时间,3000元依然有效。别把时间花在吹牛上了。

我发现喷口水的人,一个赛一个的聪明,功夫最逊的也比我高明千倍。不过有本事最近抓紧到航天部第一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14研究所应聘去,出的面试题不会比这道容易。也许是航天器上用的类似例子。

网友Q:
越来越热闹了

网友AM:
也许楼主本来的意思是

也许楼主表达得不清楚,他本来的意思也许是:
用户程序不能被被动地打断,象被中断打断的程序是不能确定打断位置的。
而用户程序是可以自主被打断的(在程序中确定的位置,用户程序自己把CPU交出去给别的进程),在可以自主打断的地方,调用了任务切换。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程序的间隙吧?
总体程序不一定非得用OS编写,但OS方便的达到了楼主的目的。

是这样的吧?

网友AF:
楼主在转移话题

本来是想说明OS在解这道题时的优越性,但是现在却把皮球踢给别人,问别人要代码.
没人说用OS解不了这道题,不过即使解了恐怕也看不出OS的优越性来.
你不如干脆说用钱换代码得了,搞那么多弯弯绕

网友AF:
..

说什么用OS不用考虑相关性,恐怕不对吧。用OS恐怕更要考虑一个任务的运行不能影响另一个任务。
假设你的500mS是个串口任务呢,等700ms执行完了,你的串口恐怕啥也收不到。

网友AF:
现在

现在恐怕不敢再提什么缩成5ms,7ms之类的话了吧

那样不但可以5ms对齐秒计时,而且7ms四个任务都能合成一个来做,只不过要用定时器计数值比较来替代定时器中断,等于把OS当裸奔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