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3.1 F2812的simulator 时,出错

楼主(2007-12-07):
请问,我用CCS3.1 F2812的simulator 时,错现如下问题: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当运行到上面几句时,提示如下错问: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3,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4,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md文件中
MEMORY
{
PAGE 1 :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
SECTION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一下memory map

看一下memory map,看你的DEV_EMU在不在有效区域内

网友B(2014-04-24):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