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ios创建了一个Hwi中断后出现了一大堆警告,不知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2):
难道下面这些sections需要自己去一个一个添加吗?
------------------------  SEEDVPM642uartio.pjt - Debug  ------------------------
[Linking...] "C:\CCStudio_v3.3\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gblinit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mem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rtdx_data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y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lk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st1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st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pip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st0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hwi_vec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wi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printf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t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tsk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TSK_idle$stk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idlcal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idl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LOG_system$buf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log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ysinit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LK_star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SWI_D_rdytab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RAM$B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GBL_procId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_HOOK_knlId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KNL_exi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RAM$L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TSK_VCREATEFX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UTL_doErro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PIP_F_star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GBL_boo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TSK_VDELETEFX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KNL_glu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UTL_doAbor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DL_F_loo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CLK_DFLTMICROSECS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CLK_htimePerLtim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GBL_stackbeg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UTL_doPutc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MEM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PRD_F_tic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_HOOK_NUMHOOKS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CLK_D_microseconds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GBL_cslCacheInit64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RTA_F_o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TRC_R_mas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GBL_stackend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_config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OBJ_tab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HWI_A_VECS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FXN_F_no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DL_D_calibrat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KNL_ru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LNK_dspFrameRequestMas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CLK_F_isr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PIP_D_tabbeg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TRC_cini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UTL_hal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MEM_ini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RTA_F_dispatch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_startu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_setu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KNL_queues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CLK_A_TABBEG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LNK_F_dataPum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TSK_VEXITFX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HWI_D_ccmas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HWI_F_dispatch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RTDX_Poll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_ini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DL_D_busyObj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TSK_exit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SWI_F_enab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FXN_F_ru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GBL_getVersion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GBL_initdon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CLK_stop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_HWI_dispatchTab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LNK_dspFrameReadyMask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IDL_F_busy                       C:\\CCStudio_v3.3\\MyProjects\\SEEDVPM642_uartio_v3.32\\obj\\Configuration1cfg.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SEEDVPM642uartio.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21 Warnings, 0 Remarks.

楼主:
这肯定与配置文件有关

可是配置文件我又不知道怎么修改,郁闷!

网友A:
需要的库文件加了没有?

使用DSP/BIOS,要添加一些库文件

楼主:
我把需要的库文件加了后,原来程序自带的CMD文件删掉了

加上由bios自动生成的配置文件就没警告了,难道如果我用bios的话,自己建的cmd文件不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

但是一般需要把BIOS生成的cmd文件也加进去
如果你不想用BIOS生成的CMD文件,那么就要在BIOS的MEM中设置一下

网友B:
LIB没有添加进来

楼主:
lib我都添加了

yidong1981说的如果不用bios生成的cmd文件,那么就要在BIOS的MEM中设置一下,我照着做了,但是这样它好像又说很多东西未定义,比如:
好像跟上面一样:
CLK_F_isr
PIP_D_tabbeg
TRC_cinit
我再仔细看一下,怎么把两个cmd文件都用上。

网友A:
如果你不用DSP/BIOS产生的CMD文件

那么你就要自己写cmd文件的。

你这个还是因为有些lib没有添加到工程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