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调试程序keil_uVision其中外围接口中……:)

楼主(2007-12-10):
请教一下“在调试程序keil_uVision其中外围接口中的Parallet_Port_ 0窗口中第二排那个'ins那排是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

楼主:
先谢谢大家帮忙啊~~~:)

先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A:
I/O管脚

代表MCU的I/O管脚呀

网友B:
好像是pins吧,‘p’不见了

我的理解: 第一行是指端口锁存器,第二行是指PIN脚。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