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9.6编译出错

楼主(2009-06-24):
用PICC9.6编译出错:
Error   [593] ; . can't find 0x830 words (0x830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0" in segment "CODE"
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不是编译器的错

   是不是你写了很大一个函数了?
   PICC的函数不能超过MCU的一个页面,切忌。

楼主:
是查表出问题,谢谢你

是查表出问题,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