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开发心得--P1300 环境安装

楼主(2009-06-24):
1、开发主机要求及所需工具: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WinXP. 推荐Windows 2000 with SP2 or later.
编 译 器:ADS (Arm Developer Suite) v1.2 [Build 842]
Perl解析:ActivePerl, 推荐使用ActivePerl 5.6.1版本
仿真工具:MTK PC Simulator
跟踪工具:Catcher_L1 v3.10.01,从串口输出调试信息,只做普通UI应用的话,大致不会用到,用PC仿真工具就好了
烧录工具:FlashTool_UI v3.1.05 或 FlashTool_v3.0844.00
其 他:PL2303_Driver_XP2K v204102,这是下载线用到的USB串口驱动,以前机器上装过PL2303驱动的就不必再装了?

    2、开发环境建立过程:
    新建一个目录,英文的好了,否则有些工具不认识中文路径,这里以E:\MTK_P1300为例说明,下面我用文字和图片简单说明下安装过程,更详细的安装过程可以看压缩文件“手机开发板C语言开发视频.rar”中的Flash文件“P1300_Build_Env.swf”。
安装ADS1.2
    解压文件huayu109_ads1.2.rar到某个目录,比如说解压到“E:\MTK_P1300”,解压完后运行“E:\MTK_P1300\ADS1.2\Setup.exe”,一路按下一步,最后安装License时选定文件“E:\MTK_P1300\ADS1.2\CRACK\ license.dat”,然后接着一路下一步直到安装完。安装完后删掉目录“E:\MTK_P1300\ADS1.2\”,节省磁盘空间。

安装ADS补丁
    运行huayu102_ADS12_Patch_Windows.rar压缩文件中的ADS_Patch_Window.exe,这是个自解压的压缩文件,选Unzip解压到上一步ADS的安装目录(缺省是C:\Program Files\ARM\ADSv1_2),解压过程中如果问到是否覆盖,全部选覆盖好了。

安装脚本解释器Perl
    直接运行压缩包huayu106_perlzip.rar里面扩展名为msi的安装文件,缺省安装就好,一路Next,呵呵。
上述几步完成后,编译环境基本建立,此时可以开一个dos窗(开始菜单->运行->输入cmd->确定)看一下,安装正常应该能顺利执行以下命令,如下图:
    注意看版本号,应该是ADS1.2 [Build 842],不是的话可能没打补丁,或补丁打的位置不对,请看第2步ADS补丁部分的说明并重新打一次,直到版本号对为止,哈哈。
    这是perl解释器的运行画面。

    注1:上述安装过程会自动创建编译环境所需的环境变量,如果发现编译不正常了,可能是安装了其他编译工具导致冲突,这时建议查看下系统环境变量,把Perl和ADS的安装目录调到最前面,同时从path中去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编译工具链的路径(例如winavr),如下图所示(我是安装到D盘滴,缺省是C盘,不过我C盘几乎被我塞满了):
    如果嫌改path麻烦(因为要用到其他编译工具链的时候还得改回去),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改make.bat批处理,具体见注4中相关说明。
    注2:  如果安装ADS时,改变了默认安装路径,需要修改源码中的设置,源码目录树解压过程见模拟器编译环节相关介绍。
  make\Option.mak
  ----------------------------------
  ifeq ($(strip $(COMPILER)),ADS)
    DIR_ARM        =  c:\progra~1\arm\adsv1_2  # 修改这里
    DIR_ARM := $(strip $(DIR_ARM))
    DIR_TOOL       =  $(DIR_ARM)\bin
    DIR_ARMLIB     =  $(DIR_ARM)\lib
    DIR_ARMINC     =  $(DIR_ARM)\include
  endif
    ------------------------------------------------
    比如改装到D盘了,这里把红色部分“c”改成“d”就好了

代码编辑环境
    运行压缩文件huayu108_Source Insight3.5.rar中的安装文件安装即可。至于编辑器,这个看个人喜好了,不过Source Inside看代码蛮方便的。

PC机模拟器
    模拟器MTK PC Simulator是用来在PC上仿真调试用的,要安装VC6 SP6(同时要安装Uuicode 静态和动态库,没有装Unicode库的可以用“huayu103_MTK模拟器DLL补丁.zip”中的库,拷到系统目录“%windir%\system32”下即可)。我机器上的VC是有装Unicode库的,没装过Unicode库的如果在模拟器编译或运行中出现问题,建议重装下VC6,安装时勾选Unicode库,并打上相关补丁到SP6。
    模拟器能模拟真机的大部分行为,这样能给调试带来很大便利,不需要每次改动都要烧录。
    模拟器要从源码编译,解压压缩包“huayu201_P1300_V1.7_Release.rar”里面的文件“HUAYU_P1300_V1.7_Release.rar”到目录“E:\MTK_P1300”,此时会出现目录“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这就是P1300的代码目录树了;接着打上最新的补丁,解压压缩包“huayu203_P1300_V1.7_Release_patch.rar”里面的压缩文件“HUAYU_P1300_V1.7_Release_patch.rar”到目录
“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解压时选择全覆盖以替换被修改过的文件,打补丁之前对目录树里面的文件进行修改过的,需要手动再加上去。
    编译PC仿真器之前需要先把刚才上面得到的目录树build一次,开一个dos窗,盘符和目录转到代码目录树对应的盘符和目录,例如:
    E:
          cd 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    make new
    注3:第一次make的时候要用“make new”,make new的时间比较长(慢的机器搞不好要2小时以上),编译过程中间会出现一些文件找不到的信息,只要编译过程没意外终止,那些信息可以忽略。编译日志文件位置: build\NEOTEL25_06B\log\,要查看编译过程有啥问题就看这个目录下的文件了;生成的bin文件位置: build\NEOTEL25_06B\*.bin,下载烧录就是烧bin文件。
    这里顺带介绍下build的命令格式:
    make new                            清除后重新编译整个项目
    make resgen                            重新生成资源
    make remake                            重新编译链接项目
    make viewlog xxx                        查看模块xxx的编译日志
    make                                查看可以用make选项帮助信息
    注4:如果机器上装了其他gcc编译工具链(比如winavr之类)的话可能要手动改下Path,否则编译会出错,修改Path的方法见注1,也可以修改批处理文件“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make.bat”,在“perl make2.pl %*”之前加上下面两句:
    set PERL5LIB=D:\perl\lib
set PATH=D:\perl\bin;d:\progra~1\arm\adsv1_2\bin;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tools;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
    注意,上面的路径是我机器上的,不是缺省安装路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安装路径做修改。

    下面开始编译PC仿真器了,用VC6打开工程文件“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plutommi\mmi\ PC_Simulator.dsw”,然后开始编译,编译时间比较长,具体看机器配置了,这时又可以干点别的啥了,呵呵。
    因为仿真器工程涉及文件较多,编译费时,建议编译过程中电脑上少开窗口,特别是网络类的,如QQ,有时会发现开QQ后,编译过程中VC会挂死,呵呵。有可能是开QQ后防火墙过滤网络数据占用较多系统资源,如果发现VC编译特别慢或干脆挂死,可以重启动一下电脑,只开必要的窗口,然后开始编译。
    如果编译过程中发现怪异的问题,如:
    incomingstringiddef.h(120)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constant'  或者
    error C2065: 'STR_CM_REDIAL' : undeclared identifier 之类
这个时侯你可能需要看一下你VC相关路径的设置顺序,如下图:
    把VC原本的头文件路径调整到最前面,我刚开始编译的时候SDK的头文件在前面,编译总是通不过,改一下就好了,库也一样都调整下比较保险,呵呵。

Tracer跟踪工具
    解压文件P1300_Build_Guide.rar到E:\MTK_P1300,然后在文件管理器进入目录“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接着解压Catcher_L1_v3.10.01.zip到当前目录下的Catcher_L1_v3.10.01子目录,进入子目录Catcher_L1_v3.10.01,发送一个Catcher.exe的快捷方式到桌面。
    在需要用到TRACE的时候,在代码中使用函数
    void kal_prompt_trace(module_type mod_id, const kal_char *fmt,...); 打印需要查看的信息,使用Catcher跟踪查看。
        这个有点类似Linux的Kernel Debug工具,具体使用方法见文档《cather使用手册.doc》,这个文档可在压缩包“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里面找到。

烧录工具
    解压文件“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 FlashTool_UI_exe_v3.1.05.zip”到当前目录,然后进入目录“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FlashTool_v3.1.05”,发送一个Flash_tool.exe的快捷方式到桌面好了。
    还有个下载工具FlashTool_v3.0844.00.rar,也是不用安装,解压后直接用的,据说烧录速度比上面那个快。
    具体使用方法见文档《flash_tool_MT平台使用教程.doc》,这个文档可在压缩包“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里面找到。

USB串口下载线驱动
运行压缩文件
“E:\MTK_P1300\P1300_Build_Guide\ PL2303_Driver_XP2K_v204102.zip”里面的可执行文件进行安装,一路下一步,这里不再赘述。

楼主:
21IC好像发不了图片,在帖子里面吗?

我的积分都700多分了

网友A:
可能跟积分没关系

旧论坛我也上传不了

楼主:
后来发现了,要贴图还得看ABC代码

已经搞定。有图看着真爽。
看看大家的反应,后面还有几节,回复多的话,就继续发。

网友B:
支持lz,

图文并茂,费不少功夫。

楼主:
我是转载Henry兄的。

我是转载Henry兄的。
不过1300对于做手持设备的来说,比用系统好很多。
直接采用手机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减少少了很多底层硬件和软件的开发。

网友C:
有新的内容出来了啊,请更新

全力支持Henry

网友D:
顶,有价值的花了功夫的一定要顶

网友E:
蛙噻,山寨机耶...顶

网友F:
希望有更多连载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F:
请问p1300的开发板在哪里有卖啊

好东西顶一把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发

网友G:
精彩,期待中.........连载!

网友F:
好想有一个

准备进入gprs应用领域,学习中!

网友H:
那就买一个啊,才几百块钱

网友I:
买一个,即可以手机用有可以学习,不错

网友J:
我做主

我觉的P1300质量很好
但是信号不怎么样

应该更上一城楼

网友K:
good

手机功能再加强一下就好了,不但可以开发,也可以自用!
譬如摄像头才30万像素!太低了基本是**肋!

网友F: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