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 翻译,请高手斧正

楼主(2009-06-25):
下边的英文摘自《A Designer's Guide to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阅读的过程中,进行简短地翻译下,提高自己的认识,中有翻译不当的地方,还请各位帮忙指出斧正,谢谢。

Monolithic difference amplifiers are a special category of in-amps that are usually designed to be used in applications where large dc or ac common-mode voltages are present. This includes many general current sens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motor control, battery chargers, and power converters. In addition, there are numerous high common-mode voltage automotive current sensing applications, including: battery cell voltage monitoring, transmission controls, fuel injection controls, engine management, suspension controls, electronic steering,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and hybrid vehicle drive/hybrid battery control. Because these amplifiers are typically used to sense current by accurately amplifying the small differential voltage across a shunt resistor in the load path, they are often called current shunt amplifiers.

译文:

       差分放大器,属于一种特殊的仪表放大器,通常被设计用于需要较大的直流或交流共模干扰的场所。这其中包括通用的电流检测应用,如电机控制、电池充电和电源转换;另包括大量高共模电平的汽车电流检测应用,如电池电平监测、传动控制、燃油喷射控制、发动机管理、悬挂控制、电控转向、电控刹车、以及混合动力驱动和混合动力电池控制。因这此控制大多通过放大负载电路上分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以获取电流,所以也常被称作电流分流放大器。

网友A:
不错吧

Monolithic difference amplifiers are a special category of in-amps that are usually designed to be used in applications where large dc or ac common-mode voltages are present.
但第一句比较别扭。中国化一点比较好。

Monolithic difference amplifiers是专用于大直流或交流共模电压场合的一类仪表放大器。译special时,作为专类理解较好。

Monolithic difference amplifiers是很适用于大直流或交流共模电压场合的一类仪表放大器。

楼主:
谢921指教, 翻译时也觉着别扭,慢慢提高。

楼主:
看中文的第二版时,注意了一下这段话:

我用的是第三版,英文原文不一样,第一句话应该差不多。

他的全文翻译如下:

差分(减法器)放大器
单片差分放大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仪表放大
器,它通常适合用于存在很大 DC 或 AC 共模电压
的场合。这包括汽车应用,例如,电流检测、电池
电压监测和电动机控制。由于这个原因,差分放大
器通常包括阻值非常大的片内电阻器网络。

网友A:
慢慢来

谁都不敢保证做得十分得当的。

网友A:
对了,另外有的技法往往受某些条件环境,以及目的影响

据说,奥巴马的演讲最初有一句译成毛 泽东的“中流击水”,读者兴趣极浓,后来改版成中国的古话,马上就冷却了下来……呵呵

网友B:
个人意见:

第一句的monolithic没有体现出来;

部分词汇的译法不够准确,比如:general在些译为“一般的”或“普通的”更能与下文的汽车应用相区别;voltage直译成“电压”更妥当,电平常作“level”。

部分译文改变了原意,如:“...large dc or ac common-mode voltages are present”原文中只提到了“出现大的交/直流共模电压”,这种电压可能是在系统中固有的(比如在做高边电流测量的场合),并不见得是“干扰”

最后一句的前半部分与原文有出入。

仅表达个人看法,谬误之处望指正。

网友C(2009-07-25):
这句翻译后看不到

by accurately amplifying.......

网友D:
楼上的话被翻译成‘控制‘了

楼上的话被翻译成‘控制‘了

网友E(2009-10-24):
呵呵,电子类英语最好用短句子翻译。长句子里的定语太多,很别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