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AXD查看定义变量的值和设置断点

楼主(2009-06-26):
用AXD调试程序的过程中,选中一个变量。右键单击该变量,选择‘Watch'
但是老是提示说Name not found,比如选择rGPBDAT吧,就是老看不到它的值。请版主指点。
另外,我在CodeWarrior里明明设置了断点。跳到AXD它就不认了。我该如何让AXD认识我设置的断点呢?如果在AXD设置断点,那我该如何打开我工程文件的代码呢?要知道每次它都打开2440init.s文件,然后跳到main.c,如果我想在xxx.c设置断点,该如何办?

网友A:
F9可以设置断点,看变量值把鼠标放在上面可以看到

另外你也可以把变量窗口打开,然后把你想看的变量拖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呀,为什么不行

我看#defined 定义的看不到结果。奇怪。
另外中断的代码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
我把问题描述在图片里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新手问题多多

还有就是watchpoint和breakpoint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