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打开STM32例程报错

楼主(2007-12-13):
LOAD: Configuration 'BOOT_FLASH' in the project 'Project' contains broken options for tool 'XLINK':
  The format of this file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version of the workbench.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a newer
version of the workbench.

Diagnostics: 'Unsupported version 8 of list option descriptor 'FormatVariant''.
  Options for 'XLINK' will be set to default.
  Creating backup of original project file.
LOAD: Configuration 'BOOT_RAM' in the project 'Project' contains broken options for tool 'XLINK':
  The format of this file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version of the workbench.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a newer
version of the workbench.

Diagnostics: 'Unsupported version 8 of list option descriptor 'FormatVariant''.
  Options for 'XLINK' will be set to default.
我用IAR打开官方网站下的例程打开报上面这个错误,下载也不能正常下载。用串口1下载,上位机软件也连不上。波特率设置115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偶校验。设置有问题吗?我用的开发板是EK-STM32F.JTAG和usb都连不上。

网友A:
版本问题

从提示信息看,你的工程版本和你在IAR 网站上下载的评估版本不一致.

网友B:
改调试器

你的调试器不是XLINK。在OPTION\Debug里面改。例程序使用XLINK做DE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