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 关于74ls373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我想通过程序实现74ls373的功能!
一下是我编写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ls74373 is
port (
       OE ,LE: in std_logic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DATA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end ls74373;
architecture ls373 of ls74373 is
begin
process(LE)
begin
 if (OE='0' and LE='1') then
  DATA_OUT<=DATA_IN;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ls373;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编译无法通过!
请问是不是我的编程想法上有错误?
我该如何编程实现74ls373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就不会读软件给的出错信息吗?!

  port声明的第一句,连结尾的分号都没有,还想通过?!

网友B(2009-08-25):
程序格式错啦!源于楼主的粗心大意。

网友B:
不过也奇怪,楼主没有看提示错误码?

网友C: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玩意的,因为比较喜欢找里面的错误,好爽的!!而且这玩意好神奇的。这些东西出错都会提示在哪行,出的什么错,有时错误好多,一个个查错误就全消灭了。。。感觉不错。。。

网友D(2009-10-25):
我就不会找错误

网友D:
错了一般都会从来做,或者一步一步的检查

网友E:
调试很重要
学会看错误提示

网友F:
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G:
恩,要学会看错误提示!

网友H:
必须得会看错误提示!找工作时也有用!

网友I:
恩,确实,这个很重要,那个都不会找,就像鱼没怎么学

网友J(2009-11-30):
先看错误提示呀,不行就一步一步调试!

网友F:
呵呵,刚开始嘛,不过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