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为20M的52,进行串口发送,为什么总出错啊?望各大侠指教

楼主(2007-12-17):
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B;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 TI=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main()
{
init_serialcomm();

send_char_com('a');      }

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晕...估计是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B:
LZ,你的波特率是20833bps...

自己不会计算吗?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改成这样了,还有个小问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5;       //Baud:9600  fosc=120MHz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 TI=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main()
{
init_serialcomm();

send_char_com('a');
能在电脑上显示字符'a',但总连续显示,我本来想让让单片机只发送一次,再次请教各位大侠,程序哪个地方设置的不对

网友C:
程序都错了

上面程序怎么能编译通过的?第一个main()还有"}",后面贴的根本就没有了,还有整个程序都没有循环结构.程序末尾应该加个while(1);

楼主:
"}"我的程序中倒是有,就是没有while(1),不加循环不行吗?

网友D:
要加循环结构,不然程序会跑飞的---所以会发送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