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内核模块编程之入门

楼主(2009-07-04):
内核模块是Linux内核向外部提供的一个插口,其全称为动态可加载内核模块(Loadable Kernel Module,LKM),我们简称为模块。Linux内核之所以提供模块机制,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单内核(monolithic kernel)。单内核的最大优点是效率高,因为所有的内容都集成在一起,但其缺点是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相对较差,模块机制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一、什么是模块
模块是具有独立功能的程序,它可以被单独编译,但不能独立运行。它在运行时被链接到内核作为内核的一部分在内核空间运行,这与运行在用户空间的进程是不同的。模块通常由一组函数和数据结构组成,用来实现一种文件系统、一个驱动程序或其他内核上层的功能。

二、编写一个简单的模块
模块和内核都在内核空间运行,模块编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内核编程。因为内核版本的每次变化,其中的某些函数名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模块编程与内核版本密切相关。以下例子针对2.6内核

1.程序举例

代码:
hellomod.c001// hello world driver for Linux 2.6 004  #include <linux/module.h>005  #include <linux/kernel.h>006  #include <linux/init.h>  /* 必要的头文件*/ 009  static int __init lkp_init( void ){  printk('<1>Hello,World! from the kernel space...\n');  return 0;013  } 015  static void __exit lkp_cleanup( void ){  printk('<1>Goodbye, World! leaving kernel space...\n');018  } 020  module_init(lkp_init);021  module_exit(lkp_cleanup);022  MODULE_LICENSE('GPL');

2.说明
第4行:所有模块都要使用头文件module.h,此文件必须包含进来。

第5行:头文件kernel.h包含了常用的内核函数。

第6行:头文件init.h包含了宏_init和_exit,它们允许释放内核占用的内存。建议浏览一下该文件中的代码和注释。

第9-12行:这是模块的初始化函数,它必需包含诸如要编译的代码、初始化数据结构等内容。

第11行使用了printk()函数,该函数是由内核定义的,功能与C库中的printf()类似,它把要打印的信息输出到终端或系统日志。字符串中的<1>是输出的级别,表示立即在终端输出。

第15-18行:这是模块的退出和清理函数。此处可以做所有终止该驱动程序时相关的清理工作。

第20行:这是驱动程序初始化的入口点。对于内置模块,内核在引导时调用该入口点;对于可加载模块则在该模块插入内核时才调用。

第21行:对于可加载模块,内核在此处调用module_cleanup()函数,而对于内置的模块,它什么都不做。

第22行:提示可能没有GNU公共许可证。有几个宏是在2.4版的内核中才开发的(详情参见modules.h)。

函数module_init()和cleanup_exit()是模块编程中最基本也是必须的两个函数。module_init()向内核注册模块所提供的新功能,而cleanup_exit()注销由模块提供的所有功能。

模块编程属于内核编程,因此,除了对内核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外,还需要了解与模块相关的知识。
1.应用程序与内核模块的比较
为了加深对内核模块的了解,表一给出应用程序与内核模块程序的比较。
表一 应用程序与内核模块程序的比较
C语言应用程序
   内核模块程序

使用函数
   Libc库
    内核函数

运行空间
   用户空间
    内核空间

运行权限
   普通用户
    超级用户

入口函数
    main()
   module_init()

出口函数
    exit()
   module_exit()

编译
   Gcc –c
   Makefile
连接
   Gcc
   insmod

运行
   直接运行
     insmod

调试
   Gdb
kdbug, kdb,kgdb等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内核模块程序不能调用libc库中的函数,它运行在内核空间,且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对其运行。另外,模块程序必须通过module_init()和module-exit()函数来告诉内核“我来了”和“我走了”。

2.内核符号表(如果对以下第2~4点理解上有困难,可以越过)

如前所述,Linux内核是一个整体结构,像一个圆球,而模块是插入到内核中的插件。尽管内核不是一个可安装模块,但为了方便起见,Linux把内核也看作一个“母”模块。那么模块与模块之间如何进行交互呢,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共享变量和函数。但并不是模块中的每个变量和函数都能被共享,内核只把各个模块中主要的变量和函数放在一个特定的区段,这些变量和函数就统称为符号。到低哪些符号可以被共享? Linux内核有自己的规定。对于内核这个特殊的母模块,在kernel/ksyms.c中定义了从中可以“移出”的符号,例如进程管理子系统可以“移出”的符号定义如下:

/* 进程管理 */

EXPORT_SYMBOL(do_mmap_pgoff);

EXPORT_SYMBOL(do_munmap);

EXPORT_SYMBOL(do_brk);

EXPORT_SYMBOL(exit_mm);

…

    EXPORT_SYMBOL(schedule);

    EXPORT_SYMBOL(jiffies);

    EXPORT_SYMBOL(xtime);

    …

你可能对这些变量和函数已经很熟悉。其中宏定义EXPORT_SYMBOL()本身的含义是“移出符号”。为什么说是“移出”呢?因为这些符号本来是内核内部的符号,通过这个宏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使得装入到内核中的其他模块可以引用它们。

实际上,仅仅知道这些符号的名字是不够的,还得知道它们在内核地址空间中的地址才有意义。因此,内核中定义了如下结构来描述模块的符号:

struct module_symbol

{

        unsigned long value; /*符号在内核地址空间中的地址*/

        const char *name;   /*符号名*/

};

我们可以从/proc/ksyms文件中读取所有内核模块“移出”的符号,这所有符号就形成内核符号表,其格式如下:

内存地址      符号名       [所属模块]

在模块编程中,可以根据符号名从这个文件中检索出其对应的地址,然后直接访问该地址从而获得内核数据。第三列“所属模块”指符号所在的模块名,对于从内核这一母模块移出的符号,这一列为空。

  模块加载后,2.4内核下可通过 /proc/ksyms、 2.6 内核下可通过/proc/kallsyms查看模块输出的内核符号

3.模块依赖

   如前所述,内核符号表记录了所有模块可以访问的符号及相应的地址。当一个新的模块被装入内核后,它所申明的某些符号就会被登记到这个表中,而这些符号可能被其他模块所引用,这就引出了模块依赖这个问题。

   一个模块A引用另一个模块B所移出的符号,我们就说模块B被模块A引用,或者说模块A依赖模块B。如果要链接模块A,必须先链接模块B。这种模块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叫模块依赖。

4.模块引用计数器

   为了确保模块安全地卸载,每个模块都有一个引用计数器。当执行模块所涉及的操作时就递增计数器,在操作结束时就递减这个计数器;另外,当模块B被模块A引用时,模块B的引用计数就递增,引用结束,计数器递减。什么时候可以卸载这个模块?当然只有这个计数器值为0的时候,例如,当一个文件系统还被安装在系统上时就不能将其卸载,当这个文件系统不再被使用时,引用计数器就为0,于是可以卸载。

四.模块编译

   Linux 中最重要的软件开发工具是 GCC。GCC 是 GNU 的 C 和 C++ 编译器。但是,在大型的开发项目中,通常有几十到上百个的源文件,如果每次均手工键入 gcc 命令进行编译的话,则会非常不方便。因此,人们通常利用 make 工具来自动完成编译工作。利用这种自动编译可大大简化开发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新编译。这些工作包括:如果仅修改了某几个源文件,则只重新编译这几个源文件;如果某个头文件被修改了,则重新编译所有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

1.编译工具make

实际上,make 工具通过一个称为 Makefile 的文件来完成并自动维护编译工作。Makefile 需要按照某种语法进行编写,其中说明了如何编译各个源文件并连接生成可执行文件,并定义了源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下面给出2.6 内核模块的Makefile模板(有点复杂,实在看不懂,可以仅作参考)
# Makefile2.6
ifneq ($(KERNELRELEASE),)
#kbuild syntax. dependency relationshsip of files and target modules are listed here.
mymodule-objs := file1.o file2.o
   obj-m := mymodule.o
else
  PWD  := $(shell pwd)
  KVER ?= $(shell uname -r)
  KDIR := /lib/modules/$(KVER)/build
all:
    $(MAKE) -C $(KDIR) M=$(PWD)
clean:
   rm -rf .*.cmd *.o *.mod.c *.ko .tmp_versions
endif

KERNELRELEASE是在内核源码的顶层Makefile中定义的一个变量,在第一次读取执行此Makefile时,KERNELRELEASE没有被定义, 所以make将读取执行else之后的内容。如果make的目标是clean,直接执行clean操作,然后结束。当make的目标为all时,-C $(KDIR) 指明跳转到内核源码目录下读取那里的Makefile;M=$(PWD) 表明然后返回到当前目录继续读入、执行当前的Makefile。当从内核源码目录返回时,KERNELRELEASE已被被定义,kbuild也被启动去解析kbuild语法的语句,make将继续读取else之前的内容。else之前的内容为kbuild语法的语句, 指明模块源码中各文件的依赖关系,以及要生成的目标模块名。mymodule-objs := file1.o file2.o表示mymoudule.o 由file1.o与file2.o 连接生成。obj-m := mymodule.o表示编译连接后将生成mymodule.o模块。
补充一点,'$(MAKE) -C $(KDIR) M=$(PWD)'与'$(MAKE) -C $(KDIR) SUBDIRS =$(PWD)'的作用是等效的,后者是较老的使用方法。推荐使用M而不是SUBDIRS,前者更明确。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从Makefile编写来看,在2.6内核下,内核模块编译不必定义复杂的CFLAGS,而且模块中各文件依赖关系的表示简洁清晰。

  例如,要把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hellomod.c编译成一个模块,简单的使用GCC无法完成。最好写一个Makefile文件,内容如下(以后写其他模块的Makefile可以如法**制,改变一下模块名字即可)

obj-m += hellomod.o
all:
    make -C /usr/src/linux  M=$(PWD) modules
clean:
    make -C /usr/src/linux  M=$(PWD) clean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usr/src/linux 中的Linux目录,因发布版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我安装的Ubuntu下为linux-headers-2.6.20.16-generic,因此,只需要建立一个针对Linux的符号链接就可以。
有了Makefile,执行make命令,会自动形成相关的后缀为.o和.ko文件。
  到此,模块编译好了,该把它插入到内核了:
  如:insmod hellomod.ko

  是否插入成功可以通过dmesg命令查看,屏幕最后几行的输出就是你程序中输出的内容。
  当不再模块需要时,可以通过rmmod命令移去。

modutils是管理内核模块的一个软件包。可以在任何获得内核源代码的地方获取Modutils(modutils-x.y.z.tar.gz)源代码,然后选择最高级别的patch.x.y.z等于或小于当前的内核版本,安装后在/sbin目录下就会有insomod、rmmod、ksyms、lsmod、modprobe等实用程序。当然,通常我们在加载Linux内核时,modutils已经被载入。

1.Insmod命令
   调用insmod程序把需要插入的模块以目标代码的形式插入到内核中。在插入的时候,insmod自动调用init_module()函数运行。注意,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这个命令,其命令格式为:
# insmod  [path] modulename.c

2. rmmod命令
   调用rmmod程序将已经插入内核的模块从内核中移出,rmmod会自动运行cleanup_module()函数,其命令格式为:
  #rmmod  [path] modulename.c

3.lsmod命令
   调用lsmod程序将显示当前系统中正在使用的模块信息。实际上这个程序的功能就是读取/proc文件系统中的文件/proc/modules中的信息,其命令格式为:
    #lsmod

4.ksyms命令
   ksyms这个程序用来显示内核符号和模块符号表的信息。与lsmod相似,它的功能是读取/proc文件系统中的另一个文件/proc/kallsyms。
在此,我们将编写一个模块,其中有一个中断函数,当内核接收到某个 IRQ 上的一个中断时会调用它。先给出全部代码,读者自己调试,把对该程序的理解跟到本贴后面。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int irq;
static char *interface;

//MODULE_PARM_DESC(interface,'A network interface');  2.4内核中该宏的用法
molule_parm(interface,charp,0644) //2.6内核中的宏
//MODULE_PARM_DESC(irq,'The IRQ of the network interface');
module_param(irq,int,0644);

static irqreturn_t my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static int mycount = 0;
    if (mycount < 10) {
        printk('Interrupt!\n');
        mycount++;
    }
    return IRQ_NONE;
}
static int __init myirqtest_init(void)
{
    printk ('My module worked!11111\n');
    if (request_irq(irq, &myinterrupt, SA_SHIRQ,interface, &irq)) {
        printk(KERN_ERR 'myirqtest: cannot register IRQ %d\n', irq);
        return -EIO;
    }
    printk('%s Request on IRQ %d succeeded\n',interface,irq);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myirqtest_exit(void)
{
    printk ('Unloading my module.\n');
    free_irq(irq, &irq);
    printk('Freeing IRQ %d\n', irq);
    return;
}
module_init(myirqtest_init);
module_exit(myirqtest_exit);
MODULE_LICENSE('GPL');

----------------------------------------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插入模块时,可以带两个参数,例如
insmod myirq.ko interface=eth0 irq=9

其中 具体网卡 irq的值可以查看 cat /proc/interrupts

网友A:
内核编程比较难了

网友B:
需要用心去搞编程

网友C:
需要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