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嵌入C语言的程序为何编译出错?

楼主(2009-07-07):
sbit Irf=P3^2;       //红外线输入引脚,可自定义
sbit PWM=P3^3;           //PWM控制输出脚
sbit Led1=P3^7;          //LED个位控制
sbit Led2=P3^5;          //LED十位控制

/*******************红外线查询子程序*******************/
void Irda(void)

#pragma asm
   MOV R6,#10;
SB:
     MOV    R4,#19     ;//延时880微秒
D1:
     MOV    R5,#19;
     DJNZ   R5,$;
     DJNZ   R4,D1;

    JB P3.2,EXIT      ;//延时882微秒后判断P3.2脚是为1
     DJNZ R6, SB       ;//在8820微秒内如P3.2为1就退出
     JNB P3.2,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MOV    R4,#10     ;//延时4740微秒
D2: MOV    R5,#218;
     DJNZ   R5,$;
     DJNZ   R4,D2;//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MOV R1,#1AH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4         ;//接收从1AH到1DH,用于存放操作码和操作反码
PP:
     MOV R3,#8         ;//每组数据为8位

SS:
     JNB P3.2,$        ;//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MOV    R4,#19     ;//延时880微秒
D5:
     MOV    R5,#19;
     DJNZ   R5,$;
     DJNZ   R4,D5 ;//高电平开始后882微秒判断信号的高低电平
     MOV C,P3.2       ;//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TT           ;//如果为0就跳转到TT

     MOV R4,#2        ;//延时1000微秒
     D6: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6;//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TT:
     MOV A,@R1        ;//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            ;//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        ;
     DJNZ R3,SS       ;//接收满8位换一个内存
     INC R1           ;//对R1中的值加1,换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所有数据
EXIT:
#pragma endasm
}

/*延时程序,由x参数确定延迟时间*/
void msec(int x)    // @ 11.0592 MHz
{
int j="0";
while(x>=0)
{
for (j=0;j<1350;j++);
x--;
if(!Irf) break;

}

void main(void)//主程序
{   P1=0x41;
    Led1=0;
Led2=0;

while(1)
{
      if(!Irf)
      Irda();

出错信息如下

compiling 风扇.c...
风扇.C(17): error C272: 'asm/endasm' requires src-control to be active
风扇.C(62): error C272: 'asm/endasm' requires src-control to be active

网友A:
设置src模式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点

SRC是什么模式?

网友B:
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在 Files Toolbar 中选中当前C51文件,点右键查看文件选项,将 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与 Assemble SRC File 的勾选由灰色变为黑色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但问题仍未解决

以前出现的那两个错误,变成了另外的很多个错误....

    MOV      P1,#0FEH
    SETB     PWM
    CLR      A
    MOV      e2,A
    MOV      e1,A
    LJMP     ?C0009

风扇.src(489): error A37: OPERATION INVALID IN THIS SEGMENT
风扇.src(490): error A37: OPERATION INVALID IN THIS SEGMENT
风扇.src(491): error A37: OPERATION INVALID IN THIS SEGMENT
风扇.src(492): error A37: OPERATION INVALID IN THIS SEGMENT
风扇.src(493): error A37: OPERATION INVALID IN THIS SEGMENT

好像每行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