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JTAG连接出问题!

楼主(2009-07-07):
新做了一款板,CPU用的是stm32f103vct6,上电连JTAG怎么都连不上,IAR报错:can't halt the core!

请教各位:错误出在哪儿了?

仔细检查了电源、地、晶振、BOOT、JTAG接口,没发现异常。

郁闷中...

网友A:
很多人都忘了接模拟电源

即使不用ADC也需要接模拟电源。

楼主:
加了模拟电源还是不行

感谢 香水城 的回答,我的Vdda与Vref+通过0欧姆电阻与Vdd相连,Vssa与Vref-通过0欧姆电阻与Vss相连,测量Vdda与Vref+的电压为3.27V,Vssa与Vref-为0V。

问题依然存在。

本人继续郁闷。

希望得到各位dx的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复位是用到max809T

非常感谢 香水城 的及时的回答。
没想到你的回复这么快,再次表示感谢。

复位是用到max809T模块,低电平复位。

BOOT0、BOOT1通过10K电阻接地。

JTAG接口都是标准的接法,也是以前stm32f103C8T6的板子上成功的接法。

网友A:
请先把你的外部复位模块断开试试

我担心这个外部复位模块会与JTAG调试器的复位信号冲突。

另外,请试试把BOOT0和BOOT1全部拉高,变成内部SRAM启动方式,这样可以排除Flash内未知程序的干扰。

网友B:
设定boot引脚,从RAM启动

再上电连JTAG试一下。

楼主:
怎样发附件啊?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想把图纸打个包发上来,请各位帮忙看看,不知道怎么发,哪位dx指点一下啊!

楼主:
ST-LinkII是否支持stm32f103VCT6??

ST-LinkII是否支持stm32f103VCT6??

楼主:
protel99se画的图

protel99se画的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C:
ST-LinkII是否支持stm32f103VC

  ST-LinkII是否支持stm32f103VC,似乎不支持

网友D:
VDD没有引入第一pin

网友E:
细检查了电源、地、晶振、BOOT、JTAG接口

网友F:
ulink2怎么JTAGSTM32F101R8T6

ULINK2的DEBUG和utilities的flash中没有128k以下的片子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