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内核线程的入门和讨论

楼主(2009-07-08):
. ps 出来的哪些是 内核线程?

2. 内核线程 是不是 独立存在的, 跟某个进程不关的?

3. 内核线程是怎样增加的?

. ps -elf 的结果中最后面一栏,如果CMD是用[ ] 包含起来的就为内核线程,如[ksoftirqd/1]等
2. 嗯,内核线程只运行在内核态,与普通的进程无关。
3. 使用函数kernel_thread创建新的内核线程。

ULK上面讲到:

QUOTE:
3.4.2. Kernel Threads
Traditional Unix systems delegate some critical tasks to intermittently running processes, including flushing disk caches, swapping out unused pages, servicing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so on. Indeed, it is not efficient to perform these tasks in strict linear fashion; both their functions and the end user processes get better response if they are scheduled in the background. Because some of the system processes run only in Kernel Mode, modern operating systems delegate their functions to kernel threads , which are not encumbered with the unnecessary User Mode context. In Linux, kernel threads differ from regular processes in the following ways:

Kernel threads run only in Kernel Mode, while regular processes run alternatively in Kernel Mode and in User Mode.

Because kernel threads run only in Kernel Mode, they use only linear addresses greater than PAGE_OFFSET. Regular processes, on the other hand, use all four gigabytes of linear addresses, in either User Mode or Kernel Mode.

3.4.2.1. Creating a kernel thread
The kernel_thread( ) function creates a new kernel thread. It receives as parameters the address of the kernel function to be executed (fn), the argument to be passed to that function (arg), and a set of clone flags (flags). The function essentially invokes do_fork( ) as follows:

    do_fork(flags|CLONE_VM|CLONE_UNTRACED, 0, pregs, 0, NULL, NULL);

The CLONE_VM flag avoids the duplication of the page tables of the calling process: this duplication would be a waste of time and memory, because the new kernel thread will not access the User Mode address space anyway. The CLONE_UNTRACED flag ensures that no process will be able to trace the new kernel thread, even if the calling process is being traced.

第三个问题,可能是我一时不知怎样表达,现整理这样:

一个进程对应一个内核线程(多线程除外),当进程exit后,这个内核线程会不会也exit?

内核线程是在内核态创建的, 和普通的进程没有对应关系. 所以谈不上进程exit后, 内核线程也exit.
这样的话,进程通过什么手段和一个内核线程联系在一起的?能否大概地表述一下
Linux Kernel Threads in Device Drivers
Purpose
This examples shows how to create and stop a kernel thread.
The driver is implemented as a loadable module. In the init_module() routine five kernel threads are created. This kernel threads sleep one second, wake up, print a message and fall asleep again. On unload of the module (cleanup_module), the kernel threads are killed.
The example has been tested with Linux kernel 2.4.2 on Intel (uni processor only) and Alpha platform (COMPAQ Personal Workstation 500au (uni processor), DS20 and ES40 (SMP).
A version for the 2.2 kernel can be found here. Not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of the creator of the threads the new threads may inherit properties from the parent you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new version avoids this by having keventd create the threads. The 2.2. kernel do not have a keventd, so this approach is not implementable there.

Functions in example
start_kthread: creates a new kernel thread. Can be called from any process context but not from interrupt. The functions blocks until the thread started.
stop_kthread: stop the thread. Can be called from any process context but the thread to be terminated. Cannot be called from interrupt context. The function blocks until the thread terminated.
init_kthread: sets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ew threads. Is to be called out of the created thread.
exit_kthread: needs to be called by the thread to be terminated on exit
Creation of new Thread
A new thread is created with kernel_thread(). The thread inherits properties from its parent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not get any weired properties, we let keventd create the new thread.
The new thread is created with start_kthread(). It uses a semaphore to block until the new thread is running. A down() blocks the start_kthread() routine until the corresponding up() call in init_kthread() is executed.
The new thread must call init_kthread() in order to let the creator continue.
Stop of new Thread
stop_kthread() sets a flag that the thread uses to determine whether do die or not and sends a SIGKILL to the thread. This signal causes the thread to be woken up. On wakeup it will check for the flag and then terminate itself by calling exit_kthread and returning from the thread function. With a semaphore the stop_kthread() function blocks until the thread terminated.
Initialization of new Thread
Within the new created thread, init_kthread() needs to be called. This function sets a signal mask, initialises a wait queue, the termination flag and sets a new name for the thread. With a up() call it notifies the creator that the setup is done.
Exit of new Thread
When the thread receives the notification to terminate itself, is calls the exit_kthread() function. It notifies the stop_kthread() function that it terminated with an up() call.
The new Thread itself
The new thread is implemented in the example_thread() function. It runs an endless loop (for(;;)). In the loop it falls asleep with the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 function. It comes out of this function either when the timeout expires or when a signal got caught.
The 'work' in the thread is to print out a message with printk.
Kernel Versions
The example has been tested on 2.4.2.
Example Device Driver Code
The example consists of four files: kthread.h, kthread.c, thread_drv.c and a Makefile
kthread.h
#ifndef _KTHREAD_H
#define _KTHREAD_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a structure to store all information we need
   for our thread */
typedef struct kthread_struct
{
        /* private data */

        /* Linux task structure of thread */
        struct task_struct *thread;
        /* Task queue need to launch thread */
        struct tq_struct tq;
        /* function to be started as thread */
        void (*function) (struct kthread_struct *kthread);
        /* semaphore needed on start and creation of thread. */
        struct semaphore startstop_sem;

        /* public data */

        /* queue thread is waiting on. Gets initialized by
           init_kthread, can be used by thread itself.
        */
        wait_queue_head_t queue;
        /* flag to tell thread whether to die or not.
           When the thread receives a signal, it must check
           the value of terminate and call exit_kthread and terminate
           if set.
        */
        int terminate;
        /* additional data to pass to kernel thread */
        void *arg;
} kthread_t;

/* prototypes */

/* start new kthread (called by creator) */
void start_kthread(void (*func)(kthread_t *), kthread_t *kthread);

/* stop a running thread (called by 'killer') */
void stop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 setup thread environment (called by new thread) */
void init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char *name);

/* cleanup thread environment (called by thread upon receiving termination signal) */
void exit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endif

kthread.c
#include
#include

#if defined(MODVERSIONS)
#include
#endif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kthread.h'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kthread_launcher(void *data)
{
        kthread_t *kthread = data;
        kernel_thread((int (*)(void *))kthread->function, (void *)kthread, 0);

}

/* public functions */

/* create a new kernel thread. Called by the creator. */
void start_kthread(void (*func)(kthread_t *), kthread_t *kthread)
{
        /* initialize the semaphore:
           we start with the semaphore locked. The new kernel
           thread will setup its stuff and unlock it. This
           control flow (the one that creates the thread) blocks
           in the down operation below until the thread has reached
           the up() operation.
         */
        init_MUTEX_LOCKED(&kthread->startstop_sem);

        /* store the function to be executed in the data passed to
           the launcher */
        kthread->function=func;

        /* create the new thread my running a task through keventd */

        /* initialize the task queue structure */
        kthread->tq.sync = 0;
        INIT_LIST_HEAD(&kthread->tq.list);
        kthread->tq.routine =  kthread_launcher;
        kthread->tq.data = kthread;

        /* and schedule it for execution */
        schedule_task(&kthread->tq);

        /* wait till it has reached the setup_thread routine */
        down(&kthread->startstop_sem);

}

/* stop a kernel thread. Called by the removing instance */
void stop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
        if (kthread->thread == NULL)
        {
                printk('stop_kthread: killing non existing thread!\n');
                return;
        }

        /* this function needs to be protected with the big
           kernel lock (lock_kernel()). The lock must be
           grabbed before changing the terminate
           flag and released after the down() call. */
        lock_kernel();

        /* initialize the semaphore. We lock it here, the
           leave_thread call of the thread to be terminated
           will unlock it. As soon as we see the semaphore
           unlocked, we know that the thread has exited.
        */
        init_MUTEX_LOCKED(&kthread->startstop_sem);

        /* We need to do a memory barrier here to be sure that
           the flags are visible on all CPUs.
        */
        mb();

        /* set flag to request thread termination */
        kthread->terminate = 1;

        /* We need to do a memory barrier here to be sure that
           the flags are visible on all CPUs.
        */
        mb();
        kill_proc(kthread->thread->pid, SIGKILL, 1);

        /* block till thread terminated */
        down(&kthread->startstop_sem);

        /* release the big kernel lock */
        unlock_kernel();

        /* now we are sure the thread is in zombie state. We
           notify keventd to clean the process up.
        */
        kill_proc(2, SIGCHLD, 1);

}

/* initialize new created thread. Called by the new thread. */
void init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char *name)
{
        /* lock the kernel. A new kernel thread starts without
           the big kernel lock, regardless of the lock state
           of the creator (the lock level is *not* inheritated)
        */
        lock_kernel();

        /* fill in thread structure */
        kthread->thread = current;

        /* set signal mask to what we want to respond */
        siginitsetinv(¤t->blocked, sigmask(SIGKILL)|sigmask(SIGINT)|sigmask(SIGTERM));

        /* initialise wait queue */
        init_waitqueue_head(&kthread->queue);

        /* initialise termination flag */
        kthread->terminate = 0;

        /* set name of this process (max 15 chars + 0 !) */
        sprintf(current->comm, name);

        /* let others run */
        unlock_kernel();

        /* tell the creator that we are ready and let him continue */
        up(&kthread->startstop_sem);

}

/* cleanup of thread. Called by the exiting thread. */
void exit_kthread(kthread_t *kthread)
{
        /* we are terminating */

        /* lock the kernel, the exit will unlock it */
        lock_kernel();
        kthread->thread = NULL;
        mb();

        /* notify the stop_kthread() routine that we are terminating. */
        up(&kthread->startstop_sem);
        /* the kernel_thread that called clone() does a do_exit here. */

        /* there is no race here between execution of the 'killer' and real termination
           of the thread (race window between up and do_exit), since both the
           thread and the 'killer' function are running with the kernel lock held.
           The kernel lock will be freed after the thread exited, so the code
           is really not executed anymore as soon as the unload functions gets
           the kernel lock back.
           The init process may not have made the cleanup of the process here,
           but the cleanup can be done safely with the module unloaded.
        */

}

thread_drv.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 defined(MODVERSIONS)
#include
#endif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kthread.h'

#define NTHREADS 5

/* the variable that contains the thread data */
kthread_t example[NTHREADS];

/* prototype for the example thread */
static void example_thread(kthread_t *kthread);

/* load the module */
int init_module(void)
{
        int i;

        /* create new kernel threads */
        for (i=0; i                 start_kthread(example_thread, &example);

        return(0);
}

/* remove the module */
void cleanup_module(void)
{
        int i;

        /* terminate the kernel threads */
        for (i=0; i                stop_kthread(&example);

        return;
}

/* this is the thread function that we are executing */
static void example_thread(kthread_t *kthread)
{
        /* setup the thread environment */
        init_kthread(kthread, 'example thread');

        printk('hi, here is the kernel thread\n');

        /* an endless loop in which we are doing our work */
        for(;;)
        {
                /* fall asleep for one second */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kthread->queue, HZ);

                /* We need to do a memory barrier here to be sure that
                   the flags are visible on all CPUs.
                */
                 mb();

                /* here we are back from sleep, either due to the timeout
                   (one second), or because we caught a signal.
                */
                if (kthread->terminate)
                {
                        /* we received a request to terminate ourself */
                        break;
                }

                /* this is normal work to do */
                printk('example thread: thread woke up\n');
        }
        /* here we go only in case of termination of the thread */

        /* cleanup the thread, leave */
        exit_kthread(kthread);

        /* returning from the thread here calls the exit functions */
}

Makefile
# set to your kernel tree
KERNEL  = /usr/src/linux

# get the Linux architecture. Needed to find proper include file for CFLAGS
ARCH=$(shell uname -m | sed -e s/i.86/i386/ -e s/sun4u/sparc64/ -e s/arm.*/arm/ -e s/sa110/arm/)
# set default flags to compile module
CFLAGS = -D__KERNEL__ -DMODULE -I$(KERNEL)/include
CFLAG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O2 -fomit-frame-pointer -fno-strict-aliasing

all:        thread_mod.o

# get configuration of kernel
include $(KERNEL)/.config
# modify CFLAGS with architecture specific flags
include $(KERNEL)/arch/${ARCH}/Makefile

# enable the module versions, if configured in kernel source tree
ifdef CONFIG_MODVERSIONS
CFLAGS+= -DMODVERSIONS -include $(KERNEL)/include/linux/modversions.h
endif
# enable SMP, if configured in kernel source tree
ifdef CONFIG_SMP
CFLAGS+= -D__SMP__
endif

# note: we are compiling the driver object file and then linking
# we link it into the module. With just one object file as in
# this example this is not needed. We can just load the object
# file produced by gcc
# link the thread driver module
thread_mod.o:     thread_drv.o kthread.o
        ld -r -o thread_mod.o thread_drv.o kthread.o
# compile the kthread object file
kthread.o:        kthread.c kthread.h
        gcc $(CFLAGS) -c kthread.c
# compile the thread driver
thread_drv.o:     thread_drv.c kthread.h
        gcc $(CFLAGS) -c thread_drv.c

clean:
        rm -f *.o

Bugs
The code assumes that keventd is running with PID 2.
Comments, Corrections
Please send comments, corrections etc. to the address below.

网友A:
线程和 进程,能搞明白吗?

网友B:
很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