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2410和44b0启动文件分析

楼主(2009-07-11):
工程里面的头文件 2410Init.s包括了板子上电后的初始话,具体有几个步骤:

讲述S3C2410启动程序设计

1.       屏蔽所有中断,关看门狗。

2.       根据工作频率设置PLL寄存器

3.       初始化存储控制相关寄存器

4.       初始化各模式下的栈指针

5.       设置缺省中断处理函数

6.       将数据段拷贝到RAM中,将零初始化数据段清零

7.       跳转到C语言Main入口函数中

要看懂这个头文件是比较难的,我跟DVD视频的教程看了两遍,弄懂了一些,视频上讲的是 ARM7 S3C44B0的 Init.s 但我觉得和2410的差不多。我将这个程序注释了一下。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正确,只提供参考。

;=========================================
; NAME: 2410INIT.S
; DESC: C start up codes
;       Configure memory, ISR ,stacks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HISTORY:
; 2002.02.25:kwtark: ver 0.0
; 2002.03.20: purnnamu: Add some functions for testing STOP,POWER_OFF mode
; 2002.04.10:SJS:sub interrupt disable 0x3ff -> 0x7ff
; 2002.11.29:Kong: DCD BANKSIZE Resiger 0x32 -> 0xb2 (ARM core burst enable)
;=========================================

    INCLUDE option.inc
    INCLUDE memcfg.inc
    INCLUDE 2410addr.inc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下面是对arm处理器模式寄存器对应值的常数定义,arm处理器中有一个CPSR程序状态寄存器 它的后五位决定目前的处理器模式
;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The location of stacks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0x33ff4800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0x33ff5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0x33ff8000 ~

;check if tasm.exe is used.
;arm处理器有两种工作状态 1.arm:32位 这种工作状态下执行字对准的arm指令 2.Thumb:16位 这种工作状;态执行半字对准的Thumb指令
;因为处理器分为16位 32位两种工作状态 程序的编译器也是分16位和32两种编译方式 所以下面的程序用;于根据处理器工作状态确定编译器编译方式
;code16伪指令指示汇编编译器后面的指令为16位的thumb指令
;code32伪指令指示汇编编译器后面的指令为32位的arm指令
;这段是为了统一目前的处理器工作状态和软件编译方式(16位编译环境使用tasm.exe编译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if config==16 这里表示你的目前处于领先地16位编译方式
THUMBCODE SETL  {TRUE};设置THUMBCODE 为 true
        CODE32;转入32位编译模式
        |  ;else
THUMBCODE SETL  {FALSE};设置THUMBCODE 为 false
        ]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bx lr
            mov pc,lr
        ]
    MEND

        MACRO
    MOVEQ_PC_LR
        [ THUMBCODE
            bxeq lr
            moveq pc,lr
        ]
    MEND

;注意下面这段程序是个宏定义 很多人对这段程序不理解 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宏定义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下面包含的HandlerXXX HANDLER HandleXXX将都被下面这段程序展开
;这段程序用于把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装载到pc中,有人称之为“加载程序”。
;本初始化程序定义了一个数据区(在文件最后),34个字空间,存放相应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每个字
;空间都有一个标号,以Handle***命名。
;在向量中断模式下使用“加载程序”来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这里就必须讲一下向量中断模式和非向量中断模式的概念
;向量中断模式是当cpu读取位于0x18处的IRQ中断指令的时候,系统自动读取对应于该中断源确定地址上的;
;指令取代0x18处的指令,通过跳转指令系统就直接跳转到对应地址
;函数中 节省了中断处理时间提高了中断处理速度标 例如 ADC中断的向量地址为0xC0,则在0xC0处放如下
;代码:ldr PC,=HandlerADC 当ADC中断产生的时候系统会
;自动跳转到HandlerADC函数中
;非向量中断模式处理方式是一种传统的中断处理方法,当系统产生中断的时候,系统将interrupt
;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置位 然后跳转到位于0x18处的统一中断
;函数中 该函数通过读取interrupt pending寄存器中对应标志位 来判断中断源 并根据优先级关系再跳到
;对应中断源的处理代码中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为中断服务入口地址
$HandlerLabel
    sub     sp,sp,#4        ;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将要使用的r0寄存器入栈
    stmfd   sp!,{r0}        ;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将对应的中断函数首地址入栈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将中断函数首地址出栈 放入程序指针中 系统将跳转到对应中断处理函数
    ldmfd   sp!,{r0,pc}     ;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一个arm由RO,RW,ZI三个断组成 其中RO为代码段,RW是已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是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对于GNU工具 对应的概念是TEXT ,DATA,BSS)bootloader
;bootloader要将RW段复制到ram中并将ZI段清零 编译器使用下列段来记录各段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 |Image$$RO$$Base| ; RO段起始地址
; |Image$$RO$$Limit| ; RO段结束地址加1
; |Image$$RW$$Base| ; RW段起始地址
; |Image$$RW$$Limit| ; RW段结束地址加1
; |Image$$ZI$$Base| ; ZI段起始地址
; |Image$$ZI$$Limit| ; ZI段结束地址加1
;这些标号的值是通过编译器的设定来确定的 如编译软件中对ro-base和rw-base的设定,例如 ro-;base=0xc000000 rw-base=0xc5f0000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AREA    Init,CODE,READONLY
;异常中断矢量表(每个表项占4个字节) 下面是中断向量表 一旦系统运行时有中断发生 即使移植了操作;系统 如linux 处理器已经把控制权交给了操作系统 一旦发生中断 处理器还是会跳转到从0x0开始
;中断向量表中某个中断表项(依据中断类型)开始执行
;具体中断向量布局请参考s3c44b0 spec 例如 adc中断向量为 0x000000c0下面对应表中第49项位置 向量地址0x0+4*(49-1)=0x000000c0
    ENTRY
;板子上电和复位后 程序开始从位于0x0处开始执行硬件刚刚上电复位后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跳转到标?
;为ResetHandler处执行
    ;1)The code, which converts to Big-endian, should be in little endian code.
    ;2)The following little endian code will be compiled in Big-Endian mode.
    ;  The code byte order should be changed as the memory bus width.
    ;3)The pseudo instruction,DCD can't be used here because the linker generates error.
    ;总线宽度判?
    ; DCD用于分配一段字内存单片,并用后面的伪指令初始化
    ;分配字节由expr 个数决定
    ASSERT  : DEF:ENDIAN_CHANGE
    [ ENDIAN_CHANGE
        ASSERT  : DEF:ENTRY_BUS_WIDTH
        ][ ENTRY_BUS_WIDTH=32
        b   ChangeBigEndian     ; DCD 0xea000007
        ]

        [ ENTRY_BUS_WIDTH=16
        andeq   r14,r7,r0,lsl #20   ; DCD 0x0007ea00
        ]

        [ ENTRY_BUS_WIDTH=8
        streq   r0,][r0,-r10,ror #1] ; DCD 0x070000ea
            ]
        b   ResetHandler
        ]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b   .               ;reserved 0x14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0x20
    b   EnterPWDN
;大小端判断
ChangeBigEndian
;@0x24
    [ ENTRY_BUS_WIDTH=32
        DCD 0xee110f10  ;0xee110f10 => mrc p15,0,r0,c1,c0,0
        DCD 0xe3800080  ;0xe3800080 => orr r0,r0,#0x80;  //Big-endian
        DCD 0xee010f10  ;0xee010f10 => mcr p15,0,r0,c1,c0,0
    ]
    [ ENTRY_BUS_WIDTH=16
        DCD 0x0f10ee11
        DCD 0x0080e380
        DCD 0x0f10ee01
    ]
    [ ENTRY_BUS_WIDTH=8
        DCD 0x100f11ee
        DCD 0x800080e3
        DCD 0x100f01ee
        ]
    DCD 0xffffffff  ;swinv 0xffffff is similar with NOP and run well in both endian mode.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b ResetHandler

;进入掉电模式功能
; 1. SDRAM 必须在自刷新模式.
; 2. 所有中断必须屏蔽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3. LCD 关闭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4. The I-cache 可能需要开启.
; 5. The loc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may have not to be changed.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mov r2,r0               ;r2=rCLKCON
    tst r0,#0x8             ; pOWER_OFF mode?
    bne ENTER_POWER_OFF

ENTER_STOP
    ldr r0,=REFRESH
    ldr r3,[r0]                     ;r3=rREFRESH
    mov r1, r3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0,=CLKCON      ;enter STOP mode.
    str r2,[r0]

    mov r1,#32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TOP mode is in effect.
    bne %B0         ;2) Or wait here until the CPU&Peripherals will be turned-off
                    ;   Entering POWER_OFF mode, only the reset by wake-up is available.

    ldr r0,=REFRESH     ;exit from SDRAM self refresh mode.
    str r3,[r0]

    MOV_PC_LR

ENTER_POWER_OFF
    ;NOTE.
    ;1) rGSTATUS3 should have the return address after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ldr r0,=REFRESH
    ldr r1,[r0]                     ;r1=rREFRESH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which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1,=MISCCR
    ldr r0,[r1]
    orr r0,r0,#(7<<17)  ;Make sure that SCLK0:SCLK->0, SCLK1:SCLK->0, SCKE='L' during boot-up
    str r0,[r1]

    ldr r0,=CLKCON
    str r2,[r0]

    b .                 ;CPU will die here.

WAKEUP_POWER_OFF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POWER_OFF mode.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 l->H
    str r0,[r1]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mov r1,#256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
    bne %B0

    ldr r1,=GSTATUS3    ;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POWER_OFF wake-up
    ldr r0,[r1]
    mov pc,r0

    LTORG
    ;下面是具体的中断处理函数跳转的宏,通过上面的$HandlerLabel的宏定义展开后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对于向量中断)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下面这段程序是用来处理非向量中断,具体判断I_ISPR中各位是否置1 置1表示目前此中断等待响应(每次只能有一位置1),从最高优先级中断位开始判断,检测到等待服务
;中断就将pc置为中断服务函数首地址
IsrIRQ
    sub     sp,sp,#4       ;预留返回指针的存储位置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载入I_ISR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
; ENTRY
;=======
;扳子上电和复位后 程序开始从位于0x0执行b ResetHandler 程序从跳转到这里执行
;板子上电复位后 执行几个步骤这里通过标号在注释中加1,2,3....标示 标号表示执行顺序
;1.禁止看门狗 屏蔽所有中断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7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2002/04/10
    str r1,[r0]

    [ {FALSE}
        ; rGPFDAT = (rGPFDAT & ~(0xf<<4)) | ((~data & 0xf)<<4);
        ; Led_Display
    ldr r0,=GPFCON
    ldr r1,=0x5500
    str r1,][r0]
    ldr r0,=GPFDAT
    ldr r1,=0x10
    str r1,[r0]
    ]
;2.根据工作频率设置pll
;这里介绍一下计算公式
;Fpllo=(m*Fin)/(p*2^s)
;m=MDIV+8,p=PDIV+2,s=SDIV
;Fpllo必须大于20Mhz小于66Mhz
;Fpllo*2^s必须小于170Mhz
;如下面的PLLCON设定中的M_DIV P_DIV S_DIV是取自option.h中
;#elif (MCLK==40000000)
;#define PLL_M (0x48)
;#define PLL_P (0x3)
;#define PLL_S (0x2)
;所以m=MDIV+8=80,p=PDIV+2=5,s=SDIV=2
;硬件使用晶振为10Mhz,即Fin=10Mhz
;Fpllo=80*10/5*2^2=40Mhz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 PLL_ON_START
    ;Configure MPLL
    ldr r0,=MPLLCON
    ldr r1,=((M_MDIV<<12)+(M_PDIV<<4)+M_SDIV)  ;Fin=12MHz,Fout=50MHz
    str r1,][r0]
    ]

    ;Check if the boot is caused by the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ldr r1,=GSTATUS2
    ldr r0,[r1]
    tst r0,#0x2
        ;In case of the wake-up from POWER_OFF mode, go to POWER_OFF_WAKEUP handler.
    bne WAKEUP_POWER_OFF

    EXPORT StartPointAfterPowerOffWakeUp
StartPointAfterPowerOffWakeUp
;3.置存储相关寄存器的程序
;这是设置SDRAM,flash ROM 存储器连接和工作时序的程序,片选定义的程序
;SMRDATA map在下面的程序中定义
;SMRDATA中涉及的值请参考memcfg.s程序
;具体寄存器各位含义请参考s3c44b0 spec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Initialize stacks
    bl  InitStacks
;5.设置缺省中断处理函数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6.将数据段拷贝到ram中 将零初始化数据段清零 跳入C语言的main函数执行 到这步结束bootloader初步引导结束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F2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bcc %B1       ;r1 < r3 继续循环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mov r2, #0
    cmp     r3, r1      ; Zero init
    strcc   r2, [r3], #4
    bcc     %B3

    [ : lNOT:THUMBCODE
        bl  Main        ;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function initializing stacks
InitStacks
    ; Don'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位清零指令,清r0,再附给ro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USER mode has not be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won't be valid if the current mode is not SVC mode.

;这是上面提到的对存储寄存器初始化的数据map
    LTORG

SMRDATA DATA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Tchr not used bit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REFCNT)  ;设置刷新周期

;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ARM core burst disabl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b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ARM core burst enable , BANKSIZE 128M/128M - 11/29/2002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   DCD 0x20            ;MRSR6 CL='2clk'
;   DCD 0x20            ;MRSR7

    ALIGN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这里将中断异常向量建立在sdram中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 Don'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The value of IntVectorTable is different with the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4_7   #   4
HandleEINT8_23  #   4
HandleRSV6      #   4
HandleBATFLT    #   4
HandleTICK      #   4
HandleWDT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UART2     #   4
HandleLCD       #   4
HandleDMA0      #   4
HandleDMA1      #   4
HandleDMA2      #   4
HandleDMA3      #   4
HandleMMC       #   4
HandleSPI0      #   4
HandleUART1     #   4
HandleRSV24     #   4
HandleUSBD      #   4
HandleUSBH      #   4
HandleIIC       #   4
HandleUART0     #   4
HandleSPI1      #   4
HandleRTC       #   4
HandleADC       #   4

    END

网友A: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B:
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