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板子烧STM32F101怎么不成功?

楼主(2009-07-13):
大家好!我的STM32F101的目标板连接到三合一板子上的JTAG口(相当于和三合一板子上的目标MCU并联,但是三合一目标MCU不通电),编译环境是IAR4.42,下载程序总是失败。有时候会显示can't halt core。这是什么原因呢?BOOT0,BOOT1,外接晶体,不接晶体都试过了。另外,101的nRST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并联

如果一定要并联,请保持另一个不用的系统供电但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B:
4.42不支持三合一板子上的STLink

三合一板上的STLink是和IAR5.2配合使用的。

楼主:
还是不行

用万利199的学习板也烧不进去--跟编译环境没关系了吧,4.42下用得好好的,而且已经和学习板的目标MCU隔离了。莫非是我的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