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STM32 IAP的问题,再来请教版主

楼主(2009-07-20):
我的IAP顺序是这样的:

1.程序启动检查标志
2.更具标志进入IAP
3.擦除用到的页
4.编程数据进FLASH(我的一个bin文件)
5.清除标志位

上面几步都没有问题,顺利的编程进去,但是就是不能引导程序进入,跳转程序是这样写的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2000   //应用程序区

int main(void)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Init Spi*/
  SPI_Flash_Init();

  /*USART Init*/
  Usart_init();

  RunRead(STATEADDRESS,0,100,(u8 *)State.InArray);//读SPI Flash
  if((State.InState.UpdateApption0 + State.InState.UpdateApption1
         + State.InState.UpdateApption2 + State.InState.UpdateApption3
         + State.InState.UpdateApption4) > 3)//检查更新标志位,是否需要更新
        {
                UpDateApplication();
        }
  else//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程序执行到这句: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判断结果为假,下面就得不到执行。。

屏蔽条件判断,直接这样: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执行后。程序就进入了: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中断

我用官方的IAP程序(AN2557),下载我的bin文件,是可以执行的,为何我的就不能执行呢???

同一个bin文件,烧写在同一个地址!

另再弱弱的问一声:jlink可以读出flash里的内容吗?我怎么找半天找不到在哪读啊?

还请版主及大虾提示!
来自 2楼

网友A(2010-01-14):
问题解决,原来是文件格式不对

希望其它的朋友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折腾了两天,虽波折,但也收获不少

调试的时候我用仿真器跟踪FLASHWRITE ,发现写的数据在0x8002000到0x8004000写的都是0

从0X8004000写的才是正确的值

怀疑是HEX TO BIN转换工具格式不对,换成KEIL自带的FromELF 转AXF为BIN

再试,发现写的数据正常,现贴出两个不同工具转出来的BIN文件。

demo2为KEIL转出来的文件。

网友A:
呵呵,我也需到这个问题用官方的库试试

网友B:
你的bin文件有问题。
APP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这里你是多少?

网友A: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2000   //应用程序区

APP里应该是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2000);

为什么是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网友A:
直接用JLINK烧写IAP  和APP,上电APP能直接运行

仿真时可以看到程序先进IAP,再跳转到APP。

如果进入IAP后按键,进行程序升级的时候,用YMODE协议烧写HEX或AXF,烧写完成后,再重新上电,不能正确引导

仿真时发现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括号内的内容不执行。

网友A:
如果用IAP烧写完成后直接输入2(在超级终端里),则程序运行到Jump_To_Application();
时,

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中断

网友C:
既然能够调试,就应该看看JumpAddress这个变量的内容对不对。如果内容正确,就要看看IAP烧入的程序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同样的代码,别人能测试成功,为什么俺就不行?

网友A:
传图片
demo1

demo2

网友D:
IAR 5.401生成的bin有问题的,请用最新版或者5.3

网友E:
配合IAR EWARM和PC端软件构成的实用IAP平台

网友F(2010-03-15):
IAR 5.401生成的bin有问题的,请用最新版或者5.3
引用 网友D:

有这种情况?我得换换试试

网友G(2012-09-17):
哦,奇怪的事情哦

网友H(2014-10-31):
引用 网友A:
希望其它的朋友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折腾了两天,虽波折,但也收获不少

我也遇到用hex文件烧入后,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中断。这个要怎么解决。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I(2015-04-21):
哎呀,我也一直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中断,到目前还是不了解。期待有人提供详细的说明共同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