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21):
我最近在用 psoc  designer 4.4  这个软件,我按照要求完成了一切配置和语言的编写,编译通过后,我点build,却出现了一大堆问题。问题如下:
Generate Application has been disabled (see Project >> Settings >> Device Editor)
Starting MAKE...
psocmakemake.exe button_led -oproject.mk
creating project.mk -- no changes
mkdepend.exe -f project.dep -p./obj/ -o.o -- -I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include -I./lib -I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include/CY8C29~1 -- main.c  boot.asm
mkdepend.exe @mkdep
if exist output\button_led.rom del /F /Q  output\button_led.rom
if exist output\button_led.hex del /F /Q  output\button_led.hex
iasm8c.exe -I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include -I./lib -I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include/CY8C29~1  -g -n -o obj/boot.o ./boot.asm
!E ./boot.asm(34):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34):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59):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59):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112):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112):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224):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224):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362):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362):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E ./boot.asm(631): absolute expression expected
Too many errors, exiting...
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make: *** [obj/boot.o] Error 12
C:\PROGRA~1\CYPRES~1\PSOCDE~1\tools\make: *** Deleting file `obj/boot.o'

button_led - 13 error(s) 0 warning(s) 10:35:58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generate

Generate Application has been disabled (see Project >> Settings >> Device Editor)

楼主:
!!!

好像不是,貌似像是boot.asm的那个文件的问题,我单独编译它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网友A:
发你的project上来看看

那几个地方出现的标号没定义

楼主:
工程在这里···
另外我想问一下做触摸屏的话哪一款的psoc比较好呢?cy8cx94系列还是capsence express系列的芯片···

网友B:
兄弟我看还是你的编译器问题

我在PSOC5.0下编译没错误,另外21系列做触摸都不错.
先请关注你的C编译器imagecraft是否有效再看.

网友C:
这个工程我编译没有错误,建议用最新的PD

capsense,capsense plus都可以做touchpad, 要根据应用情况选择,记得Cypress网站有个产品选用手册可以参考,capsense express 不能做, 如果你说的是touch screen要用true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