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0):
keil, IO, TI, AN, ce
我在用KEIL在DEBUG程序时,程序执行到MAIN函数的未端后不能返回循环执行,COMMAND框中提示:no***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F401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不知是OPTION里的设置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以前都没碰到过的

网友A:
跑飞了~~~main函数中需要自己做一个死循环。

楼主:
不是跑飞的原因

我用的是KEIL里的软件仿真,按道理程序执行到MAIN函数的未端后应该回到MAIN函数开始处(没有调用其它函数),我觉得可能是KEIL 的设置的问题或STARTUP.A51启动代码有问题,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死循环

就是在main函数里有死循环,如果死循环里执行的函数有错也会造成程序跑飞。

楼主:
没有死循环

我的程序代码没问题,就是肯定的,已经执行到MAIN函数的最后一条语,再往下执行就出现了我所说的错误.我觉得是KEIL C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你要造一个死循环

没死循环,程序就会飞。

它不象操作系统中的程序,可以将控制权交还给系统。

网友D(2011-10-19):
还要看目录里面有没有汉字,有汉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LZ高手啊

网友C:
What fun? -> 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