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keil没有**好?

楼主(2009-07-22):
Keil 提供了串行窗口, 我们可以直接在串行窗口中键入字符, 该字符虽不会被显示出来,却能传递到仿真 CPU中,如果仿真 CPU通过串行口发送字符,那么这些字符会在串行窗显示出来,用该窗口可以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用键盘模拟串口通讯。下面通过一个例子说Keil 串行窗口的应用。该程序实现一个行编缉功能,每键入一个字母,会立即回显到窗口中。编程的方法是通过检测 RI 是否等于 1 来判断串行口是否有字符输入,如果有字符输入,则将其送到 SBUF,这个字符就会在串行窗口中显示出来。其中 ser_init 是串行口初始化程序,要使用串行口,必须首先对串行口进行初始化。

    MOV  SP,#5FH        ;堆栈初始化
    CALL SER_INIT     ;串行口初始化
LOOP:
    JBC   RI,NEXT      ;如果串行口接受到字符,转
    JMP   LOOP           ;否则等待接受字符
NEXT:
    MOV A,SBUF           ;从SBUF中取字符
    MOV SBUF,A           ;回送到发送SBUF中
SEND:
    JBC  TI,LOOP       ;发送完成,转LOOP
    JMP  SEND           ;否则等待发送完成
SER_INIT:               ;中断初始化
    MOV    SCON,#50H
    ORL    TMOD,#20H
    ORL    PCON,#80H
    MOV    TH1,#0FDH     ;设定波特率
    SETB   TR1             ;定时器1开始运行
    SETB   REN             ;允许接收
    SETB   SM2
    RET
END
编译通过了:
assembling chuanhangkou.asm...
chuanhangkou.asm - 0 Error(s), 0 Warning(s).

连接报错。请有编程经验的师兄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chuanhangkou.asm...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5
"chuanhangkou.obj"
TO "A1"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huanhangkou.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故障排除否?

问题不在代码,开发环境设置不对。。。

网友A:

是否keil没有破解好?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0 - SN: Eval Version ,是评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