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程序 调试出错,帮忙,急

楼主(2007-12-29):
qt 程序 调试出错,帮忙,多谢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0x420734ae in free () from /lib/tls/libc.so.6
(gdb)

  fdBL  = -1
QObject::connect: No such signal hello::clicked()
QObject::connect:  (sender name:   'hello')
QObject::connect:  (receiver name: 'hello')

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0x40231ea6 in QTimer::stop() () from /opt/FriendlyARM/SBC2410/x86-qtopia/qt/lib/libqte.so.2
(gdb)

if(fd>0){
    close(fd);
    return;
}

connect( readtimer, SIGNAL(timeout()),this, SLOT(slotReadComm()));
counter->start( 500 );

void hello::slotReadComm()    {
    int nread;
    char revbuffer[500];
    readTimer->stop();     //暂时停止定时器计时
    if(fd<=0)
    {
        readTimer->start(100);    //重新启动定时器
        return;
    }
    nread =    read(fd, revbuffer, READLENGTH);
    if(nread>=0)
    {
        rev_view->append ((QString)revbuffer);
    }
    readTimer->start(100);    //重新启动定时器
    return;   //(0);
}

网友A:
信号跟插槽没处理好.

对你程序中的插槽slotReadComm,需要在头文件声明一下.可以参考我的BLOG里的"QT开发--信号与插槽"一文
eniongz.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