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entony关于H-Flasher在KEILuv3.04 RV编译器

楼主(2007-12-30):
请教twentony关于H-Flasher在KEILuv3.04 RV编译器下,
H-FLAHSER无法,AUTO_DOWNLOAD的问题,编译器提示,
can't download project.axf, and aborted,就放弃了,
到底什么原因呢?
谢谢指点!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没设置好,该怎么设呢?

楼主:
顶,希望有人来说下。

顶,希望有人来说下。
难道大家很少用H-FLASHER吗

网友A:
21 是不是很少来了?

这个问题俺是**跳井--不懂。

网友B:
楼主请见谅!twentyone工作比较忙.请您直接给他发邮件吧

TWENTYONE@HJTAG.COM

楼主:
谢谢两位斑竹热心帮助,问题没解决但心里很热乎

谢谢两位斑竹热心帮助,问题没解决但心里很热乎,
一直在RAM里跑,很受限制
谢谢两位斑竹的关照,谢谢!

网友C:
RE

Download的功能不要用,貌似目前H-JTAG不能支持那个自动的下载脚本。(那个脚本好像也是一段专用程序)
如果要用,建议使用Scatter文件,然后Keil貌似就不会去调用那个Auto Flash Download,或者干脆禁用。这样可以使用H-JTAG自己带的下载模块向Flash里边下载程序。

网友D:
To xusn

用H-JTAG + KEIL进行调试的时候,如果你要在FLASH里面进行调试,你不需要在KEIL里做特别的设置。你只要在H-JTAG里把AUTO DOWNLOAD给打开就可以了(H-JTAG  -> FLASHER -> AUTO DOWNLOAD)。同时,需要打开H-FLASHER,然后选择正确的芯片。

XUSN,如果可能的话,把你的FLASH程序打个包发给我。另外,告诉我你用的是什么开发板。

另外,抱歉这么晚才回复。

楼主: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用的LPC2132,在RAM里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用的LPC2132,在RAM里调是可以的,
但在FLASH里打死都不行,一直提示cant't load test1.axf.
H-JTAG aborted.
照你的说法,我的设置没错啊

楼主:
工程文件

忘了说了,我的板子是LPC2132自己手工做的,以前在ADS下调试通过的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把文件打个包发给我

楼主:
上传的就是压缩打包过的啊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D:
TO XUSN

我下载了你的程序包,看了看你的设置,在PROJECT OPTIONS -> UTILIES里面,你指定了用H-FLASHER来进行烧写。我想里有个误解,H-FLASHER执行自动烧写的时候,是H-JTAG根据地址信息来调用H-FLASHER的,而不是通过KEIL来直接调用的。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失败的提示。请把设置里的命令行去掉,然后在试一试。

网友E:
试了还不行, 转IAR了, 谢谢TWENTO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