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h375么?USB接口芯片CH375的原理及应用zt

楼主(2008-01-01):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USB移动存储设备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因此在一些需要转存数据的设备、仪器上使用USB移动存储设备接口的芯片便相继产生了,CH375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HOST主机方式和SLAVE设备方式。

在本地端,CH375 具有8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DSP/MC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在USB主机方式下,CH375还提供了串行通信方式,通过串行输入、串行输出和中断输出与单片机/DSP/MCU等相连接。CH375的USB主机方式支持各种常用的USB全速设备,外部单片机/DSP/MCU可以通过CH375按照相应的USB协议与USB设备通信。

CH375芯片内部结构
1 内部结构
CH375芯片内部集成了PLL倍频器、主从USB接口SIE、数据缓冲区、被动并行接口、异步串行接口、命令解释器、控制传输的协议处理器、通用的固件程序等。CH375芯片引脚排列如图1所示。

2 内部物理端点

CH375芯片内部具有7个物理端点。
端点0 是默认端点,支持上传和下传,上传和下传缓冲区各是8B;端点1包括上传端点和下传端点,上传和下传缓冲区各是8B,上传端点的端点号是81H,下传端点的端点号是01H;端点2包括上传端点和下传端点,上传和下传缓冲区各是64B,上传端点的端点号是82H,下传端点的端点号是02H。

主机端点包括输出端点和输入端点,输出和输入缓冲区各是64B,主机端点与端点2合用同一组缓冲区,主机端点的输出缓冲区就是端点2的上传缓冲区,主机端点的输入缓冲区就是端点2的下传缓冲区。

其中,CH375的端点0、端点1、端点2只用于USB设备方式,在USB主机方式下只需要用到主机端点。
软件接口

对于USB存储设备的应用,CH375直接提供了数据块的读写接口,以512b的物理扇区为基本读写单位,从而将USB存储设备简化为一种外部数据存储器,单片机可以自由读写USB存储设备中的数据,也可以自由定义其数据结构。
CH375以C语言子程序库提供了USB存储设备的文件级接口,这些应用层接口API包含了常用的文件级操作,可以移植并嵌入到各种常用的单片机程序中。
CH375的U盘文件级子程序库具有以下特性:支持常用的FAT12、FAT16 和FAT32 文件系统,磁盘容量可达100GB以上,支持多级子目录,支持8.3格式的大写字母文件名,支持文件打开、新建、删除、读写以及搜索等。

CH375的文件级接口API子程序需要大约600b的随机存储器RAM 作为缓冲区。所有API在调用后都有操作状态返回,但不一定有应答数据。有关API参数的说明请参考CH375数据手册。

CH375在单片机读写U盘中的电路原理图
图2 给出了MCS-51单片机读写U盘的电路原理图,如果CH375芯片的TXD引脚悬空或者没有通过下接电阻接地,那么CH375工作于串口方式。在串口方式下,CH375只需要与单片机/DSP/MCU连接3个信号线,TXD引脚、RXD引脚以及INT#引脚,其他引脚都可以悬空。除了连接线较少之外,其他外围电路与并口方式基本相同。由于INT#引脚和TXD 引脚在CH375复位期间只能提供微弱的高电平输出电流,在进行较远距离的连接时,为了避免INT#或者TXD在CH375复位期间受到干扰而导致单片机误操作,可以在INT#引脚或者TXD引脚上加阻值为1~5kΩ的上拉电阻,以维持较稳定的高电平。在CH375芯片复位完成后,INT#引脚和TXD引脚将能够提供5mA的高电平输出电流或者5mA的低电平吸入电流。

单片机读写U盘的接口

由于CH375内置了处理Mass-Storage海量存储设备的专用通信协议的固件,所以嵌入式系统的单片机可以通过CH375将U盘(USB闪存盘、USB外置硬盘)作为可移动的大容量存储器。数据读写只需要几条指令,而不需要详细了解USB通信协议。

如果嵌入式系统需要将USB存储设备组织为文件系统,那么可以直接调用CH375文件级子程序库提供的接口API,由子程序库处理文件系统。

CH375主机USB-HOST的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某些USB设备带电插入时常出现如下问题。

● CH375复位或者单片机复位(尤其是采用uP 监控电路的单片机系统)。
● CH375或者单片机突然工作不正常,失去控制。
● CH375芯片的工作电流突然增大并且持续如此,时间长了芯片发热烫手。
出现上述问题时可参考如下解决方法。
● 给USB插座单独供电,这样,即使USB设备刚插上时存在电容充电过程,也不会影响单片机和CH375。变通方法是,将5V主电源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的限流电感后(或者在PCB中电源线分开走),一组提供给CH375和单片机等,另一组提供给USB插座。
● 在USB 插座前串接限流电阻或者电感,并在USB插座电源上并联储能用的电解电容。如果用电感也可以限制电流突变,防止电源电压突降,但是用电感在USB设备拔出后,容易在USB插座中产生过冲高压,所以必须接储能电容。(注意,在第一版CH375评估板的原理图中已经标出USB插座的限流电阻R1为1Ω,建议将其换为阻值5Ω的电阻或者保险电阻)
● 其他临时的解决方法(不推荐):①在USB设备与USB插座之间加入USB延长线。②在主电源上并联较大的储能电容,在U盘刚插入时提供足够的瞬时电能,减少对电源电压的影响。
● 参考目前计算机端的解决方法:USB端口的电源供给是通过保险电阻或者限流电感提供的,这些能够限制瞬时电流。对于计算机前面板的USB端口,由于本身通过一段较长的连接导线,自然减弱了对主电源的影响,而且计算机的5V电源功率很大,连续供电电流都在20A以上,所以不易受影响。
51+ch375读写U盘超精简原程序(啊雨)
/* 这个程序用180行C代码就能够读取FAT16文件系统U盘的根目录,可以看到根目录下的文件
名,并可显示
首文件内容,不过,该程序很不严谨,也没有任何错误处理,对U盘兼容性较差,只是用于简单试
验,作为参考.
这个程序可以支持WINDOWS按FAT16格式化的U盘,因为程序精简,所以只兼容超过50%以上的U
盘品牌,如果换
成CH375A芯片则兼容性可提高到85%,当然,如果使用WCH公司的子程序库或者正式版本的C源
程序兼容性更好。
下
欢测试以下U盘通过:郎科/超稳经典64M/超稳迷你128M/U160-64M/超稳普及128M,爱国者/迷
你王16M/邮箱型,
黑匣子/64M,微闪/64M,飙王/32M/64M/128M,晶彩/C200-64M,新科/256M,昂达/128M...,欢迎
提供测试结果
未通过U盘:爱国者/智慧棒128M,清华普天/USB2.0-128M,当然,使用WCH的子程序库或CH375A
都可以测试通过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H375INC.H"
#include <reg51.h>  /* 以下定义适用于MCS-51单片机,其它单片机参照修改 */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8X    unsigned char xdata
#define  UINT8V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UINT8VX    CH375_CMD_PORT _at_ 0xBDF1;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UINT8VX    CH375_DAT_PORT _at_ 0xBCF0;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define    CH375_INT_WIRE    INT0       /* P3.2, 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
断状态 */
UINT8X     DISK_BUFFER[512*32] _at_ 0x0000;  /* 外部RAM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 */

UINT32  DiskStart;    /* 逻辑盘的起始绝对扇区号LBA */
UINT8   SecPerClus;   /* 逻辑盘的每簇扇区数 */
UINT8   RsvdSecCnt;   /* 逻辑盘的保留扇区数 */
UINT16  FATSz16;      /* FAT16逻辑盘的FAT表占用的扇区数 */

/* ********** 硬件USB接口层,无论如何这层省不掉,单片机总要与CH375接口吧 */

void  mDelaymS( UINT8 delay ) {
  UINT8  i, j, c;
  for ( i = delay; i != 0; i -- )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

void CH375_WR_CMD_PORT( UINT8 cmd ) {  /* 向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 */
  CH375_CMD_PORT=cmd;
  for ( cmd = 2; cmd != 0; cmd -- );  /* 发出命令码前后应该各延时2uS */
}
void CH375_WR_DAT_PORT( UINT8 dat ) {  /* 向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 */
  CH375_DAT_PORT=dat;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
UINT8 CH375_RD_DAT_PORT( void ) {    /* 从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 */
  return( CH375_DAT_PORT );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
UINT8 mWaitInterrupt( void ) {  /* 等待CH375中断并获取状态,返回操作状态 */
  while( CH375_INT_WIRE );  /* 查询等待CH375操作完成中断(INT#低电平) */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STATUS );  /*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获取中断状态 */
  return( CH375_RD_DAT_PORT( ) );
}

/* ********** BulkOnly传输协议层,被CH375内置了,无需编写单片机程序 */

/* ********** RBC/SCSI命令层,虽然被CH375内置了,但是要写程序发出命令及收发数据
*/

UINT8  mInitDisk( void ) {  /* 初始化磁盘 */
  UINT8 Status;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STATUS );  /*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 获取中断状态 */
  Status = CH375_RD_DAT_PORT( );
  if ( Status == USB_INT_DISCONNECT ) return( Status );  /* USB设备断开 */
  CH375_WR_CMD_PORT( CMD_DISK_INIT );  /* 初始化USB存储器 */
  Status = mWaitInterrupt(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 ( Status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 出现错误 */
  CH375_WR_CMD_PORT( CMD_DISK_SIZE );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 = mWaitInterrupt(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 ( Status != USB_INT_SUCCESS ) {  /* 出错重试 */
/* 对于CH375A芯片,建议在此执行一次CMD_DISK_R_SENSE命令 */
    mDelaymS( 250 );
    CH375_WR_CMD_PORT( CMD_DISK_SIZE );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 = mWaitInterrupt(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
  if ( Status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 出现错误 */
  return( 0 );  /* U盘已经成功初始化 */
}

UINT8  mReadSector( UINT32 iLbaStart, UINT8 iSectorCount, UINT8X *oDataBuffer )
{
  UINT16  mBlockCount;
  UINT8  c;
  CH375_WR_CMD_PORT( CMD_DISK_READ );  /* 从USB存储器读数据块 */
  CH375_WR_DAT_PORT( (UINT8)iLbaStart );  /* LBA的最低8位 */
  CH375_WR_DAT_PORT( (UINT8)( iLbaStart >> 8 ) );
  CH375_WR_DAT_PORT( (UINT8)( iLbaStart >> 16 ) );
  CH375_WR_DAT_PORT( (UINT8)( iLbaStart >> 24 ) );  /* LBA的最高8位 */
  CH375_WR_DAT_PORT( iSectorCount );  /* 扇区数 */
  for ( mBlockCount = iSectorCount * 8; mBlockCount != 0; mBlockCount -- ) {
    c = mWaitInterrupt(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 ( c == USB_INT_DISK_READ )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请求数据读出 */
      CH375_WR_CMD_PORT( CMD_RD_USB_DATA );  /* 从CH375缓冲区读取数据块 */
      c = CH375_RD_DAT_PORT( );  /* 后续数据的长度 */
      while ( c -- ) *oDataBuffer++ = CH375_RD_DAT_PORT( );
      CH375_WR_CMD_PORT( CMD_DISK_RD_GO );  /* 继续执行USB存储器的读操作 */
    }
    else break;  /* 返回错误状态 */
  }
  if ( mBlockCount == 0 ) {
    c = mWaitInterrupt( );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 ( c==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0 );  /* 操作成功 */
  }
  return( c );  /* 操作失败 */
}

/* ********** FAT文件系统层,这层程序量实际较大,不过,该程序仅演示极简单的功能,所
以精简 */

UINT16  mGetPointWord( UINT8X *iAddr ) {  /* 获取字数据,因为MCS51是大端格式 */
  return( iAddr[0] | (UINT16)iAddr[1] << 8 );
}

UINT8  mIdenDisk( void ) {    /* 识别分析当前逻辑盘 */
  UINT8  Status;
  DiskStart = 0;  /* 以下是非常简单的FAT文件系统的分析,正式应用绝对不应该如此简
单 */
  Status = mReadSector( 0, 1, DISK_BUFFER );  /* 读取逻辑盘引导信息 */
  if ( Status != 0 ) return( Status );
  if ( DISK_BUFFER[0] != 0xEB && DISK_BUFFER[0] != 0xE9 ) {  /* 不是逻辑引导扇
区 */
    DiskStart = DISK_BUFFER[0x1C6] | (UINT16)DISK_BUFFER[0x1C7] << 8
        | (UINT32)DISK_BUFFER[0x1C8] << 16 | (UINT32)DISK_BUFFER[0x1C9] << 24;
    Status = mReadSector( DiskStart, 1, DISK_BUFFER );
    if ( Status != 0 ) return( Status );
  }
  SecPerClus = DISK_BUFFER[0x0D];  /* 每簇扇区数 */
  RsvdSecCnt = DISK_BUFFER[0x0E];  /* 逻辑盘的保留扇区数 */
  FATSz16 = mGetPointWord( &DISK_BUFFER[0x16] );  /* FAT表占用扇区数 */
  return( 0 );  /* 成功 */
}

UINT16  mLinkCluster( UINT16 iCluster ) {  /* 获得指定簇号的链接簇 */
/* 输入: iCluster 当前簇号, 返回: 原链接簇号, 如果为0则说明错误 */
  UINT8  Status;
  Status = mReadSecto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iCluster / 256, 1,
DISK_BUFFER );
  if ( Status != 0 ) return( 0 );  /* 错误 */
  return( mGetPointWord( &DISK_BUFFER[ ( iCluster + iCluster ) & 0x01FF ] ) );
}

UINT32  mClusterToLba( UINT16 iCluster ) {  /* 将簇号转换为绝对LBA扇区地址 */
  return( DiskStart + RsvdSecCnt + FATSz16 * 2 + 32 + ( iCluster - 2 ) *
SecPerClus );
}

void  mInitSTDIO( void ) {  /* 仅用于调试用途及显示内容到PC机,与该程序功能完全无
关 */
  SCON = 0x50; PCON = 0x80; TMOD = 0x20; TH1 = 0xf3; TR1=1; TI=1;  /* 24MHz,
9600bps */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Code ) {  /* 如果错误则停止运行并显示错误状态 */
  if ( iErrCode == 0 ) return;
  printf( "Error status, %02X\n", (UINT16)iErrCode );
}

main( ) {
  UINT8  Status;
  UINT8X  *CurrentDir;
  UINT16  Cluster;
  mDelaymS( 200 );  /* 延时200毫秒 */
  mInitSTDIO( );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USB_MODE );  /* 初始化CH375,设置USB工作模式 */
  CH375_WR_DAT_PORT( 6 );  /* 模式代码,自动检测USB设备连接 */
  while ( 1 ) {
    printf( "Insert USB disk\n" );
    while ( mWaitInterrupt( ) != USB_INT_CONNECT );  /* 等待U盘连接 */
    mDelaymS( 250 );  /* 延时等待U盘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
    Status = mInitDisk( );  /* 初始化U盘,实际是识别U盘的类型,必须进行此步骤 */
    mStopIfError( Status );
    Status = mIdenDisk( );  /* 识别分析U盘文件系统,必要操作 */
    mStopIfError( Status );
    Status = mReadSector( DiskStart + RsvdSecCnt + FATSz16 * 2, 32,
DISK_BUFFER );
    mStopIfError( Status );  /* 读取FAT16逻辑盘的根目录,通常根目录占用32个扇区
*/
    for ( CurrentDir = DISK_BUFFER; CurrentDir[0] != 0; CurrentDir += 32 ) {
      if ( ( CurrentDir[0x0B] & 0x08 ) == 0 && CurrentDir[0] != 0xE5 ) {
        CurrentDir[0x0B] = 0;  /* 为了便于显示,设置文件名或者目录名的结束标志 */
        printf( "Name: %s\n", CurrentDir );  /* 通过串口输出显示 */
      }
    }  /* 以上显示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名,以下打开第一个文件,如果是C文件的话 */
    if ( (DISK_BUFFER[0x0B]&0x08)==0 && DISK_BUFFER[0]!=0xE5 && DISK_BUFFER[8]
=='C' ) {
      Cluster = mGetPointWord( &DISK_BUFFER[0x1A] );  /* 文件的首簇 */
      while ( Cluster < 0xFFF8 ) {  /* 文件簇未结束 */
        if ( Cluster == 0 ) mStopIfError( 0x8F );  /* 对于首簇,可能是0长度文件
*/
        Status = mReadSector( mClusterToLba( Cluster ), SecPerClus,
DISK_BUFFER );
        mStopIfError( Status );  /* 读取首簇到缓冲区 */
        DISK_BUFFER[30] = 0; printf( "Data: %s\n", DISK_BUFFER );  /* 显示首行
*/
        Cluster = mLinkCluster( Cluster );  /* 获取链接簇,返回0说明错误 */
      }
    }
    while ( mWaitInterrupt( ) != USB_INT_DISCONNECT );  /* 等待U盘拔出 */
    mDelaymS( 250 );
  }
}

网友A: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在 VC6.0 方面碰到困难,好郁闷~

按照WCH提供的CH372DBG源程序,仿写了一个,

总是弄不好,就 CH375SetDeviceNotify(0,NULL,CH375NOTIFYROUTINE);

这个语句好像总是不起作用的,没有进行相应的动作。

急求高手帮忙,望高手帮我看一下程序~

感激不尽!!!

flash-mous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