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心得

楼主(2008-01-02):
最近研究Directx9.0做的游戏,发觉就是标准的前后台,呵呵。

//-----------------------------------------------------------------------------
// Name: WinMain()
// Desc: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 HINSTANCE, LPSTR, INT )
{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WNDCLASSEX wc = { sizeof(WNDCLASSEX), CS_CLASSDC, MsgProc, 0L, 0L,
                      GetModuleHandle(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D3D Tutorial", NULL };
    RegisterClassEx( &wc );

    // Create the application's window
    HWND hWnd = CreateWindow( "D3D Tutorial", "D3D Tutorial 02: Vertices",
                              WS_OVERLAPPEDWINDOW, 100, 100, 300, 300,
                              GetDesktopWindow(), NULL, wc.hInstance, NULL );

    // Initialize Direct3D
    if( SUCCEEDED( InitD3D( hWnd ) ) )
    {
        // Create the vertex buffer
        if( SUCCEEDED( InitVB() ) )
        {
            // Show the window
            ShowWindow( hWnd, SW_SHOWDEFAULT );
            UpdateWindow( hWnd );

            // Enter the message loop
            MSG msg;
            ZeroMemory( &msg, sizeof(msg) );

            while( msg.message!=WM_QUIT )        //此处循环,包含WINDOW系统使用的消息处理和游戏的主循环
            {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else
                    Render();       //此处就是游戏的主循环处,单片机中的main主循环
            }
        }
    }

    UnregisterClass( "D3D Tutorial", wc.hInstance );
    return 0;
}

网友A:
俺总觉得IceAge每句话都是真理~~~

int CVICALLBACK WriteThreadCallBack (HotCommStruct * HotCommStructPtr)
{
    memset (&HotCommStructPtr->HotCommWriteEvent, 0, sizeof(OVERLAPPED));
    HotCommStructPtr->HotCommWriteEvent.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TRUE, NULL);
    if (HotCommStructPtr->HotCommWriteEvent.hEvent == 0)
    {
        HotCommRequestHangupEvent (HotCommStructPtr);
        goto EndWriteThread;
    }
    HotCommStructPtr->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TRUE;
    while(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Exec)
    {
        //取出HandleWriteCommData()发送过来的设备写入消息命令,消息处理后退出队列
        if (!PeekMessage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写线程的消息结构指针
                                             0,//消息被检查的窗口句柄
                                             0,//首个被检查的消息
                                             0,//最后1个被检查的消息
                                             PM_REMOVE))//消息处理后将其消息退出队列
        {
            HotCommStructPtr->SendDataEmpty = TRUE;//发送缓冲区数据空
            if (HotCommStructPtr->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if (!PostThreadMessage ((DWORD)HotCommStructPtr->HotCommThreadFunctionId,
                                    (UINT)HOTCOMM_SENDDATAEMPTY,//用户发送数据区空
                                    (WPARAM)HotCommStructPtr->CommPort,//当前串口号
                                    (LPARAM)0))//
                {//发送消息失败
//                    HotCommStructPtr->CommError = -8;//串口未打开
//////                    HotCommErrorEvent (HotCommStructPtr, -8);//发送串口打开错误消息
//                    HotCommRequestHangupEvent (HotCommStructPtr);
//                    goto EndWriteThread;//千万不能退出
                }
            }
            HotCommStructPtr->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FALSE;
            HotCommStructPtr->dwWriteHandleSignaled = MsgWaitForMultipleObjects ((DWORD)1,
                                                                                 (HANDLE)&HotCommStructPtr->hCloseEvent,
                                                                                 (BOOL)FALSE,
                                                                                 (DWORD)INFINITE,
                                                                                 (DWORD)QS_ALLINPUT);
            switch (HotCommStructPtr->dwWriteHandleSignaled)
            {
                case WAIT_OBJECT_0://关闭串口事件发生
                    goto EndWriteThread;
                case WAIT_OBJECT_0 + 1:
                    continue;
                case WAIT_FAILED:
                    HotCommRequestHangupEvent (HotCommStructPtr);
                    goto EndWriteThread;
                default:
                    HotCommRequestHangupEvent (HotCommStructPtr);
                    goto EndWriteThread;
            }
        }
        if (WaitForSingleObject (HotCommStructPtr->hCloseEvent, 0) != WAIT_TIMEOUT)
        {
            goto EndWriteThread;
        }
        if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hwnd != 0)
        {
            //将虚拟键消息转换为字符消息,字符消息被寄送到调用线程的消息队列里,
            //下次线程调用GetMessage()或PeekMessage()时被读出
            TranslateMessage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
            //调度一个消息给窗口
            DispatchMessage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
            continue;
        }
        switch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message)
        {
            //执行设备写入消息命令
            case HOTCOMM_SENDDATA:
                if (!(HandleWriteData (HotCommStructPtr, (void *)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lParam, (DWORD)HotCommStructPtr->WriteThreadMsg.wParam)))
                {//发送失败
                    HotCommRequestHangupEvent (HotCommStructPtr);
//                    goto EndWriteThread;//不应该退出线程,这里是SPCOMM的不是了!!!
                }
                else
                {
                    HotCommStructPtr->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TRUE;//用户成功接收到数据
                }
                PostThreadMessage ((DWORD)HotCommStructPtr->HotCommThreadFunctionId,
                                    (UINT)HOTCOMM_SENDSUCCEED,//用户发送数据成功
                                    (WPARAM)HotCommStructPtr->CommPort,
                                    (LPARAM)HotCommStructPtr);

                break;
        }
    }
EndWriteThread:
    PurgeComm(HotCommStructPtr->hCommFile, PURGE_TXABORT  //中断所有未完成的写操作
                                         + PURGE_TXCLEAR);//清空输出缓冲区
    CloseHandle(HotCommStructPtr->HotCommWriteEvent.hEvent);
    return 0;
}

楼主:
在WINDOW上玩MCU的结果

观察串口打开、关闭、发送、接收,可以使用串口侦听软件,比如:http://www.sudt.com的SerialTrace,这个不错。

完全按照裸奔方式设计的仿MCU的WINDOW程序,以后可能只要会MCU就可设计WINDOW程序,可能......

有关MCU部分,RainLib_Base.lib, RainLib_Unsiversal.lib, RainLib_Driver.lib被封装好,按MCU玩WINDOW游戏程序,很简单了。

代码:main.cpp
//---------------------------------------------------------------------------
#include <vcl.h>
#pragma hdrstop

#include "Main.h"

#include "..\WinTools\RainLib_WinTools.h"
#include "..\Base\RainLib_Base.h"
#include "..\Unsiversal\RainLib_Unsiversal.h"
#include "..\Driver\RainLib_Driver.h"

//---------------------------------------------------------------------------
#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pragma resource "*.dfm"
TForm1 *Form1;
struct CommunicateQueue *psCommunicateQueue_Uart8;          //串口1

//---------------------------------------------------------------------------
__fastcall TForm1::TForm1(TComponent* Owner)
    : TForm(Owner)
{
}
//---------------------------------------------------------------------------

//main.c必须提供
void _stdcall CallBack_5msInterrupt( void )
{
}

//main.c必须提供
void _stdcall CallBack_20msInterrupt( void )
{
}

//---------------------------------------------------------------------------
//窗口初始化
//---------------------------------------------------------------------------
void __fastcall TForm1::MainFormInit( void )
{
    this->ClientWidth = Ini_Read( "LCD", "ScreenWidth", 640 );
    this->ClientHeight = Ini_Read( "LCD", "ScreenHeight", 480 );
}

//---------------------------------------------------------------------------
//主初始化
//---------------------------------------------------------------------------
void __fastcall TForm1::MainInit( void )
{
    WinToolsLib_Init( "RainLib.ini" );                              //INI文件名
    this->MainFormInit();

    BaseLib_Init( Ini_Read( "MSG", "BufferMax", 5000 ) );           //消息队列大小
    UnsiversalLib_Init( Ini_Read( "PACKAGE", "PackageMax", 2 ) );   //使用包解析的任务数
    DriverLib_Init( this->ClientWidth, this->ClientHeight );

    psCommunicateQueue_Uart8 = CommunicateQueue_Register( 200, 200, NULL);
    if( Uart8_Setup( 1, psCommunicateQueue_Uart8, B38400, BIT_8|STOP_1|P_NONE ) == false )
    {
        Application->MessageBoxA( "打开串口错误", "程序中断退出!", MB_OK );
        Application->Terminate();
    }

    //lcd
    U8 *p = DrvLcd_FramePagePoint(1);
    for( int i=0; i<this->ClientHeight*2; i++ )
    {
        for( int j=0; j<this->ClientWidth; j++ )
        {
            *p++ = i;
        }
    }

    //开始运行程序
    Msg_RunInit();
    this->Show();
}

//---------------------------------------------------------------------------
//析构
//---------------------------------------------------------------------------
void __fastcall TForm1::MainDestory( void )
{
    DriverLib_Destory();
    UnsiversalLib_Destory();
    BaseLib_Destory();
    WinToolsLib_Destory();
}

//---------------------------------------------------------------------------
//主循环
//---------------------------------------------------------------------------
void __fastcall TForm1::MainLoop( void )
{
    static bool bTestLcdMove = false;
    static U8 mCounter = 0;
    static int my = 0;

    BaseLib_MainLoop();
    UnsiversalLib_MainLoop();
    DriverLib_MainLoop();
    WinToolsLib_MainLoop();

    if( sSysTimer.bSysTouch )
    {
        if( ++mCounter >= 2 )
        {
            //20ms * 2时间进入
            mCounter = 0;

            if( bTestLcdMove )
            {
                my--;
                if( my == 0 )
                {
                    bTestLcdMove = false;
                }
            }
            else {
                my++;
                if( my == (this->ClientHeight-1) )
                {
                    bTestLcdMove = true;
                }
            }

            DrvLcd_FrameOffset( my );
            DrvLcd_RefreshToForm( this->Canvas, Rect(0, 0, this->ClientWidth, this->ClientHeight) );

            //向串口发送my位置
            CommunicateQueue_Push( psCommunicateQueue_Uart8, (U8)my );
            CommunicateQueue_Push( psCommunicateQueue_Uart8, (U8)(my/256) );
        }
    }
}

RainLibMain.cpp:WINDOW调用
//---------------------------------------------------------------------------

#include <vcl.h>
#include "Main.h"
#pragma hdrstop
//---------------------------------------------------------------------------
USEFORM("Main.cpp", Form1);
//---------------------------------------------------------------------------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LPSTR, int)
{
    try
    {
        Application->Initialize();
        Application->CreateForm(__classid(TForm1), &Form1);
        Form1->MainInit();            //主初始化

        MSG msg;
        ZeroMemory( &msg, sizeof(msg) );
        while( msg.message != WM_QUIT )
        {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else
            {
                Form1->MainLoop();        //主循环
            }
        }
        Form1->MainDestory();
    }
    catch (Exception &exception)
    {
        Application->ShowException(&exception);
    }
    catch (...)
    {
        try
        {
            throw Exception("");
        }
        catch (Exception &exception)
        {
            Application->ShowException(&exception);
        }
    }
    return 0;
}
//---------------------------------------------------------------------------

网友B:
哈哈,老农研究的啥游戏啊?

是这样的,
越是强调性能、需要大运算量的游戏越应该分层次处理,
把不通的东西丢给不同层的“引擎”甚至四不同的硬件来处理

而应用层的东西,只需要调用api既可

楼主:
俺准备将嵌入裸奔用DIRECTX9.0移植到WINDOW上

呵呵,俺用ARM9做的程序,只要改改驱动,就可以当作游戏程序一样移植到WINDOW上,这样不用再重新开发。

网友C:
怎么研究上那个了?

从那看到的代码?

楼主:
俺是自下而上开发的

从农民到将军

楼主:
DirectX 9 SDK for Borland C++ Builder

最简单的3D例子:
DX9 for BCB\SAMPLES\Direct3D\Tutorials\Tut02_Vertices

可以到http://blog.csdn.net/yanjun_1982/archive/2005/09/20/485319.aspx看看入门

网友D:
框架基本都是前后台的。像用MFC一样,对于程序员来说

好像是“基于消息”,但是打开框架一看,就是“前后台”。

楼主:
又有新的发现

俺发现用嵌入裸奔实现的WINDOW程序,占用CPU一直在50%左右,很奇怪,不多也不少。

实现方法:将WINDOW的WinMain函数中Application->Run()用下面替换就行

  Form1->MainInit();            //主初始化
  Form1->Show();

  MSG msg;
  ZeroMemory( &msg, sizeof(msg) );

  while( msg.message!=WM_QUIT )
  {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Form1->MainLoop();            //主循环
   }

   Form1->Destory();

   和MCU中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了。估计游戏都是这么设计的。

但为什么CPU占有率一直50%?奇怪。

网友E:
听听天书

网友F:
50%

可能是你的 mainloop 里的没有出让 cpu.

mainloop 循环等待时也可以使用

if( PeekMessage( &msg, NULL, 0U, 0U, PM_REMOVE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楼主:
mainloop中很简单,就是要不出让CPU

Label1->Caption = i++;

俺原来想应该远>50%,否则游戏性能怎么提升的?难道要开线程?

网友G:
所长的问题是PeekMessage造成的

应当避免使用PeekMessage,而使用GetMessage,不过这样你的前后台就跑不起来了,哈哈

楼主:
有意思

俺打开Directx9.0的例子程序,发现CPU占有率都是50%,很有意思。
俺再开线程测试测试

楼主:
请教aweyfan

为什么PeekMessage会这样?估计也只能是它的原因。去看看帮助先。

网友G:
所长是否用双核

PeekMessage 会造成100%

楼主:
呵呵,明白了

就是双核的原因,谢谢aweyfan!

还有问题,双核下如何编程提高CPU占用率?估计这个难度高,开线程测试先。

网友H:
哈哈有意思

一个进程能同时占用两个核吗

楼主:
俺开线程测试,占用CPU98%-99%

WINDOW下主循环看来要开个线程来做才合适。

网友I:
哈哈,越玩越高了!

搞嵌入式系统开发,借签PC机软硬件的理念,是蛮有趣味和实用价值的,PC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易用性和开放性(由硬件兼容性保证)。

网友J:
是否这就是华山论剑?

网友K:
靠,关他是什么剑呢

大家为什么都爱和武狭联系在一起呢?

做技术的不比大狭门

网友A:
俺一直认为10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hotpower

出让CPU谁都会,不出让CPU就不是谁都能做的。
榨干WINDOW的性能。

楼主:
游戏和产品

俺发觉相似点真的多。

游戏和前后台的原理几乎一样。
WINDOW的操作方式,又和嵌入OS一样,比如播放音乐,还可以打开计算器,各干各的事情。
照样不感冒嵌入OS,做产品就象做游戏,单一的环境。

网友F:
MSDN

The GetMessage function retrieves a message from the calling thread's message queue. The function dispatches incoming sent messages until a posted message is available for retrieval.

Unlike GetMessage, the PeekMessage function does not wait for a message to be posted before returning.

单核是100%,双核是 50%,四合就会是 25%

Label1->Caption = i++;  没有必要,因为人眼以及屏幕刷新的速度有限,而且不出让cpu, label1 也不会更新。

网友L:
所长是个高手

佩服所长技术,更佩服所长把自己经验拿出来分享的精神,顶!!!!!!!

楼主:
更新

而且更新的飞快,转眼就成百上千了。
俺是为让WINDOW一直忙着,没别的。

俺猜测:开一线程,WINDOW就开始使用另外一个核。
一个核管主程序,其它管线程。
乱猜。

网友F:
那是出让了 事件

让系统可以处理 wm_paint 事件.
在循环中加入一个 Sleep(1)--- 出让 cpu,可以把 cpu 占用率降下来.

楼主:
不就是事件在执行吗?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网友M:
我也来看看

真的不错
学习中

网友F:
还是用 thread 吧。

给你一个封装好的 class, 转到 c++builder 下很容易

#pragma once
#include "Delegate.h"

class CExThread
{
    CWinThread*        m_pThread;
    BOOL            m_bThreadAlive;
    BOOL            m_bStopThread;
    static UINT    Start(LPVOID pParam);

public:
    CDelegate        m_Delegate;

    CExThread(void);
    ~CExThread(void);

    bool Run();
    void Stop();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exthread.h"

CExThread::CExThread(void)
{
    m_pThread = NULL;
    m_bThreadAlive = FALSE;
    m_bStopThread = FALSE;
}

CExThread::~CExThread(void)
{
    Stop();
}

bool CExThread::Run()
{
    m_pThread = ::AfxBeginThread(Start, this);
    m_bThreadAlive = TRUE;
    return m_pThread != NULL;
}

void CExThread::Stop()
{
    if (m_pThread == NULL) return;

    do    {
        m_bStopThread = TRUE;
    }
    while (m_bThreadAlive);
}

UINT CExThread::Start(LPVOID pParam)
{
    CExThread* me = (CExThread*) pParam;
    me->m_bThreadAlive = TRUE;
    me->m_Delegate.Invoke(NULL, 0);
    me->m_bThreadAlive = FALSE;
    return 0;
}

DELEGATE.H

#if !defined(_Class_Delegate_)
#define _Class_Delegate_
#pragma once

/*************************************************************************************************
    Warning: Unsafe Code !!!
*************************************************************************************************/

#define HANDLER(function) reinterpret_cast<PTR_CALLBACK>(function)
#define SetEventHandler(instance, function) _SetEventHandler((instance), HANDLER(function))

class CDelegate;
typedef void (CDelegate::*PTR_CALLBACK)(void* sender, DWORD para);

class CDelegate
{
    PTR_CALLBACK        m_pCallBack;
    CDelegate*            m_pInstance;

public:
    CDelegate()
    {
        m_pCallBack = NULL;
        m_pInstance = NULL;
    }

    void _SetEventHandler(void* pInstance, PTR_CALLBACK pCallBack)
    {
        m_pInstance = (CDelegate*) pInstance;
        m_pCallBack = pCallBack;
    }

    void Invoke(void* sender, DWORD para)
    {
        if (m_pInstance != NULL && m_pCallBack != NULL)
            (m_pInstance->*m_pCallBack)(sender, para);
    }
};

#endif

网友N:
说到根上,所有软件系统都是一个大循环

就看你在哪一层,有时你能控制这个循环,有时则不能。

楼主:
俺用TTread类,非常简单。

楼主:
俺要把WINDOW当单片机来用

LS的明白了吗?

楼主:
嵌入裸奔的系统时钟

用TTIMER做的真的不行,用回调函数方式做,发现TTIMER不是直接调用,还是通过消息才去回调的,20MS误差太大,1分钟差个十几秒。用多媒体定时器很准,就是消耗资源大:多媒体定时器==一个线程。

没办法,就用多媒体定时器了。

内存管理也搞定,直接先用8M的数组固定,再内部在这个数组中分配。

网友O:
当单片机用?那把中断都关了,免得windows帮你调度...

楼主:
俺的程序都是封装好的

直接替换驱动就可以了。

串口:用PCOMM封装成队列驱动方式,直接替换嵌入裸奔的串口驱动的队列驱动
定时器:系统20MS,弱实时处理5MS,用多媒体定时器搞定。
LCD画波形的速度控制,开线程查询精密定时器(因为多媒体定时器只到MS,速度控制要到0.1ms),这样可以搞定,相当0.1ms的定时器器。
LCD:用BITMAP,BCB里面可以直接对内存操作,可以按FrameBuffer处理,只要窗口刷新函数将上下颠倒下处理(BCB中图形对FrameBuffer是上下颠倒的)。
NANDFLASH存储,有想法,还有待实践。
其它,更简单,只要上面几个搞定,嵌入裸奔的程序就移植到WINDOW上了。

单片机程序,写到能移植到WINDOW的程度的份上,俺认为应该作为一个设计标准考核,高手低手之分。

楼主:
中断问题

可以认为WINDOW的线程就是中断,MCU开关中断,相当线程的同步,用临界方式可以保证低层函数不重入。

又一心得

网友O:
整个虚拟机出来~~~

网友P:
把EXE转成BIN,写入一片EPROM,

然后打开机箱,拔下网卡,把EPROM插到网卡上的ROM插座中,把网卡重新插回主板,然后开机。或者把主板上的BIOS芯片拔下来,把自己的ROM换上。干嘛要启动个WINDOWS?

网友F:
看了所长的思路

感觉就像一个倔强的乡镇企业企业家接管了联想。

楼主:
俺是农民俺怕谁

通过研究,进一步确定基于前后台的嵌入裸奔做控制产品比嵌入OS的理论先进性,从根子上找到WINDOW这个大树做依靠。
通过研究,MCU上做的、WINDOW做的,都是一套体系的程序(除驱动不同),便于维护和管理。
通过研究,发现游戏设计秘密,改天MMCU混不下去,改行做游戏设计混口饭吃。
展望七十岁,准备设计MCU的虚拟机。

楼主:
俺已经移植完基本库

半天时间。

网友A:
倒塌了~~~"展望七十岁"...

网友Q:
就那么个破玩意

把石头当宝贝了

楼主:
LS的兄弟,能不能说说什么是宝贝?

估计你眼里没几个能成宝贝,高手。

网友R:
楼主不在MCU的福地里舒坦,跑到WINDOWS这片大盐碱地来做甚?玩归玩,可别乱了阵脚。

网友S:
啥游戏?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T:
低手一愣一愣ing。。。

网友U:
无聊贴

无聊贴

网友V:
所长大人呀

你也完全可以移植到嵌入式os上
何必呢~~~~~~~~~
何苦呢~~~~~~~~~

楼主:
难道21IC的上传文件空间对个人有限制?

总空间: 10240KB
已使用:  10610KB
剩余:  -370KB

楼主:
BCB项目文件

网友W:
所长的思路是不是类似RTLINUX那种

实时内核自己作,其他的功能调用windows的。
个人感觉所长这种做法不可取。
呵呵

网友W:
IceAge大侠所说极是,严重同意

建议所长看看候杰的《深入浅出MFC》,李维的《INSIDE VCL》。
多线程的建议候杰的翻译的一本,名字记不清楚了。
肯定有收获。
所言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楼主:
还深入浅出,俺都深入深出。什么人都有,比如LS的,连俺在做什么都没搞明白乱发言。

网友U:
所长要干吗?

所长要干吗?

要做说相声里的最好的县长?
还是要做县长里的最好的说相声的?

网友D:
支持不同的研究方向……

网友U:
研究太拔高了吧?

研究太拔高了吧?

楼主:
还没完,正在移植裸奔GUI

MCU、WINDOW设计,可以做到极其相似地步,俺要证明这一点。

楼主:
还想证明

嵌入裸奔比嵌入OS更适合移植:嵌入OS移植到WINDOW上,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F:
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我也可以提供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正好这段时间有空。

网友U: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网友U:
真有时间啊!

真有时间啊!

网友X:
呵呵,感觉所长要做出自己的嵌入式 OS 了;

楼主:
再次说明

下列是利用WINDOW资源实现MCU功能:
  串口pcomm    实现MCU的串口功能
  线程         实现MCU精密定时器、中断
  窗口         实现LCD显示
  BITMAP       实现LCD的FrameBuffer驱动方式
  多媒体定时器 实现低等级定时器中断
  RTC          RTC

其它就是MCU功能,包括程序框架,在WINDOW上运行:
  裸奔GUI
  消息管理
  库函数
  串口功能
  裸奔数据库(数据管理)
  NANDFLASH存储
  EEPROM存储

以后可以增加IO功能,使用并口。大家测试按键或做什么简单控制,直接用。
可以请圈圈做个USB模拟功能,接AD、DC什么的。

俺的口号:做到会MCU,就会WINDOW的控制产品设计。

网友Y:
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X:
WINDOWS 平台上的软 MCU ?

网友O:
哈哈,感觉变成仿真器了~~~

用USB口扩展出一个总线或者几个IO不难。 软核跑在PC上,外面有几个IO,那不就是有点象硬件仿真器嘛,不同的地方在于CPU是软的...

楼主:
软MCU,大概算是附加值吧

很值得一试。
主要是现在有裸奔程序要移植到WINDOW,所以在干这种大家认为不值得干的事情,呵呵。
通过这件不值得,不划算的移植,可以验证嵌入裸奔架构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同时也发现一些缺陷。

网友Z:
一个字:“太牛了”

现在看不懂,占个位置先。希望有一天能读懂。

网友X:
呵呵,所长如果对 软MCU 感兴趣,可以看看 SKYEYE ;

网友AA:
支持

支持所长裸奔,

我也想移植裸奔的GUI到windows上,

所长有啥好的思路么?

楼主:
俺正在对裸奔GUI整理

原来做个两份,一个在mega128上跑480*234的TFT显示,一个是S3C2410上跑800*600,1024*768,两者结构相同,细节不同,俺要整理一下。

网友AB(2008-05-08):
农民讲习所的好多帖子怎么都删了啊,找不到了

建立通用的处理程序在那儿能找到啊

网友AB:
不错

就是看不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