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可以识别ID,但是与pc连不上去???

楼主(2008-01-02):
我照着技创的极品arm做了一块板子,s3c2440的,网片为dm9000ae,cpu可以识别读出DM9000的id,但是与pc相连时出现:
U-Boot 1.1.2 (Jan  2 2008 - 10:49:23)

U-Boot code: 33C00000 -> 33C2B19C  BSS: -> 33C64BCC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30000000 64 MB

Get flash bank 0 size @ 0x0

Total Flash bank's sizes: 0x200000

protect monitor 2b19c bytes @ address 0

Flash:  2 MB

NAND:Flash chip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unknown 64Mb)

1 flash chips found. Total nand_chip size: 64 MB

64 M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Silicon Motion 501 not detected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DM9000 ID:90000a46 at address 10000000, ethaddr = 08:00:3e:26:0a:5b!

DM9000 work in 16 bus width

Not link of ethernet

SD Initialize fai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DS522C@Xlongtech # set ipaddr 192.168.3.15

MDS522C@Xlongtech # set serverip 192.168.3.96

MDS522C@Xlongtech # t 30038000 eboot.nb0

DM9000 work in 16 bus width

Not link of ethernet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96;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5

Filename 'eboot.nb0'.

Load address: 0x30038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96;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5

Filename 'eboot.nb0'.

Load address: 0x30038000

Loading: T T T T
一直重复,感觉与pc没有连接上,拔掉网线的现象与这个一摸一样,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command.h>
#include <net.h>

#ifdef CONFIG_DRIVER_DM9000

#if (CONFIG_COMMANDS & CFG_CMD_NET)
#define DM9000_VID_L    0x28
#define DM9000_VID_H    0x29
#define DM9000_PID_L    0x2A
#define DM9000_PID_H    0x2B
#define DM9000_ID    0x90000A46
#define DM9000_INT_MII    0x00
#define DM9000_PPTR   *(volatile u16 *)(DM9000_BASE)
#define DM9000_PDATA  *(volatile u16 *)(DM9000_BASE + 4)
static unsigned char ior(int reg);
static int polling_times;

/*  edit by davicom */
static void eth_mem_test (void)
{
    u8 i;
    u16 j , k ;

    iow(0x00, 3);
    udelay(50);    /* delay 100us */
    iow(0x00, 2);

    iow(0xff , 0x00);

    printf("\n <DM9000A> REG R/W TEST ");

    for(i = 0; i < 7; i++)
    {
            iow(0x16 + i, (0x5a + i));
            if(ior(0x16 + i) != (0x5a + i)) break;
            iow(0x16 + i, 0x00);
    }

    if(i != 7)
        printf("===> REG R/W FALSE ");
    else
        printf("===> REG R/W PASS ");

    for(i = 0 ; i < 0x4 ; i++)
    {
        //if((i * 0x1000) != ((ior(0xf4)<<8)+ior(0xf5)))
        //{
        //    printf("\n io mode error or data jump error");
        //    break;
        //}

        k = 0xaa55;
        printf("\n <DM9000A> FIFO TEST R: %02x%02x W: %02x%02x ",
               ior(0xf5) , ior(0xf4) , ior(0xfa) , ior(0xfb));

        DM9000_PPTR = 0xf8;
        for(j = 0 ; j < 0x1000 ; j += 2)
        {
            k -= 0x0303;
            DM9000_PDATA = k;
        }

        DM9000_PPTR = 0xf0;
        k = DM9000_PDATA;
        k = DM9000_PDATA;

        k = 0xaa55;
        DM9000_PPTR = 0xf2;
        for(j = 0 ; j < 0x1000 ; j += 2)
        {
            k -= 0x0303;
            if (DM9000_PDATA != k)break;
        }

        if(j != 0x1000)
        {
            printf("===> FIFO TEST R/W FALSE ");
            break;
        }
        else
            printf("===> FIFO TEST R/W PASS ");
    }
}
/*  edit by davicom */

/* packet page register access functions */
static u32 GetDM9000ID(void)
{
    u32    id_val;

    DM9000_PPTR = DM9000_PID_H;
    id_val = (DM9000_PDATA & 0xff) << 8;
    DM9000_PPTR = DM9000_PID_L;
    id_val+= (DM9000_PDATA & 0xff);
    id_val = id_val << 16;

    DM9000_PPTR = DM9000_VID_H;
    id_val += (DM9000_PDATA & 0xff) << 8;
    DM9000_PPTR = DM9000_VID_L;
    id_val += (DM9000_PDATA & 0xff);

    return id_val;
}

static unsigned short get_reg (int regno)
{
    DM9000_PPTR = regno;
    return (unsigned short) DM9000_PDATA;
}

static void put_reg (int regno, unsigned short val)
{
    DM9000_PPTR = regno;
    DM9000_PDATA = val;
}

static void iow(int reg, u8 value)
{
    DM9000_PPTR = reg;
    DM9000_PDATA  =  value & 0xff;
}

static unsigned char ior(int reg)
{
    DM9000_PPTR = reg;
    return DM9000_PDATA & 0xff;
}

static void eth_reset (void)
{
    int IoMode;
    u8     tmp;
    //printf("---->eth_reset \n");
    iow(0x1f, 0x00);/* Enable PHY , Let GPIO0 output value =  0*/
    udelay(50);

    iow(0, 3);/* register 0 set 1 in order to reset, auto clean after 10us*/
    udelay(50);/* delay 100us */
    iow(0, 3);/* register 0 set 1 in order to reset, auto clean after 10us*/
    udelay(50);/* delay 100us */

    IoMode = ior(0xfe) >> 6;     /* ISR bit7:6 keeps I/O mode */
    if(!IoMode)
        printf("DM9000 work in 16 bus width\n");
    else if(IoMode == 2)
        printf("DM9000 work in 8 bus width\n");
    else if(IoMode == 1)
        printf("DM9000 work in 32 bus width\n");
    else
        printf("DM9000 work in wrong bus width, error\n");
    iow(0, 0);
    iow(0x8, 0x3f);/*Back Pressure Threshold Register*/
    iow(0x2f, 0);/*Special Mode*/
    iow(0x1, 0x2c);/*Clear Wakeup, TX1 and TX2 complete status*/
    //iow(0xfe, 0x0f);
    iow(0x5, 0x31);/* enable rx fuction */
    iow(0xff, 0x80);
    //iow(0x1e, 0x01);        /* Let GPIO0 output */
    //iow(0xff, 0x80);        /* disable interrupt and sram read/write point auto return*/
    //iow(0x01, 0xc);            /* clear TX status */
    //iow(0x5, 0x33);    /* enable rx fuction, note: must set promiscuous mode */
    //iow(0x5, 0x31);    /* enable rx fuction */
    //ior(0x6);
    //iow(0x2, 1);   /* enable tx fuction */
    IoMode = ior(0x01);
    if(IoMode & 0x40)
        printf("Link on ethernet at:%d Mbps\n", (IoMode & 0x80) ? 10:100);
    else
        printf("Not link of ethernet\n");
    //printf("<---- eth_reset \n");
}

void DM9000_get_enetaddr (uchar * addr)
{
    int i, oft;
    unsigned char env_enetaddr[6];
    char *tmp = getenv ("ethaddr");
    char    *tmp1 = tmp;
    char *end;
    u32    ID;

    for (i=0; i<6; i++) {
        env_enetaddr = tmp ? simple_strtoul(tmp, &end, 16) : 0;
        if (tmp)
            tmp = (*end) ? end+1 : end;
    }
    memcpy (addr, env_enetaddr, 6);
    ID = GetDM9000ID();
    if ( ID != DM9000_ID){
        printf("not found the dm9000\n");
        return;}
    printf("Found DM9000 ID:%x at address %x, ethaddr = %s!\n", ID,  DM9000_BASE, tmp1);
    eth_reset ();
    for (i = 0, oft = 0x10; i < 6; i++, oft++)
        iow(oft, addr);
    iow(0x1d, 0x80);/*receive broadcast packets*/
    return;
}

void eth_halt (void)
{
    GetDM9000ID();
}

int eth_init (bd_t * bd)
{
    //eth_mem_test();
    eth_reset();
    polling_times=0;
    return 0;
}

/* Get a data block via Ethernet */
extern int eth_rx (void)
{
    int i;
    unsigned short rxlen;
    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short status;
    u8 RxRead;
    u8 *tmp;
    polling_times++;
    //printf("Read address=0x%04x %04x\n",ior(0xf4), ior(0xf5));
    ior(0xf4); ior(0xf5);
    RxRead = ior(0xf0);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RxRead = (DM9000_PDATA) & 0xff;

    //printf("Read address=0x%04x %04x\n",ior(0xfa), ior(0xfb));
    //udelay(1000);
    if (RxRead != 1)  /* no data */
        return 0;

    DM9000_PPTR = 0xf2; /* set read ptr ++ */

    status = DM9000_PDATA;        /* get stat */
    rxlen = DM9000_PDATA;        /* get len */
    //printf("rxlen = %d\n", rxlen);
    if (rxlen > PKTSIZE_ALIGN + PKTALIGN)
        printf ("packet too big! %d %d\n", rxlen, PKTSIZE_ALIGN + PKTALIGN);

    for (addr = (unsigned short *) NetRxPackets[0], i = rxlen >> 1; i > 0; i--)
        *addr++ = DM9000_PDATA;
    if (rxlen & 1)
        *addr = DM9000_PDATA;

    /* Pass the packet up to the protocol layers. */
    NetReceive (NetRxPackets[0], rxlen);

    return rxlen;
}

/* Send a data block via Ethernet. */
extern int eth_send (volatile void *packet, int length)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addr;
    int tmo;
    u8    TxStatus;
    int    length1 = length;
    int IoMode;
retry:
    TxStatus = ior(0x01);
    TxStatus = TxStatus & 0xc;
#if 0

    /* Test to see if the chip has allocated memory for the packet */
    if (!TxStatus) {
        printf ("unable to send packet; retrying... %d\n", TxStatus);
        for (tmo = get_timer (0) +  CFG_HZ; get_timer (0) < tmo;);
            /*NOP*/;
        IoMode = ior(0x01);
        if(IoMode & 0x40)
            eth_reset ();
        goto retry;
    }
#endif
    //printf("polling times = %d\n",polling_times);
    DM9000_PPTR = 0xf8;        /* data copy ready set */
    /* copy data */
    for (addr = packet; length > 0; length -= 2)
    {
        //printf("[%02x][%02x]", *(u8 *)addr, *((u8 *)addr + 1));
        DM9000_PDATA = *addr++;
    }
    //printf("\n");
    iow(0xfd, (length1 >> 8) & 0xff);  /*set transmit leng */
    iow(0xfc, length1 & 0xff);
    /* start transmit */
    iow(0x02, 1);
    polling_times=0;
    return 0;
}
#endif    /* COMMANDS & CFG_NET */

#endif    /* CONFIG_DRIVER_DM9000 */
电路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希望各位大虾帮看看啊!!!
谢谢了!!!

网友A:
与PC的windows系统相连时,有无显示"网络已连接"?

如果没有,物理层还有问题

网友B:
回复主题:DM9000可以识别ID,但是与pc连不上去???

1.物理连接可能有问题
2.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C:
驱动不一样。

驱动不一样,极品2440用的不是DM9000AE。所以驱动有些区别。你可以找些别人的驱动来看下。现在很多开发板上用的网络芯片都改为DM9000AE了。

楼主:
谢谢各位:极品arm用的是dm9000a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