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的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楼主(2008-01-04):
用义隆78P153S,定义了变量 unsigned char    ir_time; 但程序编译并连接的时候总出现错误

Error LNK1109: Can't allocate RAM space for _ir_time1 at bank 0 : 0xFFFFFFFF, which need 1 byte(s).
我觉得我的RAM空间很多的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给点意见。

ir_time是我定义的第十个变量+定义十个标志
难道就超范围了吗

网友A:
这个提示应该是超了

删除它,然后编译,看看用了多少个字节

网友B:
ir_time1

是ir_time还是_ir_tim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