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从0到9显示时间间隔均匀再循环到0时间隔时间变长了?

楼主(2008-01-05):
程序如下,请大侠帮忙,先谢了。
module led_jing (seg,sl,clk);
output [7:0]seg;
output [4:0]sl;
input clk;
reg[7:0]seg_reg;
reg[4:0]sl_seg;
reg[3:0]disp_dat;
reg[27:0]cou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
   end
always
   begin
     sl_seg=5'b11111;
   end
always
   begin
     disp_dat=count[27:20];
     if(disp_dat>9)disp_dat=4'b0000;
    end
always@(disp_dat)
   begin
     case (disp_dat)
        4'h0:seg_reg=8'h3f;//显示0
        4'h1:seg_reg=8'h06;//   1
        4'h2:seg_reg=8'h5b; //  2
        4'h3:seg_reg=8'h4f; //  3
        4'h4:seg_reg=8'h66;  // 4
        4'h5:seg_reg=8'h6d;
        4'h6:seg_reg=8'h7d;
        4'h7:seg_reg=8'h07;
        4'h8:seg_reg=8'h7f;
        4'h9:seg_reg=8'h6f; //显示9
     endcase
   end
assign seg=seg_reg;
assign sl=sl_seg;
endmodule

网友A:
count[27:20]为8个二进制位,可以表示0~255

你这8个二进制位是连续计数,每计数一次需要2<sup>19</sup>=524288个时钟周期,但只显示0~9,9之后是10,从10循环到255溢出再回到0,要再计数524288*245个时钟周期,结果可想而知了。

楼主:
3Q,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