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K-STM32F的问题

楼主(2008-01-06):
    在使用EK-STM32F评估板时,遇到如下问题:

    刚开始调用ADCDEMO例子,DEBUG程序运行正常,LCDDEMO也正常,但是在反复

几次之后,DEBUG遇到问题,在显示“DOWNLOADING...”之后程序无反应,

关闭程序时报错;正常时在显示“DOWNLOADING...”之后会有“PROGRAM...”

显示,然后进入调试画面。

    如果在出错之后,在project->Option->General Option->Target中选择

Core Cortex-M3,则DEBUG时,ADCDEMO可以进入调试画面,光标停留在main处,

但在“DOWNLOADING...”之后没有“Program..”显示,单步运行程序时会跑飞;

LCDDEMO则光标不会停留在main处,使用“Break”中断运行,则会显示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2048 bytes used out of 2048).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如果在project->Option->General Option->Target中选择 DEVICE ST STM32F10x

则DEBUG时程序将无反应而报错。

    EWARM程序已重新装过,但还是不行。用网上各位介绍的方法生成hex,然后

用isp下载到板子上,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当然仿真调试则无法进行。

    请教各位使用过EK-STM32F的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这是EWARM的问题,还是ST-LINK的问题?

网友A:
关于使用EK-STM32F评估板遇到的问题

请楼主看看是不是以前有人碰到的这个问题: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问题;试试更新你的驱动。

刚开始调用ADCDEMO例子,DEBUG程序运行正常,LCDDEMO也正常,但是在反复几次之后,DEBUG遇到问题,在显示“DOWNLOADING...”之后程序无反应,关闭程序时报错;正常时在显示“DOWNLOADING...”之后会有“PROGRAM...”显示,然后进入调试画面。

请问“反复几次之后,DEBUG遇到问题” ,你的程序是否改过?如果恢复到最初使用的程序是否还出错?如果是程序改过之后出错,那么你需要查一下改了哪里,然后告诉我们。前面给出的那个帖子就说得很详细,所以别人可以快速地帮助找到原因。

你也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中的程序,这里有两个项目文件,都是在这块板上的ADC例程:通过Firmware 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

楼主:
程序没有改动

因为在一台机子上有问题,特意在第二台上试几次的。
不会是板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