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 我试了一下lpc2131的下册的'在uc/os中的gpio输出,led不亮

楼主(2008-01-07):
不亮,程序可运行,生成了,执行文件,但灯就是不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gaoqing000,您好!

问题分析:
1.确认你所使用的μCOS-II是2.52版;
2.是否有正确初始化GPIO(引脚初始化没有冲突);
3.复位之后再试试。
解决方案:
    将光盘中的应用示例拷贝到英文目录下,并将μCOS-II V2.52拷贝到SOURCE目录下。光盘中示例是没有问题的。

                                                           By zlgarm_zxm

楼主:
是啊,我就是从里面拷的,并且也是用的2.52,

是啊,我就是从里面拷的,并且也是用的2.52,

反正灯是不亮的啊

楼主:
难道是要跳线吗

 难道是要跳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