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build

楼主(2008-01-08):
ST, ui, BUG, UG, Box
我连接一个C程序,出现错误:

----------- Project modebox - ST7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interrupt_vector.c...
cxst7 +modm +debug -pxp -pp -l -iD:\Hst7  -clDebug\ -coDebug\ interrupt_vector.c
interrupt_vector.c:

Compiling modebox.c...
cxst7 +modm +debug -pxp -pp -l -iD:\Hst7  -clDebug\ -coDebug\ modebox.c
modebox.c:

Running ST7 linker
clnk -lD:\Lib  -o Debug\modebox.st7 -mDebug\modebox.map Debug\modebox.lkf
#error clnk Debug\modebox.lkf:23 can't open file crtsx.st7
#error clnk Debug\modebox.lkf:35 can't open file libim.st7
#error clnk Debug\modebox.lkf:36 can't open file libm.st7
 The command: "clnk -lD:\Lib  -o Debug\modebox.st7 -mDebug\modebox.map Debug\modebox.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modebox.elf - 4 error(s), 0 warning(s)
我感觉是设置问题。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这是你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以前也有?

这个ST7的Cosmic编译环境是否是刚刚安装的?

楼主:
谢谢

刚安装的,以前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刚安装的,以前没出现过这种现象”,难道是卸掉重装的

你用的什么IDE?好像没有用?

楼主:
谢谢

是卸掉重装的。
用的是ST7 Visual develop.

网友A:
似乎你用的是旧的项目文件

请点击 Project\Settings... ,看看你的设置是否与下图有出入,尤其是画红圈的地方。

我这里用的是16K的免费版本。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B(2008-04-27):
"我这里用的是16K的免费版本"

"我这里用的是16K的免费版本"
请问香版主:怎么安装后才可以使用呀?我的为什么找不到License呢?谢谢

网友A:
要到网上申请License

网友B:
能告诉具体怎么申请吗?

我在下载是填写了申请表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呢?版主可否给一份?anxb@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