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用pppd拨16300问题

楼主(2008-01-12):
用pppd2.4.4拨号上网16300。将用户名发出后服务器接受但接收密码时没有了反应。写的ppp-on脚本和ppp-on-dialer及日志如下。

ppp-on脚本
TELEPHONE=0,16300       # The telephone number for the connection
ACCOUNT=16300   # The account name for **n (as in 'George Burns')
PASSWORD=16300          # The password for this account (and 'Gracie Allen')
LOCAL_IP=0.0.0.0        # Local IP address if known. Dynamic = 0.0.0.0
REMOTE_IP=0.0.0.0       # Remote IP address if desired. Normally 0.0.0.0
NETMASK=255.255.255.0   # The proper netmask if needed

exec /usr/sbin/pppd debug lock modem crtscts /dev/ttyS0 38400 \
        asyncmap 20A0000 escape FF kdebug 0 $LOCAL_IP:$REMOTE_IP  \
        noipdefault netmask $NETMASK defaultroute connect $DIALER_SCRIPT

ppp-on-dialer脚本
exec chat -v                                            \
        TIMEOUT         3                               \
        ABORT           '\nBUSY\r'                      \
        ABORT           '\nNO ANSWER\r'                 \
        ABORT           '\nRINGING\r\n\r\nRINGING\r'    \
        ''              '\rAT L0'                               \
        'OK-+++\c-OK'   ATH0                            \
        TIMEOUT         30                              \
        OK              ATDT$TELEPHONE                  \
        CONNECT         ''                              \
        sername:--sername:       $ACCOUNT               \
        assword:         $PASSWORD

观察日志如下
Jan 11 19:14:22 localhost chat[30956]: send (ATDT0,16300^M)
Jan 11 19:14:22 localhost chat[30956]: expect (CONNECT)
Jan 11 19:14:22 localhost chat[30956]: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ATDT0,16300^M^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CONNECT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 got it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send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expect (sername:)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38400/V42BIS^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 Quidway A8010 Internet Server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 welcome!!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please input username: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 got it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send (16300^M)
Jan 11 19:14:33 localhost chat[30956]: expect (assword:)
Jan 11 19:15:03 localhost chat[30956]: alarm
Jan 11 19:15:03 localhost chat[30956]: Failed
Jan 11 19:15:03 localhost pppd[30955]: Connect script failed
Jan 11 19:15:04 localhost pppd[30955]: Exit.
由此可见chat一直没有等到输入密码的提示,但在minicom下是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还有用**p是可以连接到16300的,这应该说明pppd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已经郁闷3天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A:
16300是什么号码?

16300是什么号码?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B:
可参考ppp howto.

知道Linux Howto吧?
有一个PPP Howto, step by step即可.

楼主:

用同样的pppd 和 chat通过CDMA拨号上网是可以的,为什么拨电信的16300不可以呢?

网友C:
我以前搞过,相当的麻烦

4年前,全忘了

楼主:
6楼的哥们,能不能再想想,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就解决了

网友C:
我当时碰到的问题是硬件问题

有一个管脚的信号不对,是arm上ppp拨号,至于x86上的,很容易。按照google搜出来的就能解决。

楼主:
我的不是硬件问题

最终我也是要在开发板上运行,所以不能用**P,而在PC机上用**P是能连接上16300的,为什么我用PPPD就不能连接呢?谁能帮我看看上面我的脚本哪儿错了?

网友C:
ppp-setup 试试看有没有这个命令

楼主:
pppsetup

我用的linux是CentOS5.0,里面没有ppp-setup命令。
拨号16300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具体怎么传递,我看网友都是通过chat命令传递的,man chat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就不知道拨号16300时两个配置文件是否需要pap-secrets chap-secrets,这里我没有使用,pap-secrets里面就一个lock,chap-secrets里面是空的。但我知道CDMA上网时是需要pap-secrets这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