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菜鸟的初问

楼主(2008-01-15):
HDL, VHDL, hd, RS, se

请高手用自然语言翻译一下面的vhdl语句,特别是 (OTHERS=>'0'); 如何理解????  手头上的书也没有关于OTHERS=>的解释.
语句Count1 := (OTHERS=>'0');和语句Count1 :='0'; 有啥不同??

IF( Count1>"1111100110" ) THEN  Count1 := (OTHERS=>'0');
ELSE                     Count1 := Count1 + 1;
END IF;

网友A:
最好学Verilog HDL语言,更大众化点

网友B:
Verilog HDL语言不是VHDL吗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网友A:
Verilog HDL语言与VHDL语言不同

Verilog HDL语言的语法结构与C语言很接近。

网友D:
OTHERS=>'0'的意思是其他各位全赋0值

Count1 := (OTHERS=>'0');和语句Count1 :='0';

Count1:=(OTHERS=>'0');用在COUNT1是多位的情况下  每一位都赋0值
Count1 :='0'只能用在COUNT1是1位的情况下  否则就是错的

网友E:
..

任何一本书都有讲啊。看软件帮助里也有。.

还有。.本论坛确实应该搞个 HDL专业分坛子了.

网友F(2008-11-21):
..

vhdl 和Verilog
是两种硬件描述与语言。vhdl语法更为严谨适合系统及而Verilog 语法较为宽松适合硬件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