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安装arm-linux-gcc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我之前一直使用FC4作为u-boot的编译环境。
最近操作系统换为Ubuntu7.10,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安装交叉编译工具,然后在.bashrc文件中添加交叉编译工具路径
export PATH=/usr/local/arm/3.3.2/bin:$PATH

可是在使用make命令编译u-boot时出现下面的错误,麻烦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make: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 post post/cpu ; do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make[1]: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tools'
ln -s ../common/environment.c environment.c
ln -s ../lib_generic/crc32.c crc32.c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tools'
make[1]: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tools'
make[1]: Nothing to be done for `_depen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tools'
make[1]: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examples'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缺少操作数
请尝试执行‘dirname --help’来获取更多信息。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dirname: 缺少操作数
请尝试执行‘dirname --help’来获取更多信息。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make[1]: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_depend”需要的目标“.depend”。 停止。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examples'
make[1]: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post'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make[1]: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_depend”需要的目标“.depend”。 停止。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post'
make[1]: arm-linux-gcc:命令未找到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post/cpu'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bin/sh: arm-linux-gcc: not found
make[1]: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_depend”需要的目标“.depend”。 停止。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usr/tmp/u-boot-1.1.6/post/cpu'
make: *** [depend] 错误 2

楼主:
希望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4-12):
不知道是不是头文件没有安装呀,呵呵呵

网友B:
直接在终端里输入 export PATH=/usr/local/arm/3.3.2/bin:$PATH
这样手动地设置了环境变量
然后再make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你的路径有没问了~~

楼主:
oh,my god。我两年前的帖子又被顶起来了,真是没想到。
我已经不搞这个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网上有别人编译过的交叉编译起。直接解压到指定目录(应该是放到/usr/local/下),然后vi .bashrc(最后一行加入export PATH=/usr/local/??)

网友A:
那你现在干什么呀,呵呵。工作了吗?

楼主:
现在专注于各种MCU,小型的电子设备,有条件搞搞ARM7+uclinux,主流的ARM9,ARM11等等都是BGA封装的,PCB需要4-6层,打板价格高。我个人没有实力搞定。

网友D(2013-08-03):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