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zlg《EDA实验与实践》中原代码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08-01-17):
/* freqtest.v -8位十进制频率计顶层文件*/

......

//8位十进制模块:由8个十进制计数模块构成
cnt10 u1(.clock(freq_input),.rst(rst),.cin(1'b1), .cout(cout1),.dout(pre_freq[3:0]));
.....

上句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如何解决?????
Error (10663): Verilog HDL Port Connection error at freqtest.v(64): output or inout port "dout" must be connected to a structural net expression

网友A:
答复

你好,请具体说明哪个实验例程下的哪个文件出错,方便我们为你解答

网友A:
程序问题

   你应该是使用我们的EDA实验箱吧?里面的程序都是经过验证的,除非是你自己修改了程序或自己写的程序可能会出现问题,对于1楼的问题,看下错误的描述有可能是dout的变量类型设置的不正确,你检查下该变量的类型,是wire、reg还是其他的,需要与你程序中使用时相对应。

楼主:
该实验来自于《EDA实验与实践》

中的EDA基础实验,第102页 3.11节8位十进制频率计 代码在104,105页

reg[31:0]pre_freq; //脉冲计数寄存器

module cnt10(clock,rst,cin,cout,dout);//十进制计数器
input clock;//计数时钟
input cin;//进位输入
input rst;// 复位信号
output cout;//进位输出
output[3:0]dout;//计数输出
reg[3:0]counter; //寄存器

楼主:
问题这样解决了???

reg[31:0]pre_freq; //脉冲计数寄存器
把书中的以上原句改为:wire [31:0]pre_freq;
再编译就可以了。

quartusII 帮助原文:

For example, you cannot connect an output or inout port to a constant or to a variable, e.g. a reg.

问题虽解决了,但还是很郁闷,这是经过测试的程序。我直接编译就不行,难道与编译环境有关?????

网友B:
不可能

输入和双向口不能声明为寄存器型,在1995 2001里面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