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蓓特的STM103V100与Keil 3.15b连接问题!

楼主(2008-01-21):
使用的是外接的ULink2,在JTAG设置选项可以识别出ULink2和ULink-ME,如图所示:

编译也可以正常通过:
Build target 'Demo'
assembling startup_rvmdk.S...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pdc.c...
compiling Uart.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764 RO-data=128 RW-data=0 ZI-data=25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User command #1: fromelf --bin --output .\rvmdk\gpio_led.bin .\rvmdk\gpio_led.axf
".\rvmdk\gpio_led.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接上面

但是在下载到Flash的时候出现了这个:

楼主:
Debug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Load "D:\\Keil_Proj\\LABs\\Measure\\Measure.AXF"
Cannot access Memory
*** error 57: illegal address (0x00008000)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 error 122: AGDI: memory read failed (0x00008055)

网友A:
你首先看看有没有添加flash的算法,在mdk的设置 utilities中看有没有,然后看内存地址正不正确